[ARM9、LPC] 关于s3c2416,请教各位两个问题

楼主(2013-08-04):
1.目前是需要跑操作系统,并开发数据采集的功能,显示一些界面和图片,2416的性能足够了吧?
2.请帮忙推荐一家开发板的供应商吧。。。最好是技术支持到位一点的。。
3.看了一下DS,貌似2416不支持NOR flash的boot?

新手,请教各位了 谢谢!

网友A:
直接找原厂吧。如果有量可能会借你用开发板。现在MCU很少用NOR启动,都可以支持NAND或S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原厂吧。如果有量可能会借你用开发板。现在MCU很少用NOR启动,都可以支持NAND或SD卡。 ...

您是说直接找三星原厂?貌似国内的几个厂家都不是很靠谱哇?

网友A:
找原厂吧,什么资料都给你了,技术支持也好。因为他们也希望你的项目能成。
开发板商,只要你买了一块板后,不可能再买第二块了,才不管你项目成不成呢。

网友B:
2416这个芯片还是比较偏的吧,为啥不用大家都用的,这样货也好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16这个芯片还是比较偏的吧,为啥不用大家都用的,这样货也好找啊

2440有考虑过的,但是今年停产了,老大各方面考虑后决定还是换了。所以就选了2416,不过看了一下资料肯定没有2440多啊。。或者您有没有推荐的片子?我们的需求是是需要跑操作系统,开发数据采集的功能,软件显示界面和图片,不需要视频图像等高端的应用。

网友C:
2416核心板,180元(我自己做也做不到这个价格),绝对物超所值。
淘宝有售

不过一定要找对厂家,我们使用的那家已经快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16核心板,180元(我自己做也做不到这个价格),绝对物超所值。
淘宝有售

2416也要停产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2416也要停产了吗。。。。。。。。。。。。。。。。。。

我说的停产是指有一个核心板的制造厂家不生产2416核心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416核心板,180元(我自己做也做不到这个价格),绝对物超所值。
淘宝有售

自己做也就几十元吧。180元还是太贵了

你牛

网友E:
三星就是研发快,停产也快。
记得曾经S3C4510也是一时经典,类似MPC860和ATMEL的9200,都是通讯主板常见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停产是指有一个核心板的制造厂家不生产2416核心板了。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星就是研发快,停产也快。
记得曾经S3C4510也是一时经典,类似MPC860和ATMEL的9200,都是通讯主板常见控 ...

2440确实火了一把

网友F:
产品选用芯片除了性能要满足意外,供货是否长久也是很重要的。之前看新闻ST公司说他们的产品会保证20年持续供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