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 HID问题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8-04):
在使用UserToPMABufferCopy(Buffer, GetEPTxAddr(ENDP1), 8);总是不停的连续发送同样的数据,不能发送完成。程序如下:
void Joystick_Send(uint8_t Keys)
{
        uint8_t Buffer[8] = {0, 0, 0, 0, 0, 0, 0, 0};
        int8_t i = 2;
        Buffer[i]=0x04; //Keyboard Return (ENTER)
        i++;
        Buffer[i]=0x05; //Keyboard Return (ENTER)
        i++;
        /* prepare buffer to send */

        while (SendOverFlag != 1); //等待上一次发送完
        SendOverFlag = 0;
        //while(EP_TX_NAK !=GetEPTxStatus(ENDP1))
        UserToPMABufferCopy(Buffer, GetEPTxAddr(ENDP1), 8);
        SetEPTxCount(ENDP1, 8);

        /* enable endpoint for transmission */
        SetEPTxValid(ENDP1);
}

在记事本中接收连续的“ab”,不会停止
如: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A:
感觉应该是标志位没有清除

网友B:
应该有高手能够帮你解决

网友C:
没有发送按键松开指令
  memset(Buffer,0,8);
    USB_SIL_Write(ENDP1,Buffer,8);
    SetEPTxValid(ENDP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发送按键松开指令
  memset(Buffer,0,8);
    USB_SIL_Write(ENDP1,Buffer,8);

不是很明白,我应该在什么时候调用这个函数?

网友D:
我不是很懂   楼主  帮你顶一个  一定不能下沉啊

网友C:
在你调用void Joystick_Send(uint8_t Keys)完成后,然后再调用一次,不过这时要发送的是8个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