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比较器的一点小问题

楼主(2013-08-04):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去研究一下比较器的数据手册,两个输入端之间的电压差,将影响输出的翻转速度,压差越大的,翻转越快,频率越高,相当于单位时间内,输入端之间电压差越大,所以输出波形变陡峭了。不过楼主看得很细致,这个变化应该是不大的。

楼主:
上升沿100us上升5v  这对51或是stm32的中断计数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升沿100us上升5v  这对51或是stm32的中断计数有影响吗?

只计算个数的话,没有影响。涉及严格的时间同步的,有影响。

楼主:
选用高速运放可以减小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用高速运放可以减小影响吗?

可以,但是请先想清楚是否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