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存储器的问题

楼主(2013-08-04):
大家好,我初学dsp有些问题想要请教大家。F2812的存储器空间如图所示,F2812的寻址空间为4M,用户可以使用的存储器大小为151k*16位,另外有128*32位存储器用于中断,请问F2812片到底有多大的片内存储?还可以扩展多少片外存储?F2812存储空间表该怎么理解?

楼主:
F2812存储器空间示意图,刚才没有传上

网友A:
其中zone区是用来映射  扩展外设存储器的   图中这个多大   就能映射存储多大
其他如图中  每段都有自己的用途  你还可以研究一下CMD文件

楼主:
之前一直看不懂这个图,现在明白了。这只是一张映射表,F2812采用统一编址,程序区和数据区可以寻址的范围为4M。其中0x002000--0x004000,0x080000---0x180000,0x3fc000---0x3fffff(满足相关条件)这三块地址编号是留给外部存储器使用的,也就说F2812可以扩展的外部存储器大小为8k+8k+0.5M+0.5m+16k+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zone区是用来映射  扩展外设存储器的   图中这个多大   就能映射存储多大
其他如图中  每段都有自己的 ...

谢谢版主总是在第一时间回复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之前一直看不懂这个图,现在明白了。这只是一张映射表,F2812采用统一编址,程序区和数据区可以寻址的范围 ...

再补充一下,因为F2812因脚的限制(只有19个地址线),故F2812的外扩存储器最大只用1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一下,因为F2812因脚的限制(只有19个地址线),故F2812的外扩存储器最大只用1M ...

这是肯定的   寻址范围肯定与地址线有关系

网友B(2015-03-18):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一下,因为F2812因脚的限制(只有19个地址线),故F2812的外扩存储器最大只用1M ...

这是说从外边接入存储器最多也只能扩展1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