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13-08-04):
元芳,你怎么分析这电路?

楼主:
摸索了一下,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当VCC大于某个阀值V1时,Q1导通,Q2不导通,最右边那个输出点为高电平;当VCC小于某个阀值V2时,Q1不导通,Q2导通,最右边那个输出点为低电平;V1大于V2;

网友:
后面 是带的什么负载了?

网友A:
不知我的分析对不对:
1.二级共射放大电路,放大电压不放大电流!
2.R3连接输出与输入,构成电压并联负反馈!
3.搞不懂R4和R5的阻值相差那么多?

网友B:
光这电路咋分析呀?

网友C:
反正Q1导通Q2必然关断,Q1关断Q2有可能导通但不一定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