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为何我这个开关电源电路会烧IC?

楼主(2013-08-04):
如上图,第二个图是开关电源电路,稳压出来后是12V和28V的直流电,我这个是用在家用电器里的加湿器上用的,雾化负载(第二个图有“雾化”二个字)功率是28W,电压28V,第一个图就是雾化检测电路, 其它的有:风扇(12V),负离子(12V),灯(5V),湿度传感器(5V)。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有时候通电后会把我主控ic(5v)或者显示板上的触摸ic(5v)烧坏,数码屏的驱动ic(1629A)倒是没烧坏过,,主控ic用的合泰46R23,触摸IC用的是GRM805-00。开关电源的12V进入到稳压管7805后,输出5V电那里我用示波器测到的情况是通220的电后瞬间的电有时有10V左右,烧坏IC也就是通电后瞬间,如果通了电后没事,机子也能正常工作了,电路板只要正常工作当中就不会烧坏IC,也就是说通电后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了。还有一点就是在通电瞬间负载会工作零点几秒左右,然后就要按开关键才能启动工作了。帮我分析分析我这个电路那里有问题,为何会这样?谢谢了?

网友A:
可不可以把你的图画的好看点,看上去一坨,眼花

楼主:
12v的电进稳压管7805后,出来5v,有没有办法把接通220后的瞬间的高电压稳压下来?就是因为有时7805出来的电瞬间电压太高了,十几二十伏的电把ic烧了。7805稳压出来的电放个高频电容?

楼主:
唉,科班出身就是麻烦

网友B:
静待大神回复,,普济天下,恩泽四方

网友C:
大神渡假去了…我来试试:上电过冲、开关电源有问题!…简单临时补救,将7805输入端并上13V稳压管即可!…

网友D:
在 7805  输入端并入 TVS 二极管,即可,或者并上 RCD 吸收回路

网友E:
7805输入电压过高了,限制一下就可以,楼上的加13V稳压管或者使用TVS管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