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微系统(msOS)正式发布

楼主(2013-08-04):
嵌入式微系统(msOS)是王绍伟先生(网名:凤舞天,标识:wangsw,21ic代号lldwsw)基于早期开发的“实用单片机系统,标识MS”,经过多年的MTK手机开发经验,结合自己具体的项目应用,整合uC/OS,编程风格向C#靠拢,面向高可靠、高质量、可复用、标准化、开发、维护简单的行业,如工业控制自动化、嵌入式设备、仪器仪表等。

msOS主要为了配合msPLC嵌入式PLC项目而开发,以作者前年开发的大功率6000W、1MHz高频感应加热设备为具体设计对象设计,例子也是以它为参考设计。

作者介绍:
凤舞天,原名:王绍伟,标识:wangsw
1997年—200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电信专业。在大学期间担任电子协会会长,为学校同学维修随身听、收音机等电子设备,奠定焊接、维修和做事一看、二想、三做、四检测的基础。
2001年进入中科院半导体所光电中心工作。
2002年—2003年基于MCU51开发了实用单片机系统(MS)并开源推广,获得广大嵌入式初学者的好评。
2004年创业做逆变器,虽然失败,但是从技术上、物料采购上、生产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005年再次创业,但是由于对市场不了解和对产品定位不明确,最终导致失败。
2006年—2009年在深圳市华禹高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引入了MTK方案,开始手机开发。
2008年发明了“电阻电容电感样品本”,解决广大电子爱好者基础元器件的采购、调试、存放问题。
2009年创立了华禹工控科技有限公司,推出了P1300手机开发模块及相关手持POS产品。
2011年与东莞市俊知机械有限公司合作,研发大功率(6KW)超高频(1MHz)感应加热焊接机。并于2012年,全面投入生产,同时获得工业自动化经验。
2013年开始研发msPLC,针对工业自动化行业开源设计嵌入式PLC。

msOS设计过程介绍:
msOS主要是为了msPLC设计开发的一套嵌入式微系统,面向嵌入式人员,是作者以前“实用单片机系统MS”的升级版本。在MS开源推广过程中,获得广大嵌入式群体的认可并大量使用,认为简单、易用,比较接地气。而简单易用接地气是作者的一贯风格,但随着项目的深入开发发现,基于前后台系统的MS,在开发大一些的中型项目,存在一些不足,提供的资源不够,分层不清晰,阻碍了项目的快速开发,并且产品的可靠性、可维护性也大大降低,这些都促使作者需要对MS系统进行进一步的升级,适合中型项目。
msOS相比MS,主要引入了以下功能特征:
1、全面引入C#标准开发风格,这样以C#编程风格为依托,采用长命名设计风格,便于软件编程风格长期的维护与统一,还能够提高英语用词的准确性,并且C#与JAVA风格类似,代表当前最先进的编程风格,这样学习了msOS,等于把上位机编程的基础也学会了,而具备C#、JAVA基础的,则比较容易接受msOS。
2、引入了RTOS,把业务逻辑与GUI界面设计分开,实现清晰的程序设计思路,RTOS的优先级提高了系统响应速度,目前参考uC/OS,彻底的精简,只保留了实际有效的部分,同时把容易引起混乱的宏定义尽可能的去掉,支持最多8个任务(实际不建议超过4个),只要做稍微的修改,就可以避开版权问题,当然也可以用其他第三方RTOS。
3、采用两个大的结构体:System和App,实现了类似C#的系统库与应用的完美分离,同时彻底解决了全局变量混乱问题。
4、引入GUI库,采用面向对象及链表方式设计方式如Form、Label及TextBox等控件,让图形界面设计非常简单而让设计者只关心业务逻辑设计。
5、完全按照CMSIS推荐的分层设计,便于维护程序。
6、保留MS系统的消息机制、软件定时器,实现完美升级。
7、MCU基于STM32F103最常用Cortex-M3开发。

在msOS整个开发过程中,华禹工控的各位软件负责人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分别是郑德智、皮云仙、苏鹏、田飞峰及侯德平,他们各自擅长MTK手机平台、Linux、JAVA、C#及嵌入式,他们把他们认为精华的部分重点向我阐述,比如GUI面向对象的设计,结构化编程,程序的分层,在我向他们描述我想要的软件需求的时候提供咨询,尤其是苏鹏深入分析msOS架构,提出了不少宝贵的建议。此外华禹手持PDA交流群(群号15762255)的众多技术高手,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和看法,在msOS开发的过程中一直给予强大的声援,尤其是山东-行千里路、深圳-智能家电、中山-阿雄,msPLC DEMO发布的第一时间来购买支持msOS开发,在群内相互交流。

msOS里面涉及太多的指针、结构体、面向对象、OS、链表、分层等概念,不适合初学者,而是面向有工作经验的嵌入式群体,初学者建议从msOS-Mcu51(MS3)开始开始入手学习。

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网络交流,发现Bug请联系作者QQ:26033613,或加入msPLC/msOS开发群:291235815

msOS文档,从嵌入式软件架构入手讲解,这样对初学者来说,可以避开繁琐的语法和寄存器问题,达到自然而然的学习,目前主要讲解了MS部分,长期更新

原实用单片机系统MS3.21的升级版本MS,编码风格上按C#设计,跟msOS兼容,并且进一步完善了代码质量,请各位今后用这个MS版本。

msOS版本,支持双任务RTOS及GUI

以上两个下载文件会及时更新最新版本,使用的时候,看看是否有最新版本,文件名最后的是日期。

目前开始写文档,主要从嵌入式发展的历史、需求、市场角度描写,而不是单纯从技术角度描写,把本人长期企业经营中接触到的认识写入其中,让技术人员不仅仅懂技术,还懂需求、产品定义、市场的复合型人才。

//********************************************************************************************************
    很多新入群的网友,都在问一个问题,msOS跟uC/OS有什么区别,觉得有uC/OS就已经足够了啊,为什么还要msOS

呢?其实大家都忘了一件事情,当嵌入式人员熟悉嵌入式之后,往往有一个来自内心的呼唤:“我要搭建属于自己的平

台系统,为将来开发产品定下统一的框架”,但往往因为工作的紧张、生活的压力,最后都没有腾出时间来实现自己当

初的想法。今天群内“破浪前行”再一次的提到,让我想起当年写“实用单片机系统”的时候,记录里面就有类似这样

的话,本书前言里面也有这样的话,只是随着msOS的发展而遗忘了。这是最原始的内心需求,msOS存在最好的理由:

Myself OS。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开发平台,并不是RTOS,我们之所以把RTOS当作我们的需求,是因为之前嵌入式行业还没有一

个真正的为中小嵌入式行业提供通用的开发平台,大家只有借助RTOS建立自己的开发平台,花大量精力学会RTOS,之后

再在这个RTOS上添加按键、串口、屏幕、等必要的设备,通过消息、信号量等整合成为一个为自己所用的开发平台。

    这么做,对于一个高手,没什么问题,但对于绝大部分只有一定基础的嵌入式群体来说,这么一个复杂的平台是

搭建不好的,甚至可以说能否把复杂的uC/OS用好都值得怀疑,还谈什么平台,谈什么可靠性,最后往往与初衷相悖而

失败。此外,就算是自己把平台建起来了,一个公司十个人,十个平台,大家代码如何统一又是一个大问题。

    msOS是我内心的呼唤,也是我实际的需求,经过与公司内多位具有大型软件经验的同事思维碰撞之后,借助当前

比较领先的一些理念,尤其是C#中一些理念引入到嵌入式中建立初步模型,再在QQ群中与大家一起讨论修改而成现在这

个版本,可以说msOS是我们大家的嵌入式开发平台,它来源于大家,服务于大家。

msOS起源于21ic,走进开源操作系统年度大会
感谢网友对msOS的支持,尤其是21ic,msOS的前身“实用单片机系统”首发于21ic,第三版本MS3成功于21ic,今天的msOS活动于21icc,也因为获得21ic网友的广泛支持让我长期的改进升级,才让它脱胎换

骨,才让msOS获得资格参加在18号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开源操作系统年度大会。
msOS源于21ic,敬请21ic网友关注!
这段时间都在写msOS的书,于年底可以发布,明年把msOS推广开。
网址:http://soft.cs.tsinghua.edu.cn/os2atc2014/rc.html

楼主:
此界面对应程序中的WorkForm

此界面对应程序中的SetupForm

此界面对应程序中的ServiceForm

楼主:
嵌入式微系统-前言

1、C语言初探 - 库的思想

2001年大学毕业后经兰州大学周庆国教授介绍进入中科院半导体所工作,师从祝宁华教授、谢亮研究员,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了MCU51单片机的C语言开发(大学时期接触过单片机汇编),听到谢研究员讲解C语言的优点,尤其是可以写很多子函数,一个个形成库,便于今后复用,觉得C语言非常好,那个时候就想,我应该设计一套属于自己的C语言库。所里的研发氛围很好,思想开放,什么都可以谈,尤其是祝教授与谢研究员不仅不看重我不高的学历(在所里大部分博士硕士的环境下,我只是一个学位都没有的临时工),反而在很多技术问题上的讨论,很看重我的观点,这让我感受到被尊重,也让我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2、入门手机驱动

所里毕竟不适合我,因为那儿是讲学历,并且不重视实际的地方,这不符合我的长远发展,在工作了将近半年之后,在周庆国教授的介绍下来到了深圳市经纬科技有限公司跟他以前的导师现在这家企业的老板周荣洁博士做手机设计,因为周博是负责公司软件开发的,于是我就从硬件设计人员转变成了一个软件设计人员,主要负责驱动,比如LCD、Melody。可以说第一款真正国产的彩色手机屏驱动就出自我之手。那个时候刚进入经纬,C语言没有真正写过,却直接面对这么大规模的手机软件,难度可想而知,是周博手把手教我如何看代码,如何理解每一句话的含义,尤其是字库显示部分代码分析,现在这个场景还历历在目。

3、“实用单片机系统McuSystem”的诞生

因为有周博的帮助,加上自身对硬件的理解,很快就上手干活并获得了公司的认可,这样日子就轻松了很多,有了空闲时间。因为掌握了C语言,加上之前接触过MCU51,这个时候就想把以前建立一套软件库的想法实现,于是在2002年11月份附近从周立功公司购买了一套MCU51开发板DP51,按着教程的例子一个个例子的练习,这就是之前谢研究院说的子函数的应用。学了半个月之后,就觉得这些太简单了,因为一个个例子、子函数各自独立,分散开,无法合在一起,还需要专门给这些子函数建目录来管理很麻烦,时间一长可能就丢失等等,因为做过了手机,毕竟手机技术层次远远高于单片机,尤其是这个平台思想,觉得非常的好,于是想引入平台概念,把这些可能会用到的例子、子函数都在这个平台下管理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尤其是很多常用的例子,是这个平台的基础,比如按键、串口打印等等,于是就开始构思这个平台了,这也就是“实用单片机系统McuSystem”(简称“MS”),思想来的来源。

4、MS1:消息机制、节拍控制、串口调试

想法虽好,不见得能做到,做的难度往往远大于想,虽然那个时候身边有一帮软件高手,但他们都看不上MCU51,因为相对手机软件确实如此,所以MS可以说完全是靠个人完成的。如何构建这个平台,把这些例子衔接起来,则取材于大学时期做过的VB开发,因为它是典型的消息事件驱动的,我觉得这个消息机制很好,简单、易用,于是就自己设计了一套消息作为核心。在做手机驱动的时候,经常用到系统节拍、软件定时器、Trace串口调试,我觉得这三个很好,系统节拍固定时间来一个中断回调,可以用它实现按键、数码管等例行扫描程序,软件定时器可以用在一些功能超时处理方面,比如进入某一个菜单超时退出、按键音,闹钟或者一些游戏、动画,尤其是可以实现一定时间间隔的自我循环,类似一种伪任务。Trace串口调试是因为手机平台过于庞大,无法通过仿真器DEBUG,所以一般都用串口来打印信息了解测试,这个适合不想买仿真器的朋友,后来因为Flash技术成熟,尤其是STC的单片机,支持在线编程ISP,根本不需要用仿真器,那么Trace就显得很有价值。依靠以上四点,通过大约2、3个月的开发,MS第一版本基本上成型了,这个时候还没有系统接触过RTOS。

5、MS2:简单、易用、分享

MS出来的时候,恰好祝教授有项目要做,测量激光器的特性的,于是基于MS1做了两个项目,进一步完善了程序细节升级到MS2,过了一年在深圳周立功分公司认识一位朋友,他需要开发基于CAN通讯的轮胎硫化设备,但因为没太多钱,让我只帮他完成框架,具体的他自己来做。他只懂一点点C语言基础,我基于MS2完成框架后让他自己设计,本来以为他不可能实现最后还会来找我的,没想到后面他自己搞定了,根本不需要我,这让我意识到MS2的价值:简单、易用,后来我把MS2分享给身边的人,尤其是当时还在周立功深圳分公司的陈茂华先生对MS2大大赞赏,认为MS2简单易用,非常适合入门,很有价值,毕竟陈茂华先生在周立功公司,见识方面比我强一些,有他的认同让我感觉到需要进一步完善,并且应该通过网络分享给大家,2003年放在21ic的Ftp上共享。

6、MS3:21ic结缘、逐渐成熟

2006年来到深圳市华禹高科技有限公司,因为是研发负责人,需要招聘,经常在21ic出没,过了一年“程序匠人”搞了一个侃单片机版面的竞选版主活动,我一时兴起,也去参加,竞选的作品是MS3,当时为了提高MS3的代码质量,还专门让我妻子刘颖按标准优化(她是计算机系研究生、曾在华为手机部门工作,代码编写远比我规范)。竞选活动很是激烈,参与者众多,大家对 MS3印象较深,感觉不错,受到多数人的肯定与支持,但这个跟21ic的一个元老级网友“农民讲习所”的一个“通用处理程序 ”碰上了,两派都有较多的支持者,于是争吵比较激烈,进一步推动了MS的扩散。客观的讲,“通用处理程序”跟MS有一定的理念接近,但出发点来源完全不同。“通用处理程序”的基本思想来自于RTOS方面,加上作者软件功底较好,模块化思想比较重。相反,MS缘自手机的平台思想,是一个开发平台架构,因为当时作者软件功底不强,所以很少用高级有难度的东西,甚至都没用指针,编写的代码都很简单,易用,架构很清晰,让人一目了然,所以很适合初学的嵌入式群体,也获得他们的最大支持,所以这个在后来的推广中,MS应该说是胜出的。尤其是华禹工控现在的Android负责人陈永强(21ic代号high,当时是21ic版主之一),就是在那个时候看到MS3,很惊讶原来MCU51还可以这么写程序,于是来到了华禹工控。2007年那段时间的争论,现在还可以在21ic上搜索到。

有了这些基础之后,经常收到邮件询问MS3问题的,也有QQ加我问一些问题,这个过程中,有个别网友很好奇我是如何把这些元素融合起来的,他们在溯源我当时的想法是什么,但可惜的是,只有很个别的几个,而大部分的网友只是看代码而已。在询问问题中,我发现大部分网友做的项目过于简单,没有接触过复杂的需求,尤其是软件定时器,他们无法理解它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功能,而这些问题导致今后的文档注重讲解功能的来源及作者当时的想法。后来,我们经常把MS3作为公司内部软件招聘、培训之用,一些单片机项目,也都以它为基础开发,可以说整个公司都熟悉MS3,带来了较大的沟通便利性。

MS1因为刚出来,处理的很不成熟,尤其是那个时候,代码写的不多,所以很多细节处理显得幼稚,甚至包括编写规范性,但其思想已经体现。MS2把一些没必要的东西都去掉了,弄成了一个很简单,甚至都不包含指针,只需要一颗MCU51即可,可以在Keil仿真器下直接运行,通过UART模拟仿真,入门最好从MS2入手。MS3是比较成熟的一个版本,尤其是3.20版本之后,因为版主竞赛打下的基础,所以客户群体比较广泛,实际使用最多,2011年高频感应加热初期基于MCU51的,用的就是MS3。

7、MS4:精准控制,稳定可靠

随着高频感应加热项目的深入,涉及到高速信号例行处理(10K/S),这个时候被迫放弃MCU51而迁徙到Cortex M3平台,于是基于NXP的LPC1343把MS3升级为MS4,除了保留原来的功能外,主要引入了函数指针做界面设计,对于简单的项目来说,比较容易实现。此外还引入了跟这个项目有关的采样执行速度分级处理。IO等状态检测用系统节拍扫描,并且把系统节拍设置在10K速度上。把项目需求按时间要求分级处理,这样系统节拍再细分为10K/S、1K/S、100/S、10/S。一般最高响应用中断,IO状态检测、高速执行用10K/S,水压、数码管扫描显示之类的用1K/S,按键扫描用100/S,LCD屏、数码管数据显示用10/S。这个一般的规律是基于项目的实际速度需求,没必要大**打蚊子。并且一般响应外界速度要高,这样还可以做一些滤波处理,但执行不需要很快,可以相对慢一些。对于外部检测,一般不建议用中断,尽可能用扫描方式,一是没有这么多中断口,二是中断容易因为毛刺,导致多次中断无法识别。高频感应项目曾经一度想上RTOS实现实时响应,但遭到大家反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对RTOS都不太熟悉,虽然有了解,怕不稳定,反而认为深入分析透彻项目需求才是出路,后来准确分析项目需求后,提出了系统节拍的速度分级,非常好的解决了实时性问题,系统稳定可靠。

8、重构:从MS4到MS5

MS4基本上没怎么对外宣传,只是在博客中发布过,没怎么推广,主要是本人没有精力了。随着高频感应项目的深入,需求越来越多,而这些需求大部分都是来自界面设计,原有的架构体系不足以支撑复杂的界面,代码写着写着甚至会让自己都晕,不仅仅要设计业务逻辑,还要花很多时间在界面设计中,而这个界面设计又干扰了我正常的业务逻辑设计,甚至处理的不好,会导致系统混乱,而这不是我想看到的,于是就想要改变了。

界面设计对于小项目来说不复杂,但对于稍微大一些的项目,界面一多,尤其是一些动态数据需要显示,参数需要设置,界面设计就变得相当复杂,此外LCD驱动一般总线速度不高,显示刷新还不能太快,不然动态数据无法看清,这些导致界面显示必须要与业务逻辑独立分离。复杂的界面需求没有一个简单、统一的标准开发模版,导致在大部分嵌入式项目中,界面部分的代码最难被别人看懂,传承性差。虽然现在有uc/GUI等标准化的界面设计库,但它适合于彩色点阵屏,并且系统过于复杂而没有多少人会用。而很多工业类嵌入式项目,一般都用黑白屏,具有简单、可靠,开发难度低,对处理器要求低的优点,毕竟重点不是界面的色彩,而是系统本身的性能。高频感应加热项目就采用128*64点阵的黑白字库屏,支持8*4个汉字或者是16*4个字母。

因为界面的这些需求,导致项目修改的越来越复杂,时间长了自己都迷糊,而现实又逼我不得不抽身离开高频感应项目组去开拓新的业务:机械自动化控制系统(一种基于CAN通讯的组合嵌入式PLC,代号为msPLC),所以必须要把这些软件教给继承者,而他的软件基础基本没有,虽然在我的指点下加上他对高频感应设备本身的熟悉,所以能看懂业务逻辑并能稍做修改,但对于界面设计基本上一头雾水。这些都促使我不得不重新设计全新的系统,解决界面问题,再加上msPLC的软件需求,想把两者的需求统一起来一并解决。

因为MS4是基于NXP的芯片,这是因为我原来的朋友圈都是推广NXP的,想着好采购,但通用性,资料毕竟没有ST强,客户群体也没有ST的广泛,所以在设计升级的时候,就基于ST最常用的STM32F103来设计。先是基于STM32F103的驱动库把MS4移植上来,再增加一些功能,如为串口设计了一个发送BUFFER,把要发送的数据打印到BUFFER中来,再用系统节拍SystemTick每秒1000次的把数据发送走。引入了高频感应加热项目中做的一些界面分层设计思想,让界面显示与业务逻辑实现独立,但这个是基于消息机制的,没有实现优先级。升级后的叫MS5,在去年年底发布推广。

为了进一步解决界面的分层独立显示,去年年底着手学习RTOS,参考了多家RTOS,最终选择客户群体最为广泛的uC/OS-II,因为它有书可以参考。很多网友向我抱怨uC/OS看都看不懂,谈何用啊,心里抵触感很强。分析发现他们主要是被过多的宏定义、数据结构、指针、过多的不常用的附属功能所困扰,严重的影响了对程序的阅读,他们甚至不知道那些函数是重点,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同样头疼,导致思维不清晰,于是我从精简入手,先把跟系统关系不大的一些不常用的附属功能去掉,再去掉一些没用的宏,甚至在开发msOS时期,把任务数从64个变成了8个,去掉了复杂的优先级计算,去掉了复杂的链表结构而改用数组,去掉了很多删除函数,如删除任务、删除事件之类,最后一个uC/OS只剩下最核心的内核和必要的功能函数,文件只有3个,看起来简单易懂,语法非常简单。之后把MS5与初步精简化的uC/OS整合在一起出了一个版本,MS5作为uC/OS的最低优先级任务,当时就叫msOS,也放在了网上,但考虑到种种原因,尤其是感觉有点两个东西强行合在一起的感觉,所以基本上没有推广而放弃了。

做到这儿,自己迷惑了,如何把MS5的优点与uC/OS完美的结合起来,解决GUI与业务逻辑的分层问题,但第一版的msOS这种粗粗的结合,很不协调,不能解决分层问题,还需要深入分析GUI到底是什么,于是转向跟华禹工控的几位软件负责人沟通,我把我的需求告诉了苏鹏,他长期做Linux,曾师从RTLinux/GPL维护人Prof. Nicholas McGuire,具有对开源和互联网天然的敏感性。因为长期负责MTK手机开发和JAVA设计,所以对界面有非常深入的理解,我们讨论之后,他建议我在MS4下重新构建高频感应加热设备的程序,尤其是界面部分, GUI与业务逻辑要想实现分层,在MS4的消息机制下,会导致一个问题,那就是每次刷屏显示都要从头到尾来一次完整的程序执行,中间不能打断退出,这会导致业务逻辑响应速度降低,此外这个从设计思维上讲属于并行设计,每次进来都需要全部解析一遍,费用很高,而C语言程序设计常规的是串行设计思维,顺序执行下来的,所以在编程初期非常痛苦。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开发,在MS4上实现了独立的GUI(此时的GUI概念还不是很清晰,跟后来msOS的GUI完全两码事情)设计,完成了高频感应项目的界面需求,但感觉很是别扭,一是没有彻底的基于RTOS优先级的分层设计,二是并行再入写法,让思维不适应,别人很难学。所以最后这个版本就停了,没有再继续下去。

9、引入C#

虽然这次GUI的设计失败,但让我有了实际经验,进一步加深了对GUI的理解,于是我再一次开始寻找我想要的GUI。GUI在PC上位机编程中技术非常成熟,早期有VB、DEPHI、VC等,现在流行的有JAVA、C#。我之前接触过一点点JAVA,虽然也类此C语言,但差异还有点大,用起来觉得不是很爽就没学了,恰好华禹工控有WINCE项目,一般用C#开发,而C#则是微软总结了自己这么多年的开发经验,吸收了VB、DEPHI、JAVA、VC的优点整合起来的接近C语言的一门新语言,特点是简单、易用、接地气,这个符合我的理念,于是向他们请教了一些C#的概念,在网上搜索了不少资料对比了一下当前的这些语言特性,觉得C#很适合我,一是语法来自于C语言,具有兼容性,二是它的命名法则非常好、长命名看词识意,提高了阅读性,三是整个架构设计非常完美,命名空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可以很好的解决大一些项目的重名问题,尤其是全局变量,四是面向对象设计,各种GUI控件,可以很好的解决GUI问题、五是若按照C#模版设计,这样公司内若普及msOS,则同时把上位机C#编程也学了,今后公司内部可以有很好的语言统一性,而C#跟JAVA又类似,这些都可以水到渠成,这些正是我想要的,之后买书学习了2个月差不多时间.

有了C#作为参考模版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把C语言写成C#风格?C语言没有命名空间这一说法,如何表达?C语言没有直接的面向对象概念,如何建立?于是我把这些问题跟华禹工控的软件人员交流沟通,最后确定下来选择结构体为核心解决命名空间和面相对象设计,代码写作规范一律参考C#,这样便于标准化,再结合精简化的uC/OS,基础概念都有了,于是今年6月份正式在msPLC DEMO上开始编写msOS。

10、msOS诞生

因为准备工作做的比较充足,前期开发比较顺利,首先遵循ARM Cortex™ 微控制器软件接口标准CMSIS提出的分层结构,把整个系统分为App和System两个目录,App是应用层,存放具体项目需求,System是系统库。System下一般包含三部分:Device、OS及GUI。Device是设备层,为OS、GUI及App提供底层设备接口,它包含了ST提供的硬件驱动标准库。OS为uC/OSII的精简版本,支持8个任务,去掉了很多动态连接的链表而以数组代替,代码精简明了,非常易懂。GUI是为App提供MMI设计的标准设计库,目前硬件支持128*64点阵黑白字库屏,控件支持页面背景字体(BackText)、图标(Chart)、标签(Label)及文本(TextBox)。

后期开发过程中,GUI部分,尤其是TextBox让我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才真正分析透彻,因为TextBox设计太多需求,比如显示数据、按键响应、光标移动、焦点闪烁等等。其次是分层设计开始理解的不是很准确,还有一些指针的用法上,整个软件开发完后,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msOS可以说是完全基于自身的需求推动的,因为自己需要这些功能,所以不停的去寻找,而在解决这些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多人帮助、肯定与支持,在此深深的表示感谢并把它开源共享出去,希望对后来者有参考作用。我希望这个作用,不仅仅只限于代码方面的作用,更多的应该是这种思维方式,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很务实,用现在的话讲很接地气。

感谢您的支持,感谢您的选择!

msOS群:291235815,欢迎加入

网友A:
两个小建议:
1  用四个空格做缩进,或者TAB做缩进,首选前者。  千万不要混排。
2  每行字符数不要超过80

网友B:
等待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小建议:
1  用四个空格做缩进,或者TAB做缩进,首选前者。  千万不要混排。
2  每行字符数不要超过80

第一点基本上支持了,除了早期的,后续调整过来。
第二点争取。

msOS前身McuSystem实用单片机系统尤其是MS2、MS3,当年在本版面引起较大的讨论。后来看到不少网友参考MS系统发表了不少类似的**,可以说给本版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现在msOS进一步把MS推进,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楼主:
MS系统当年是通过侃单片机版让大家了解的,现在msOS继续以前的道路,第一时间在这儿发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点基本上支持了,除了早期的,后续调整过来。
第二点争取。

关于第一点  王总还是找一个工具来看看  大面积的混排  看着好费劲

网友C:
膜拜一下,原来楼主就是顶楼里介绍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第一点  王总还是找一个工具来看看  大面积的混排  看着好费劲

刚改过,你再看看,确实以前的有不少没有改过来,SourceInsight下看不出来。

楼主:
前 言

2001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中科院半导体集成光电子学国家实验室工作,师从祝宁华教授、谢亮研究员,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了MCU51单片机的C语言开发(大学时期接触过单片机汇编),听到谢研究员讲解C语言的优点,尤其是可以写很多子函数,一个个形成库,便于今后复用,觉得单片机下的C语言很好,那个时候就想,我应该设计一套属于自己的C语言库。所里的研发氛围很好,思想开放,什么都可以谈,尤其是祝教授与谢研究员不仅不看重我不高的学历(在所里大部分博士硕士的环境下,我只是一个学位都没有的临时工),反而在很多技术问题上的讨论,很看重我的观点,这让我感觉到被尊重,也让我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所里毕竟不适合我,因为那儿是讲学历,并且不重视实际的地方,这不符合我的长远发展,在工作了接近半年之后,在兰州大学周庆国教授的介绍下来到了深圳经纬科技有限公司跟他的导师现在这家企业的老板周荣洁博士做手机设计,因为周博是负责公司软件开发的,于是我就从硬件设计人员转变成了一个软件设计人员,主要负责驱动,比如LCD、Melody。可以说第一款真正国产的彩色手机屏驱动就出自我之手。那个时候刚进入经纬,C语言没有真正写过,却直接面对这么大规模的手机软件,难度可想而知,是周博手把手教我如何看代码,如何理解每一句话的含义,尤其是字库显示部分代码分析,现在这个场景还历历在目。
因为有周博的帮助,加上自己本身对于硬件的理解,很快就上手干活了,获得了公司的认可,这样日子就轻松了很多,有了空闲时间。因为掌握了C语言,加上之前接触过MCU51,这个时候就想把以前建立一套软件库的想法实现,于是在2002年11月份附近从周立功公司购买了一套MCU51开发板DP51,按着教程的例子一个个功能的练习,这就是之前谢研究院说的子函数的应用。学了半个月之后,就觉得这些太简单了,因为一个个例子、子函数各自独立,分散开,无法合在一起,还需要专门给这些子函数建目录来管理很麻烦,时间一长可能就丢失等等,并且因为做过了手机,毕竟手机技术层次远远高于单片机,尤其是这个平台思想,觉得非常的好,于是想引入平台概念,把这些可能会用到的例子、子函数都在这个平台下管理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尤其是很多常用的例子,是这个平台的基础,比如按键、串口打印等等,于是就开始构思这个平台了,这也就是“实用单片机系统McuSystem”(简称“MS”),思想来的来源。
想法虽好,不见得能做到,做的难度往往远大于想,虽然那个时候身边有一帮软件高手,但他们都看不上MCU51,因为相对手机软件确实如此,所以MS可以说完全是靠个人完成的。如何构建这个平台,把这些功能例子衔接起来,则取材于大学时期做过的VB开发,因为它是典型的消息事件驱动型的,我觉得这个消息机制很好,简单、易用,于是就自己设计了一套作为核心。在做手机驱动的时候,经常用到系统节拍、软件定时器、Trace串口调试,我觉得这三个很好,系统节拍固定时间来一个中断回调,可以用它实现按键、数码管等例行扫描程序,软件定时器可以用在一些功能超时处理方面,比如进入某一个菜单超时退出、按键音,闹钟或者一些游戏、动画,尤其是可以实现一定时间间隔的自我循环,类似一种伪任务。Trace串口调试是因为手机平台过于庞大,无法通过仿真器DEBUG,所以一般都用串口来打印信息了解情况,这个合适不想买仿真器的朋友,后来因为Flash技术成熟,尤其是STC的单片机,支持在线编程ISP,根本不需要用仿真器,那么Trace就显得很有价值。依靠以上四点,通过大约2、3个月的开发,MS第一版本基本上成型了。

待续

网友A:
再提一个建议:
既然是玩开源,那么就不要搞个xxx.rar上传就完事了。
要玩就玩得再专业点,把资源放到 google code 或者  sourceforge 或者  github 上面托管。

网友A:
参考一下国内的rt-thread团队是怎么玩的:
https://code.google.com/p/rt-thread/

楼主:
续:
MS出来的时候,恰好祝教授有项目要做,测量激光器的特性的,于是基于MS1做了两个项目,进一步完善了程序细节升级到MS2,过了一年在深圳周立功分公司认识一位朋友,他需要开发基于CAN通讯的轮胎硫化设备,但因为没太多钱,让我只帮他完成框架,具体的他自己来做。他只懂一点点C语言基础,我基于MS2完成框架后让他自己设计,本来以为他不可能实现最后还会来找我的,没想到后面他自己搞定了,根本不需要我,这让我意识到MS2的价值:简单、易用,后来我把MS2分享给身边的人,尤其是当时还在周立功深圳分公司的陈茂华先生对MS2大大赞赏,认为MS2简单易用,非常适合入门,很有价值,毕竟陈茂华先生在周立功公司,见识方面比我强一些,有他的认同让我感觉到需要进一步完善,并且应该通过网络分享给大家,2003年放在21ic的Ftp上共享。
2006年来到深圳市华禹高科技有限公司,因为是研发负责人,需要招聘,经常在21ic出没,过了一年“程序匠人”搞了一个侃单片机版面的竞选版主活动,我一时兴起,也去参加,竞选的作品是MS3,当时为了提高MS3的代码质量,还专门让我妻子按标准优化(她是计算机系研究生、前期在华为手机部分工作,后来在手机多媒体芯片设计公司工作,代码编写规范方面远比我强)。竞选活动很是激烈,参与者众多,大家对 MS3印象较深,感觉不错,受到多数人的肯定与支持,但这个跟21ic的一个元老级网友“农民讲习所”的一个“通用处理程序 ”碰上了,两派都有较多的支持者,于是争吵比较激烈,进一步推动了MS的扩散。客观的讲,“通用处理程序”跟MS有一定的理念接近,但出发点来源完全不同。“通用处理程序”的基本思想来自于RTOS方面,加上作者软件功底较好,模块化思想比较重。相反,MS缘自手机的平台思想,是一个开发平台架构,因为当时作者软件功底不强,所以很少用高级有难度的东西,甚至都没有指针,编写的代码都很简单,易用,架构很清晰,让人一目了然,所以很适合初学的嵌入式群体,也获得他们的最大支持,所以这个在后来的推广中,MS应该说是胜出的。尤其是华禹工控现在的Android负责人陈永强(21ic代号high,当时是21ic版主之一),就是在那个时候看到MS3,很惊讶原来MCU51还可以这么写程序,于是来到了华禹工控。2007年那段时间的争论,现在还可以在21ic上搜索到。
有了这些基础之后,经常收到邮件询问MS3问题的,也有QQ加我问一些问题,这个过程中,有个别网友很好奇我是如何把这些元素融合进来的,他们在溯源我当时的想法是什么,但可惜的是,只有很个别的几个,而大部分的网友只是看代码而已。再询问问题中,我发现大部分网友做的项目过于简单,没有接触过复杂的需求,尤其是软件定时器,他们无法理解他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功能,而这些问题导致今后的文档注重讲解功能的来源及作者当时的想法。后来,我们经常把MS3作为公司内部软件招聘、培训之用,一些单片机项目,也都以他为基础开发,可以说整个公司都熟悉MS3,带来了较大的沟通便利性。

待续

网友D:
LZ你的OS里有队列和邮箱么,是和ucos一样的多个任务共享的队列和邮箱么,总感觉这种方式让我觉得怪怪的,不知道用在什么场合。
其实我觉得一个任务对应一个消息构件(类比ucos的话,就是ECB和TCB绑定到一起,这样直接将消息发到已知的TCB就好了)、
或者一个任务对应好几个消息构件(队列和邮箱只针对一个任务,发送消息是发送到对应的ECB中)会比较好一点,
群发的话,生成一个专门的群发类来控制就行了。

楼主:
楼上,我用的是消息队列,这个等同于MS下的消息队列,只是uCOS的消息队列里面是指针,我在用的时候,做了一些技巧,强制类型转换成了数据,并且修改了消息队列的等待函数,让他支持void * 0,避免返回0不正常。

我精简了ucos,你可以看我的代码,很简单,基本上没有宏了,很多网友看ucos很累,无法深入,所以不敢用。

网友E:
目前对我来说还太高深了

网友F:
您的开源PLC 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两个小建议:
1  用四个空格做缩进,或者TAB做缩进,首选前者。  千万不要混排。
2  每行字符数不要超过80

四个空格和TAB有什么区别么。可否详细解释下。

80个字符有行业规定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四个空格和TAB有什么区别么。可否详细解释下。

80个字符有行业规定么。 ...

https://www.kernel.org/doc/Documentation/CodingStyle

网友G:
引用 网友A:
https://www.kernel.org/doc/Documentation/CodingStyle

CodingStyle  受教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https://www.kernel.org/doc/Documentation/CodingStyle

中文版发出来大家一起来规范

Chinese translated version of Documentation/CodingStyle

If you have any comment or update to the content, please post to LKML directly.
However, if you have problem communicating in English you can also ask the
Chinese maintainer for help.  Contact the Chinese maintainer, if this
translation is outdated or there is problem with translation.

Chinese maintainer: Zhang Le <r0bertz@gentoo.org>
---------------------------------------------------------------------
Documentation/CodingStyle的中文翻译

如果想评论或更新本文的内容,请直接发信到LKML。如果你使用英文交流有困难的话,也可
以向中文版维护者求助。如果本翻译更新不及时或者翻译存在问题,请联系中文版维护者。

中文版维护者: 张乐 Zhang Le <r0bertz@gentoo.org>
中文版翻译者: 张乐 Zhang Le <r0bertz@gentoo.org>
中文版校译者: 王聪 Wang Cong <xiyou.wangcong@gmail.com>
               wheelz <kernel.zeng@gmail.com>
               管旭东 Xudong Guan <xudong.guan@gmail.com>
               Li Zefan <lizf@cn.fujitsu.com>
               Wang Chen <wangchen@cn.fujitsu.com>
以下为正文
---------------------------------------------------------------------

  Linux内核代码风格

这是一个简短的文档,描述了linux内核的首选代码风格。代码风格是因人而异的,而且我
不愿意把我的观点强加给任何人,不过这里所讲述的是我必须要维护的代码所遵守的风格,
并且我也希望绝大多数其他代码也能遵守这个风格。请在写代码时至少考虑一下本文所述的
风格。

首先,我建议你打印一份GNU代码规范,然后不要读它。烧了它,这是一个具有重大象征性
意义的动作。

不管怎样,现在我们开始:

   第一章:缩进

制表符是8个字符,所以缩进也是8个字符。有些异端运动试图将缩进变为4(乃至2)个字符
深,这几乎相当于尝试将圆周率的值定义为3。

理由:缩进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清楚的定义一个控制块起止于何处。尤其是当你盯着你的屏幕
连续看了20小时之后,你将会发现大一点的缩进会使你更容易分辨缩进。

现在,有些人会抱怨8个字符的缩进会使代码向右边移动的太远,在80个字符的终端屏幕上
就很难读这样的代码。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如果你需要3级以上的缩进,不管用何种方式你
的代码已经有问题了,应该修正你的程序。

简而言之,8个字符的缩进可以让代码更容易阅读,还有一个好处是当你的函数嵌套太深的
时候可以给你警告。留心这个警告。

在switch语句中消除多级缩进的首选的方式是让“switch”和从属于它的“case”标签对齐于同
一列,而不要“两次缩进”“case”标签。比如:

  switch (suffix) {
case 'G':
case 'g':
  mem <<= 30;
  break;
case 'M':
case 'm':
  mem <<= 20;
  break;
case 'K':
case 'k':
  mem <<= 10;
  /* fall through */
default:
  break;
}

不要把多个语句放在一行里,除非你有什么东西要隐藏:

  if (condition) do_this;
   do_something_everytime;

也不要在一行里放多个赋值语句。内核代码风格超级简单。就是避免可能导致别人误读的表
达式。

除了注释、文档和Kconfig之外,不要使用空格来缩进,前面的例子是例外,是有意为之。

选用一个好的编辑器,不要在行尾留空格。

  第二章:把长的行和字符串打散

代码风格的意义就在于使用平常使用的工具来维持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每一行的长度的限制是80列,我们强烈建议您遵守这个惯例。

长于80列的语句要打散成有意义的片段。每个片段要明显短于原来的语句,而且放置的位置
也明显的靠右。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有很长参数列表的函数头。长字符串也要打散成较短的
字符串。唯一的例外是超过80列可以大幅度提高可读性并且不会隐藏信息的情况。

void fun(int a, int b, int c)
{
if (condition)
  printk(KERN_WARNING "Warning this is a long printk with "
      "3 parameters a: %u b: %u "
      "c: %u \n", a, b, c);
else
  next_statement;
}

   第三章:大括号和空格的放置

C语言风格中另外一个常见问题是大括号的放置。和缩进大小不同,选择或弃用某种放置策
略并没有多少技术上的原因,不过首选的方式,就像Kernighan和Ritchie展示给我们的,是
把起始大括号放在行尾,而把结束大括号放在行首,所以:

  if (x is true) {
  we do y
}

这适用于所有的非函数语句块(if、switch、for、while、do)。比如:

  switch (action) {
case KOBJ_ADD:
  return "add";
case KOBJ_REMOVE:
  return "remove";
case KOBJ_CHANGE:
  return "change";
default:
  return NULL;
}

不过,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函数:函数的起始大括号放置于下一行的开头,所以:

  int function(int x)
{
  body of function
}

全世界的异端可能会抱怨这个不一致性是……呃……不一致的,不过所有思维健全的人都知道(
a)K&R是_正确的_,并且(b)K&R是正确的。此外,不管怎样函数都是特殊的(在C语言中
,函数是不能嵌套的)。

注意结束大括号独自占据一行,除非它后面跟着同一个语句的剩余部分,也就是do语句中的
“while”或者if语句中的“else”,像这样:

  do {
  body of do-loop
} while (condition);

  if (x == y) {
  ..
} else if (x > y) {
  ...
} else {
  ....
}

理由:K&R。

也请注意这种大括号的放置方式也能使空(或者差不多空的)行的数量最小化,同时不失可
读性。因此,由于你的屏幕上的新行是不可再生资源(想想25行的终端屏幕),你将会有更
多的空行来放置注释。

当只有一个单独的语句的时候,不用加不必要的大括号。

if (condition)
action();

这点不适用于本身为某个条件语句的一个分支的单独语句。这时需要在两个分支里都使用大
括号。

if (condition) {
do_this();
do_that();
} else {
otherwise();
}

  3.1:空格

Linux内核的空格使用方式(主要)取决于它是用于函数还是关键字。(大多数)关键字后
要加一个空格。值得注意的例外是sizeof、typeof、alignof和__attribute__,这些关键字
某些程度上看起来更像函数(它们在Linux里也常常伴随小括号而使用,尽管在C语言里这样
的小括号不是必需的,就像“struct fileinfo info”声明过后的“sizeof info”)。

所以在这些关键字之后放一个空格:
  if, switch, case, for, do, while
但是不要在sizeof、typeof、alignof或者__attribute__这些关键字之后放空格。例如,
  s = sizeof(struct file);

不要在小括号里的表达式两侧加空格。这是一个反例:

  s = sizeof( struct file );

当声明指针类型或者返回指针类型的函数时,“*”的首选使用方式是使之靠近变量名或者函
数名,而不是靠近类型名。例子:

  char *linux_banner;
unsigned long long memparse(char *ptr, char **retptr);
char *match_strdup(substring_t *s);

在大多数二元和三元操作符两侧使用一个空格,例如下面所有这些操作符:

  =  +  -  <  >  *  /  %  |  &  ^  <=  >=  ==  !=  ?  :

但是一元操作符后不要加空格:
  &  *  +  -  ~  !  sizeof  typeof  alignof  __attribute__  defined

后缀自加和自减一元操作符前不加空格:
  ++  --

前缀自加和自减一元操作符后不加空格:
  ++  --

“.”和“->”结构体成员操作符前后不加空格。

不要在行尾留空白。有些可以自动缩进的编辑器会在新行的行首加入适量的空白,然后你
就可以直接在那一行输入代码。不过假如你最后没有在那一行输入代码,有些编辑器就不
会移除已经加入的空白,就像你故意留下一个只有空白的行。包含行尾空白的行就这样产
生了。

当git发现补丁包含了行尾空白的时候会警告你,并且可以应你的要求去掉行尾空白;不过
如果你是正在打一系列补丁,这样做会导致后面的补丁失败,因为你改变了补丁的上下文。

  第四章:命名

C是一个简朴的语言,你的命名也应该这样。和Modula-2和Pascal程序员不同,C程序员不使
用类似ThisVariableIsATemporaryCounter这样华丽的名字。C程序员会称那个变量为“tmp”
,这样写起来会更容易,而且至少不会令其难于理解。

不过,虽然混用大小写的名字是不提倡使用的,但是全局变量还是需要一个具描述性的名字
。称一个全局函数为“foo”是一个难以饶恕的错误。

全局变量(只有当你真正需要它们的时候再用它)需要有一个具描述性的名字,就像全局函
数。如果你有一个可以计算活动用户数量的函数,你应该叫它“count_active_users()”或者
类似的名字,你不应该叫它“cntuser()”。

在函数名中包含函数类型(所谓的匈牙利命名法)是脑子出了问题——编译器知道那些类型而
且能够检查那些类型,这样做只能把程序员弄糊涂了。难怪微软总是制造出有问题的程序。

本地变量名应该简短,而且能够表达相关的含义。如果你有一些随机的整数型的循环计数器
,它应该被称为“i”。叫它“loop_counter”并无益处,如果它没有被误解的可能的话。类似
的,“tmp”可以用来称呼任意类型的临时变量。

如果你怕混淆了你的本地变量名,你就遇到另一个问题了,叫做函数增长荷尔蒙失衡综合症
。请看第六章(函数)。

  第五章:Typedef

不要使用类似“vps_t”之类的东西。

对结构体和指针使用typedef是一个错误。当你在代码里看到:

  vps_t a;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相反,如果是这样

  struct virtual_container *a;

你就知道“a”是什么了。

很多人认为typedef“能提高可读性”。实际不是这样的。它们只在下列情况下有用:

(a) 完全不透明的对象(这种情况下要主动使用typedef来隐藏这个对象实际上是什么)。

     例如:“pte_t”等不透明对象,你只能用合适的访问函数来访问它们。

     注意!不透明性和“访问函数”本身是不好的。我们使用pte_t等类型的原因在于真的是
     完全没有任何共用的可访问信息。

(b) 清楚的整数类型,如此,这层抽象就可以帮助消除到底是“int”还是“long”的混淆。

     u8/u16/u32是完全没有问题的typedef,不过它们更符合类别(d)而不是这里。

     再次注意!要这样做,必须事出有因。如果某个变量是“unsigned long“,那么没有必要

  typedef unsigned long myflags_t;

     不过如果有一个明确的原因,比如它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会是一个“unsigned int”而在
     其他情况下可能为“unsigned long”,那么就不要犹豫,请务必使用typedef。

(c) 当你使用sparse按字面的创建一个新类型来做类型检查的时候。

(d) 和标准C99类型相同的类型,在某些例外的情况下。

     虽然让眼睛和脑筋来适应新的标准类型比如“uint32_t”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可是有些
     人仍然拒绝使用它们。

     因此,Linux特有的等同于标准类型的“u8/u16/u32/u64”类型和它们的有符号类型是被
     允许的——尽管在你自己的新代码中,它们不是强制要求要使用的。

     当编辑已经使用了某个类型集的已有代码时,你应该遵循那些代码中已经做出的选择。

(e) 可以在用户空间安全使用的类型。

     在某些用户空间可见的结构体里,我们不能要求C99类型而且不能用上面提到的“u32”
     类型。因此,我们在与用户空间共享的所有结构体中使用__u32和类似的类型。

可能还有其他的情况,不过基本的规则是永远不要使用typedef,除非你可以明确的应用上
述某个规则中的一个。

总的来说,如果一个指针或者一个结构体里的元素可以合理的被直接访问到,那么它们就不
应该是一个typedef。

  第六章:函数

函数应该简短而漂亮,并且只完成一件事情。函数应该可以一屏或者两屏显示完(我们都知
道ISO/ANSI屏幕大小是80x24),只做一件事情,而且把它做好。

一个函数的最大长度是和该函数的复杂度和缩进级数成反比的。所以,如果你有一个理论上
很简单的只有一个很长(但是简单)的case语句的函数,而且你需要在每个case里做很多很
小的事情,这样的函数尽管很长,但也是可以的。

不过,如果你有一个复杂的函数,而且你怀疑一个天分不是很高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可能甚至
搞不清楚这个函数的目的,你应该严格的遵守前面提到的长度限制。使用辅助函数,并为之
取个具描述性的名字(如果你觉得它们的性能很重要的话,可以让编译器内联它们,这样的
效果往往会比你写一个复杂函数的效果要好。)

函数的另外一个衡量标准是本地变量的数量。此数量不应超过5-10个,否则你的函数就有
问题了。重新考虑一下你的函数,把它分拆成更小的函数。人的大脑一般可以轻松的同时跟
踪7个不同的事物,如果再增多的话,就会糊涂了。即便你聪颖过人,你也可能会记不清你2
个星期前做过的事情。

在源文件里,使用空行隔开不同的函数。如果该函数需要被导出,它的EXPORT*宏应该紧贴
在它的结束大括号之下。比如:

int system_is_up(void)
{
return system_state == SYSTEM_RUNNING;
}
EXPORT_SYMBOL(system_is_up);

在函数原型中,包含函数名和它们的数据类型。虽然C语言里没有这样的要求,在Linux里这
是提倡的做法,因为这样可以很简单的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

网友G:
第七章:集中的函数退出途径

虽然被某些人声称已经过时,但是goto语句的等价物还是经常被编译器所使用,具体形式是
无条件跳转指令。

当一个函数从多个位置退出并且需要做一些通用的清理工作的时候,goto的好处就显现出来
了。

理由是:

- 无条件语句容易理解和跟踪
- 嵌套程度减小
- 可以避免由于修改时忘记更新某个单独的退出点而导致的错误
- 减轻了编译器的工作,无需删除冗余代码;)

int fun(int a)
{
int result = 0;
char *buffer = kmalloc(SIZE);

if (buffer == NULL)
  return -ENOMEM;

if (condition1) {
  while (loop1) {
   ...
  }
  result = 1;
  goto out;
}
...
out:
kfree(buffer);
return result;
}

   第八章:注释

注释是好的,不过有过度注释的危险。永远不要在注释里解释你的代码是如何运作的:更好
的做法是让别人一看你的代码就可以明白,解释写的很差的代码是浪费时间。

一般的,你想要你的注释告诉别人你的代码做了什么,而不是怎么做的。也请你不要把注释
放在一个函数体内部:如果函数复杂到你需要独立的注释其中的一部分,你很可能需要回到
第六章看一看。你可以做一些小注释来注明或警告某些很聪明(或者槽糕)的做法,但不要
加太多。你应该做的,是把注释放在函数的头部,告诉人们它做了什么,也可以加上它做这
些事情的原因。

当注释内核API函数时,请使用kernel-doc格式。请看
Documentation/kernel-doc-nano-HOWTO.txt和scripts/kernel-doc以获得详细信息。

Linux的注释风格是C89“/* ... */”风格。不要使用C99风格“// ...”注释。

长(多行)的首选注释风格是:

  /*
  * This is the preferred style for multi-line
  * comments in the Linux kernel source code.
  * Please use it consistently.
  *
  * Description:  A column of asterisks on the left side,
  * with beginning and ending almost-blank lines.
  */

注释数据也是很重要的,不管是基本类型还是衍生类型。为了方便实现这一点,每一行应只
声明一个数据(不要使用逗号来一次声明多个数据)。这样你就有空间来为每个数据写一段
小注释来解释它们的用途了。

  第九章:你已经把事情弄糟了

这没什么,我们都是这样。可能你的使用了很长时间Unix的朋友已经告诉你“GNU emacs”能
自动帮你格式化C源代码,而且你也注意到了,确实是这样,不过它所使用的默认值和我们
想要的相去甚远(实际上,甚至比随机打的还要差——无数个猴子在GNU emacs里打字永远不
会创造出一个好程序)(译注:请参考Infinite Monkey Theorem)

所以你要么放弃GNU emacs,要么改变它让它使用更合理的设定。要采用后一个方案,你可
以把下面这段粘贴到你的.emacs文件里。

(defun linux-c-mode ()
  "C mode with adjusted defaults for use with the Linux kernel."
  (interactive)
  (c-mode)
  (c-set-style "K&R")
  (setq tab-width 8)
  (setq indent-tabs-mode t)
  (setq c-basic-offset 8))

这样就定义了M-x linux-c-mode命令。当你hack一个模块的时候,如果你把字符串
-*- linux-c -*-放在头两行的某个位置,这个模式将会被自动调用。如果你希望在你修改
/usr/src/linux里的文件时魔术般自动打开linux-c-mode的话,你也可能需要添加

(setq auto-mode-alist (cons '("/usr/src/linux.*/.*\\.[ch]$" . linux-c-mode)
   auto-mode-alist))

到你的.emacs文件里。

不过就算你尝试让emacs正确的格式化代码失败了,也并不意味着你失去了一切:还可以用“
indent”。

不过,GNU indent也有和GNU emacs一样有问题的设定,所以你需要给它一些命令选项。不
过,这还不算太糟糕,因为就算是GNU indent的作者也认同K&R的权威性(GNU的人并不是坏
人,他们只是在这个问题上被严重的误导了),所以你只要给indent指定选项“-kr -i8”
(代表“K&R,8个字符缩进”),或者使用“scripts/Lindent”,这样就可以以最时髦的方式
缩进源代码。

“indent”有很多选项,特别是重新格式化注释的时候,你可能需要看一下它的手册页。不过
记住:“indent”不能修正坏的编程习惯。

  第十章:Kconfig配置文件

对于遍布源码树的所有Kconfig*配置文件来说,它们缩进方式与C代码相比有所不同。紧挨
在“config”定义下面的行缩进一个制表符,帮助信息则再多缩进2个空格。比如:

config AUDIT
bool "Auditing support"
depends on NET
help
   Enable auditing infrastructure that can be used with another
   kernel subsystem, such as SELinux (which requires this for
   logging of avc messages output).  Does not do system-call
   auditing without CONFIG_AUDITSYSCALL.

仍然被认为不够稳定的功能应该被定义为依赖于“EXPERIMENTAL”:

config SLUB
depends on EXPERIMENTAL && !ARCH_USES_SLAB_PAGE_STRUCT
bool "SLUB (Unqueued Allocator)"
...

而那些危险的功能(比如某些文件系统的写支持)应该在它们的提示字符串里显著的声明这
一点:

config ADFS_FS_RW
bool "ADFS write support (DANGEROUS)"
depends on ADFS_FS
...

要查看配置文件的完整文档,请看Documentation/kbuild/kconfig-language.txt。

  第十一章:数据结构

如果一个数据结构,在创建和销毁它的单线执行环境之外可见,那么它必须要有一个引用计
数器。内核里没有垃圾收集(并且内核之外的垃圾收集慢且效率低下),这意味着你绝对需
要记录你对这种数据结构的使用情况。

引用计数意味着你能够避免上锁,并且允许多个用户并行访问这个数据结构——而不需要担心
这个数据结构仅仅因为暂时不被使用就消失了,那些用户可能不过是沉睡了一阵或者做了一
些其他事情而已。

注意上锁不能取代引用计数。上锁是为了保持数据结构的一致性,而引用计数是一个内存管
理技巧。通常二者都需要,不要把两个搞混了。

很多数据结构实际上有2级引用计数,它们通常有不同“类”的用户。子类计数器统计子类用
户的数量,每当子类计数器减至零时,全局计数器减一。

这种“多级引用计数”的例子可以在内存管理(“struct mm_struct”:mm_users和mm_count)
和文件系统(“struct super_block”:s_count和s_active)中找到。

记住:如果另一个执行线索可以找到你的数据结构,但是这个数据结构没有引用计数器,这
里几乎肯定是一个bug。

  第十二章:宏,枚举和RTL

用于定义常量的宏的名字及枚举里的标签需要大写。

#define CONSTANT 0x12345

在定义几个相关的常量时,最好用枚举。

宏的名字请用大写字母,不过形如函数的宏的名字可以用小写字母。

一般的,如果能写成内联函数就不要写成像函数的宏。

含有多个语句的宏应该被包含在一个do-while代码块里:

#define macrofun(a, b, c)    \
do {     \
  if (a == 5)   \
   do_this(b, c);  \
} while (0)

使用宏的时候应避免的事情:

1) 影响控制流程的宏:

#define FOO(x)     \
do {     \
  if (blah(x) < 0)  \
   return -EBUGGERED; \
} while(0)

非常不好。它看起来像一个函数,不过却能导致“调用”它的函数退出;不要打乱读者大脑里
的语法分析器。

2) 依赖于一个固定名字的本地变量的宏:

#define FOO(val) bar(index, val)

可能看起来像是个不错的东西,不过它非常容易把读代码的人搞糊涂,而且容易导致看起来
不相关的改动带来错误。

3) 作为左值的带参数的宏: FOO(x) = y;如果有人把FOO变成一个内联函数的话,这种用
法就会出错了。

4) 忘记了优先级:使用表达式定义常量的宏必须将表达式置于一对小括号之内。带参数的
宏也要注意此类问题。

#define CONSTANT 0x4000
#define CONSTEXP (CONSTANT | 3)

cpp手册对宏的讲解很详细。Gcc internals手册也详细讲解了RTL(译注:register
transfer language),内核里的汇编语言经常用到它。

  第十三章:打印内核消息

内核开发者应该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请一定注意内核信息的拼写,以给人以好的印象。不要
用不规范的单词比如“dont”,而要用“do not”或者“don't”。保证这些信息简单、明了、无
歧义。

内核信息不必以句号(译注:英文句号,即点)结束。

在小括号里打印数字(%d)没有任何价值,应该避免这样做。

<linux/device.h>里有一些驱动模型诊断宏,你应该使用它们,以确保信息对应于正确的
设备和驱动,并且被标记了正确的消息级别。这些宏有:dev_err(), dev_warn(),
dev_info()等等。对于那些不和某个特定设备相关连的信息,<linux/kernel.h>定义了
pr_debug()和pr_info()。

写出好的调试信息可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你写出来之后,这些信息在远程除错的时候
就会成为极大的帮助。当DEBUG符号没有被定义的时候,这些信息不应该被编译进内核里
(也就是说,默认地,它们不应该被包含在内)。如果你使用dev_dbg()或者pr_debug(),
就能自动达到这个效果。很多子系统拥有Kconfig选项来启用-DDEBUG。还有一个相关的惯例
是使用VERBOSE_DEBUG来添加dev_vdbg()消息到那些已经由DEBUG启用的消息之上。

  第十四章:分配内存

内核提供了下面的一般用途的内存分配函数:kmalloc(),kzalloc(),kcalloc()和
vmalloc()。请参考API文档以获取有关它们的详细信息。

传递结构体大小的首选形式是这样的:

  p = kmalloc(sizeof(*p), ...);

另外一种传递方式中,sizeof的操作数是结构体的名字,这样会降低可读性,并且可能会引
入bug。有可能指针变量类型被改变时,而对应的传递给内存分配函数的sizeof的结果不变。

强制转换一个void指针返回值是多余的。C语言本身保证了从void指针到其他任何指针类型
的转换是没有问题的。

  第十五章:内联弊病

有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内联函数是gcc提供的可以让代码运行更快的一个选项。虽然使用内联
函数有时候是恰当的(比如作为一种替代宏的方式,请看第十二章),不过很多情况下不是
这样。inline关键字的过度使用会使内核变大,从而使整个系统运行速度变慢。因为大内核
会占用更多的指令高速缓存(译注:一级缓存通常是指令缓存和数据缓存分开的)而且会导
致pagecache的可用内存减少。想象一下,一次pagecache未命中就会导致一次磁盘寻址,将
耗时5毫秒。5毫秒的时间内CPU能执行很多很多指令。

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如果一个函数有3行以上,就不要把它变成内联函数。这个原则的一个例
外是,如果你知道某个参数是一个编译时常量,而且因为这个常量你确定编译器在编译时能
优化掉你的函数的大部分代码,那仍然可以给它加上inline关键字。kmalloc()内联函数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人们经常主张给static的而且只用了一次的函数加上inline,如此不会有任何损失,因为没
有什么好权衡的。虽然从技术上说这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下即使不加inline gcc
也可以自动使其内联。而且其他用户可能会要求移除inline,由此而来的争论会抵消inline
自身的潜在价值,得不偿失。

  第十六章:函数返回值及命名

函数可以返回很多种不同类型的值,最常见的一种是表明函数执行成功或者失败的值。这样
的一个值可以表示为一个错误代码整数(-Exxx=失败,0=成功)或者一个“成功”布尔值(
0=失败,非0=成功)。

混合使用这两种表达方式是难于发现的bug的来源。如果C语言本身严格区分整形和布尔型变
量,那么编译器就能够帮我们发现这些错误……不过C语言不区分。为了避免产生这种bug,请
遵循下面的惯例:

如果函数的名字是一个动作或者强制性的命令,那么这个函数应该返回错误代码整
数。如果是一个判断,那么函数应该返回一个“成功”布尔值。

比如,“add work”是一个命令,所以add_work()函数在成功时返回0,在失败时返回-EBUSY。
类似的,因为“PCI device present”是一个判断,所以pci_dev_present()函数在成功找到
一个匹配的设备时应该返回1,如果找不到时应该返回0。

所有导出(译注:EXPORT)的函数都必须遵守这个惯例,所有的公共函数也都应该如此。私
有(static)函数不需要如此,但是我们也推荐这样做。

返回值是实际计算结果而不是计算是否成功的标志的函数不受此惯例的限制。一般的,他们
通过返回一些正常值范围之外的结果来表示出错。典型的例子是返回指针的函数,他们使用
NULL或者ERR_PTR机制来报告错误。

  第十七章:不要重新发明内核宏

头文件include/linux/kernel.h包含了一些宏,你应该使用它们,而不要自己写一些它们的
变种。比如,如果你需要计算一个数组的长度,使用这个宏

  #define ARRAY_SIZE(x) (sizeof(x) / sizeof((x)[0]))

类似的,如果你要计算某结构体成员的大小,使用

  #define FIELD_SIZEOF(t, f) (sizeof(((t*)0)->f))

还有可以做严格的类型检查的min()和max()宏,如果你需要可以使用它们。你可以自己看看
那个头文件里还定义了什么你可以拿来用的东西,如果有定义的话,你就不应在你的代码里
自己重新定义。

  第十八章:编辑器模式行和其他需要罗嗦的事情

有一些编辑器可以解释嵌入在源文件里的由一些特殊标记标明的配置信息。比如,emacs
能够解释被标记成这样的行:

-*- mode: c -*-

或者这样的:

/*
Local Variables:
compile-command: "gcc -DMAGIC_DEBUG_FLAG foo.c"
End:
*/

Vim能够解释这样的标记:

/* vim:set sw=8 noet */

不要在源代码中包含任何这样的内容。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编辑器配置,你的源文件不应
该覆盖别人的配置。这包括有关缩进和模式配置的标记。人们可以使用他们自己定制的模
式,或者使用其他可以产生正确的缩进的巧妙方法。

  附录 I:参考

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 第二版, 作者Brian W. Kernighan和Denni
M. Ritchie. Prentice Hall, Inc., 1988. ISBN 0-13-110362-8 (软皮),
0-13-110370-9 (硬皮). URL: http://cm.bell-labs.com/cm/cs/cbook/

The Practice of Programming 作者Brian W. Kernighan和Rob Pike.  Addison-Wesley,
Inc., 1999.  ISBN 0-201-61586-X.  URL: http://cm.bell-labs.com/cm/cs/tpop/

cpp,gcc,gcc internals和indent的GNU手册——和K&R及本文相符合的部分,全部可以在
http://www.gnu.org/manual/找到

WG14是C语言的国际标准化工作组,URL: http://www.open-std.org/JTC1/SC22/WG14/

Kernel CodingStyle,作者greg@kroah.com发表于OLS 2002:
http://www.kroah.com/linux/talks ... ingstyle_talk/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的开源PLC 做的怎么样了

msOS就是为了msPLC设计的软件平台。

原野之狼,已经在Google上发布了开源网站:

https://code.google.com/p/msos/
今后大家可以从这儿下载

楼主:
crazy2012,请把你发的部分内容缩短一些,不然影响大家阅读,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msOS就是为了msPLC设计的软件平台。

原野之狼,已经在Google上发布了开源网站:

OK  瞬间就高端大气上档次了  是不是该感谢一下我  哈哈

搞软件,以下几条必不可少:
a 版本控制
b bug管理
c 文档系统

楼主:
呵呵,非常感觉,你的意见我一看到马上落实,

你什么时候有空,请你吃饭。

楼主:
续上:
MS1因为刚出来,处理的很不成熟,尤其是那个时候,代码写的不多,所以很多细节处理的显得幼稚,甚至包括编写规范性,但其思想已经体现。MS2把一些没必要的东西都去掉了,弄成了一个很简单,甚至都不包含指针,只需要一颗MCU51即可,可以在Keil仿真器下直接运行,通过UART模拟仿真,入门最好从MS2入手。MS3是比较成熟的一个版本,尤其是3.20版本之后,因为版主竞赛打下的基础,所以客户群体比较广泛,实际使用最多,2011年高频感应加热初期基于MCU51的,用的就是MS3。
随着高频感应加热项目的深入,涉及到高速信号例行处理(10K/S),这个时候被迫放弃MCU51而迁徙到Cortex M3平台,于是基于NXP的LPC1343把MS3升级为MS4,除了保留原来的功能外,主要引入了函数指针做界面设计,对于简单的项目来说,比较容易实现。此外还引入了跟这个项目有关的采样执行速度分级处理。IO等状态检测用系统节拍扫描,并且把系统节拍设置在10K速度上。把项目需求按时间要求分级处理,这样系统节拍再细分为10K/S、1K/S、100/S、10/S。一般最高响应用中断,IO状态检测、高速执行用10K/S,水压、数码管扫描显示之类的用1K/S,按键扫描用100/S,LCD屏、数码管数据显示用10/S。这个一般的规律是基于项目的实际速度需求,没必要大**打蚊子。并且一般响应外界速度要高,这样还可以做一些滤波处理,但执行相对慢一些。对于外部检测,一般不建议用中断,尽可能用扫描方式,一是没有这么多中断口,二是中断容易因为毛刺,导致多次中断无法识别。高频感应项目曾经一度想上RTOS实现实时响应,但遭到公司软件负责人的反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对RTOS都不太熟悉,虽然有了解,怕不稳定,反而认为深入分析透彻项目需求才是出路,后来准确分析项目需求之后,提出了系统节拍的速度分级,非常好的解决了实时性问题,系统稳定可靠。
MS4基本上没怎么对外宣传,只是在博客中发布过,没怎么推广,主要是本人没有精力了。随着高频感应项目的深入,需求越来越多,而这些需求都是来自界面设计,原有的架构体系不足以支撑复杂的界面,代码写着写着甚至会让自己都晕,不仅仅要设计业务逻辑,还要花很多时间在界面设计中,而这个界面设计又干扰了我正常的业务逻辑设计,甚至处理的不好,会导致系统混乱,而这不是我想看到的,于是就想要改变了。

待续

网友H:
楼主牛人啊 !~特来膜拜 !~~

网友I:
看了看源码,只能说,祝你好运吧。。。

楼主:
界面设计对于小项目来说不复杂,但对于稍微大一些的项目,界面一多,尤其是一些动态数据需要显示,参数需要设置,界面设计就变得相当复杂,此外LCD驱动一般总线速度不高,显示刷新还不能太快,不然动态数据无法看清,这个导致界面显示必须要与业务逻辑独立分离。复杂的界面需求没有一个简单、统一的标准开发模版,导致在大部分嵌入式项目中,界面部分的代码最难被别人看懂,传承性难度大。虽然现在有uc/GUI等标准化的界面设计库,但它适合于彩色点阵屏,并且系统过于复杂而没有多少人会用。而很多工业类嵌入式项目,一般都用黑白屏,具有简单、可靠,开发难度低,对处理器要求低的优点,毕竟重点不是界面的色彩,而是系统本身的性能。高频感应加热项目就采用128*64点阵的黑白字库屏,支持8*4个汉字或者是16*4个字母。
因为界面的这些需求,导致项目修改的越来越复杂,时间长了自己都迷糊,而现实又逼我不得不抽身离开高频感应项目组去开拓新的产业,所以必须要把这些软件教给继承者,而他的软件基础基本没有,虽然在我的指点下加上他对高频感应设备本身的熟悉,所以能看懂业务逻辑并能稍做修改,但对于界面设计基本上一头雾水。这些都促使我不得不重新设计全新的系统,解决界面问题。
因为MS4是基于NXP的芯片,这是因为我原来的朋友圈都是推广NXP的,想着好采购,但通用性,资料毕竟没有ST多,客户群体也没有ST的广泛,所以在设计升级的时候,就基于ST最常用的STM32F103R8T6或者是STM32F103RBT6来设计。先是基于STM32F103的驱动库把MS4移植上来,再增加一些功能,如为串口设计了一个发送BUFFER,把要发送的数据打印到BUFFER中来,再用系统节拍SystemTick每秒1000次的把数据发送走。引入了高频感应加热项目中做的一些界面分层设计思想,让界面显示与业务逻辑实现独立,但这个是基于消息机制的,没有实现优先级。升级后的叫MS5,在去年年底发布推广。
为了进一步解决界面的分层独立显示,去年年底着手学习RTOS,参考了多家RTOS,最终选择客户群体最为广泛的uC/OS-II,因为它有书可以参考。很多网友向我抱怨uC/OS看都看不懂,谈何用啊,心里抵触感很强。分析发现他们主要是被过多的宏定义、数据结构、指针、过多的不常用的附属功能所困扰严重的影响了对程序的阅读,他们甚至不知道那些函数是重点,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同样头疼,导致思维不清晰,于是我从精简入手,先把跟系统关系不大的一些不常用的附属功能去掉,再去掉一些没用的宏,甚至在开发msOS时期,把任务数从64个变成了8个,去掉了复杂的优先级计算,去掉了复杂的链表结构而改用数组,去掉了很多删除函数,如删除任务、删除事件之类,最后一个uC/OS只剩下最核心的内核和必要的功能函数,文件只有3个,看起来简单易懂,语法非常简单。之后把MS5与初步精简化的uC/OS整合在一起出了一个版本,MS5作为uC/OS的最低优先级任务,当时就叫msOS,也放在了网上,但考虑到种种原因,尤其是感觉有点两个东西强行合在一起的感觉,所以基本上没有推广而放弃了。
做到这儿,自己迷惑了,如何把MS5的优点与uC/OS完美的结合起来,解决GUI与业务逻辑的分层问题,但第一版的msOS这种粗粗的结合,很不协调,不能解决分层问题,还需要深入分析GUI到底是什么,于是转向跟华禹工控的几位软件负责人沟通,我把我的需求告诉了苏鹏,他长期做Linux,曾师从RTLinux/GPL维护人Prof. Nicholas McGuire,具有对开源和互联网天然的敏感性。因为来公司后长期负责MTK手机开发和JAVA设计,所以对界面有非常深入的理解,我们讨论之后,他建议我在MS4下重新构建高频感应加热设备的程序,尤其是界面部分, GUI与业务逻辑要想实现分层,在MS4的消息机制下,会导致一个问题,那就是每次刷屏显示都要从头到尾完整的来一次完整的程序执行,中间不能打断退出,这会导致业务逻辑响应速度降低,此外这个从设计思维上讲属于并行设计,每次进来都需要全部解析一遍,费用很高,而C语言程序设计常规的是串行设计思维,顺序执行下来的,所以在编程初期非常痛苦。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开发,在MS4上实现了独立的GUI(此时的GUI概念还不是很清晰,跟后来msOS的GUI完全两码事情)设计,完成了高频感应项目的界面需求,但感觉很是别扭,一是没有彻底的基于RTOS优先级的分层设计,二是并行再入写法,让思维不适应,别人很难学。所以最后这个版本就停了,没有再继续下去。
虽然这次GUI的设计失败,但让我有了实际经验,进一步加深了对GUI的理解,于是我再一次开始寻找我想要的GUI。GUI在PC上位机编程中技术非常成熟,早期有VB、DEPHI、VC等,现在流行的有JAVA、C#。我之前接触过一点点JAVA,虽然也类此C语言,但差异还有点大,用起来觉得不是很爽就没学了,恰好华禹工控有WINCE项目,一般用C#开发,而C#则是微软总结了自己这么多年的开发经验,吸收了VB、DEPHI、JAVA、VC的优点整合起来的接近C语言的一门新语言,特点是简单、易用、接地气,这个符合我的理念,于是向他们请教了一些C#的概念,在网上搜索了不少资料对比了一下当前的这些语言特性,觉得C#很适合我,一是语法来自于C语言,具有兼容性,而是它的命名法则非常好、长命名看词识意,提高了阅读性,三是整个架构设计非常完美,命名空间给我留下很深的影像,可以很好的解决大一些项目的重名问题,尤其是全局变量,四是面向对象设计,各种GUI控件,可以很好的解决GUI问题、五是若按照C#模版设计,这样公司内若普及msOS,则同时把上位机C#编程也学了,今后公司内部可以有很好的语言统一性,而C#跟JAVA又类似,这些都可以水到渠成,这些正是我想要的,之后买书Step by Step学习了2个月差不多时间.

网友J:
虽然当前不用,但是想您致敬

网友K:
学rtos中
rt-thread有点复杂,先拿您的作品啃一啃:lol

楼主:
楼上,里面的uC/OS精简版本非常容易看懂,只有三个文件,去掉了太多不常用的功能,并且任务只有8个,去掉了很多复杂的链表结构

楼主:
书的前言部分已经更新完了,接下来把MS3按msOS风格处理一下,正式开始写书了。

网友L:
修改了一下 上下文切换码,去掉了跳转指令:
;;;;;;修改后
OsStartHighReadyTask                         ;第一次切换任务
        LDR     R4, =NVIC_SYSPRI2         ; set the PendSV exception priority
        LDR     R5, =NVIC_PENDSV_PRI
        STR     R5, [R4]
        LDR     R4, =OsRunning            ; OSRunning = TRUE
        MOV     R5, #1
        STRB    R5, [R4]
       ;;
       LDR     R4, =OsCurrentPriority
       LDR     R5, =OsHighReadyPriority
       LDRB    R6, [R5]
       STRB    R6, [R4]
       movs r0, #0x02
       msr control, r0

      ;切换PSP指针
      LDR     R6, =OsHighReadyTaskPoint
      LDR     R6, [R6]
      LDR     R4, =OsCurrentTaskPoint
      STR     R6, [R4]

      LDR     R2, [R6]
      MOV     SP, R2       ;获取了任务栈顶
      ;加载任务数据
      POP     {R4-R7}
      POP     {R0-R3}
      MOV     R8,R0
      MOV     R9,R1
      MOV     R10,R2
      MOV     R11,R3       ; POP R4-R11
      ADD     SP,SP,#16
      POP     {R0-R3}
      MOV     R12,R0
      MOV     LR,R2
      SUB     SP,SP,#32
      POP     {R0-R3}
      ADD     SP,SP,#16
      BX      LR
      NOP
     B       .                ;should never get here

;上下文切换
PendSV_Handler
    CPSID  I
    mrs r0, psp
    ldr r3, =OsCurrentTaskPoint            ;取出当前任务的 TCB 地址
    ldr r2, [r3]
    ;入栈
    STMDB R0!, {R4-R11}       ;Save the remaining registers
    str r0, [r2]        ;OSTCBCur->OSTCBStkPtr = SP;

    LDR     R0, =OsCurrentPriority              ;OsCurrentPriority = OsHighReadyPriority;
    LDR     R1, =OsHighReadyPriority
    LDRB    R2, [R1]
    STRB    R2, [R0]
    ;就是把SP切换到优先级高的堆栈中(切换SP的指向)
    LDR     R6, =OsHighReadyTaskPoint
    LDR     R6, [R6]
    LDR     R4, =OsCurrentTaskPoint
    STR     R6, [R4]                      ;OsCurrentTaskPoint = OsHighReadyTaskPoint
    LDR     R0, [R6]
    ;出栈
    LDMIA R0!, {R4-R11}
    msr psp, r0                        ; PSP=[R0]
    CPSIE   I
    BX      LR                            ; Exception return will restore remaining context
    NOP
;修改完

楼主:
谢谢,我对比一下

你这个确认过是吧

楼主:
测试了一下,可以使用,谢谢,我长期测试看看,确认可以后使用您提供的版本。

这部分汇编代码我是直接采用原来uCOS里面的,没有做过改动。

网友L:
任务没有优先级,是协作式的调度OS吧,为什么会在代码中用DelayMs(100);

void Delay(uint delayClock)
{
while(delayClock--);
}
void DelayUs(uint delayTime)
{
while(delayTime--)
{
  Delay(DelayUsTick);
}
}
void DelayMs(uint delayTime)
{
while(delayTime--)
{
  Delay(DelayMsTick);
}
}

提点见意:为了在使用 OS DEBUG时方便,请增加任务堆栈check及任务名称、hardfault异常处理!

这种处理是为了不了解OS的人方便处理操作中的问题!
以前LZ的MS系列让我受益良多,所以在此多说了几句!
谢谢!

楼主:
任务有优先级的,第一个初始化的,优先级最高,为0,第二个为1,以此类推的。

这个要在文档中描述的,现在都在写文档,因为我去掉了uC/OS内部的链表结构而直接用数组替代。把uC/OS不常用的功能都取消了。

其次,你那个OS_A.ASM那部分我看了一下代码,按你这个改,意义不大,因为这个函数只是在START初始化的时候简单了一些,没有大的意义,我就不改了。

你说测试那部分,我再看看,明白你意思,不过我这部分汇编还没有深入看,并且对Cortex-M3的汇编还不是太熟悉,需要你的帮助,请加我QQ:26033613,谢谢!

网友M:
小白因你而进步。谢谢,辛苦了!

网友L:
呵呵,等说明文档!

楼主:
楼上客气了,能得到你们的认可是我最大的动力,一定把msOS推广好,之前MS系列的时候,经常有网友让我写书,我一直推说没时间,事实上也确实忙,精力不能分,毕竟这么多人等着吃饭。现在公司都交给同事管理了,加上msOS设计的感觉很满意,获得整个公司的认同,他们也都参与了这个项目,并且我们的很多客户群体都很支持,所以想着这个既然做了,就把他做好。

本人真正完STM32是从去年底开始的,之后一直忙着学C#,构思整个架构,在STM32本身上,理解的反而不深,需要大家多多支持,多提意见,msOS到今天不是一个人写的,而是一群人合作的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G:
第七章:集中的函数退出途径

虽然被某些人声称已经过时,但是goto语句的等价物还是经常被编译器所使用, ...

晕,goto都出来了

网友N:
过来支持一下

楼主:
谢谢,现在开始写MS3的说明,把原来的MS3.21改写,后续按MS3、MS5、msOS流程一步步的写过来

网友O:
这个很好 Mark 楼主思想很先进 技术可以补 现在做技术缺的就是创新思想

网友P:
嵌入式的啊,,支持下啊

楼主:
刚发布了实用单片机系统MS3.21的升级版本,C#编程风格的MS3,形式上兼容了msOS,并且完善了编码质量,请各位今后使用最新版本的MS3,代码在首楼下载。

楼主:
接下来需要加入flash存储部分,计划采用文件形式。

网友Q:
,我也来占个位置

网友R:
很好,学习中,看过之前的MS3,琢磨了一段时间,学到了不少,谢谢楼主

网友S:
我也要看!!!

楼主(2013-09-17):
更新了最新版本,作为正式版本发布,增加了参数存储和日志存储功能,并且添加了注释

接下来开始写文档。

网友T:
多谢作者的劳动

网友U:
这个要支持一下,新手学习中。

网友V:
楼主的这段代码:

void DelayMs(uint delayTime)
{
        while(delayTime--)
        {
                DelayUs(1000);
        }
}

严重阻塞了,程序都在这里死等了。

不是特别苛刻的延时,还是用状态机来做会好点,实时性更好。

楼主:
这个实际在msOS中用不到的,都是用OS内部的delayTick函数替代了。

接下来在本帖长期发表关于msOS的文档书籍,这段时间都写书,写书的过程中,重视历史,重视需求,重视市场。

楼主:
第一章        嵌入式软件架构的发展

MCU51的发展历史

国内大部分嵌入式人员了解嵌入式是从学校开设的单片机MCU51开始的,我也一样,2000年接触的是ATMEL的AT89C51系列处理器,8位数据总线,16位地址总线,最高24MHz外部时钟,12个时钟周期,4~64KByte Flash和128~1K Byte Ram。该系列处理器,因为工作主频低,并且一个指令周期需要12个时钟周期,实际等于一秒钟最多只能执行2M指令,处理速度低。加上其内部的Ram、Flash太少,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控制,这也是MCU的名字来源:“微控制单元”,所以这个阶段,很多采用汇编来编程,C语言编程处于萌芽阶段,程序需要用Flash烧录器,程序调试需要依靠仿真器来完成。因为当时初级的半导体制程导致的抗干扰,抗静电能力比较强,加上MCU厂商较少,竞争压力少,价格高,测试完善,所以ATMEL的MCU51可靠性很高,口碑很好。
基于当时MCU51主频低、Ram少、价格贵的特征、软件开发基本上都是以汇编为主,提高效率,降低资源要求以降低MCU51的成本,幸好那个时期控制的对象往往不是很复杂,主要是一些机械、仪表类控制对象,都是简单的逻辑处理,带一些数码管或者是黑白液晶显示器,汇编确实比较适合,这算是最早的裸奔软件架构。
2000年以后,周立功单片机公司代理飞利浦半导体公司(独立后改名为NXP),推广NXP的MCU51,比如P89C52x2,可以通过串口Txd、Rxd及下载使能复合脚Psen与复位脚Reset直接下载,不再需要Flash烧录器及仿真器,大大降低了开发者投资门槛,也极大的方便了开发者,同时周立功公司开始推广Keil C编译器,让嵌入式人员真正走上了C语言编程。基于以上两点,周立功公司通过一系列MCU51评估板迅速占领了嵌入式评估板市场,尤其是早期最出名的DP-51开发板,引作者正式走上嵌入式,基于它开发了“实用单片机系统MS”,也为现在的msOS打下了基础。
NXP的芯片相比ATMEL来说,虽然价格差不多,但此时的价格相比以前已经下来不少,接近普及,并且因为支持串口下载,6时钟周期模式性能提升一倍,增加了很多特殊寄存器扩展了一些实用特性如AD、DA、PWM,扩展了一些应用模块,如CAN,极大的丰富了MCU51的内涵,让客户有更多的应用选择,这一切都让大家意识到MCU51普及应用时代的到来。后来国产单片机厂商宏晶科技推出了基于上电串口下载程序,不需要Psen和Reset脚的解决方案,集成了更多的功能,细分了各种品种,并且以低廉的价格正式引爆了MCU51市场。
我们来回顾一下MCU51的发展历史:
1、        Intel发明了8031。
2、        Atmel在MCU内部集成了Flash和 Ram,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单芯片方案。
3、        NXP采用四线(Txd、Rxd、Psen、Reset)串口下载程序,丢弃了仿真器.
4、        周立功普及MCU51开发板,推广Keil C,让MCU51广泛进入学校。
5、        STC采用两线(Txd、Rxd)上电串口下载程序,增强性能及功能,细分品种,让MCU51无处不在。
以上大家可以看到,MCU51的进步除了Intel发明之外,其他的都可以认为是基于需求、方便使用,属于微创新,而这些微创新,却极大的普及了MCU51,在市场中产生了质变,然而这些微创新往往不被技术人员重视,甚至嗤之以鼻,他们往往看不到背后的市场效果。
本人有幸认识STC创始人姚永平先生,聆听其对技术与市场的独到认识:
1、        STC初期不出评估板,避免技术支持压力,以透明低价直接挤占大厂市场,虎口夺肉。
2、        认识到MCU51的生命力还很顽强,尤其是原来的老工程师,并且因为MCU51简单易用,特别适合教学学生市场,所以充分挖掘MCU51:
a、        细分市场,细分功能,形成一个系列,覆盖大部分需求,区分价格,
b、        进一步提高主频,集成度,减少外围器件,比如单指令周期、40MHz时钟、支持内部RC时钟,无需外部时钟,甚至考虑内置滤波电容,加上其原有的高抗干扰、抗静电能力,让MCU51成为一颗真正意义上的单芯片方案,用户不需要太多的注意细节。比如PCB布板、干扰、静电等问题。
c、        专门针对退出MCU51的大厂提供替换型号,承接它们的客户。
d、        在ARM的Cortex M系统大举进军嵌入式市场,与MCU51重叠之时,深入挖掘高校、学生市场,推出开发板,出版各种书籍,继续延续MCU51生命。
对于STC及产品等,我不做评价,但对于姚先生本人作为一个技术人员,能够深刻认识到市场对技术的影响,一切从需求出发,简单、易用,我非常认同,并且身体力行。他曾经有一句话长期影响着我:自己做的产品,要建立品牌,天天给她施肥、浇水,完善一点点,她就能茁壮成长,切忌喜新厌旧。

网友V:
我看的是51部分的。

串口那里效率太低,发送和接收,完全可以在串行中断里完成。

关于串口中断的实现方案,在很久以前的C51BBS里有比较好的例子。

putchar,PutString 什么的,效率都可以极大的提高。

设置接收和发送两个数组,各自的位置指示器(指针)、处理的数量,剩下的事情由中断来解决。

https://bbs.21ic.com/icview-662868-1-1.html@逍遥派掌门 ,我发了一个。

楼主:
51部分这个暂时不打算改进后,毕竟51Ram太少了,只是作为入门,并且C51下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够用了,简单易用即可,你说的这些在msOS for stm32里都已经这么做了。

网友U:
楼主是高手,希望楼主能够将msos弄几个比较简单的小程序出来,比如12864的,1602的,流水灯的等等,方便一些新手上手,楼主的分享精神本身就是为了更多的人进步

楼主:
msOS for stm32目前标配的就是128*64的屏幕,里面有一些简单操作的例子

网友W:
楼主文笔很好,但是楼主的代码一直认为写的比较垃圾。

楼主:
楼上回复准确。

楼主虽然刚毕业时做过两年的手机软件驱动,代码写的虽然不怎么样,但功能都实现了,待遇也比肩专做软件的。但后来长期做硬件的,最近几年创业做企业管理,msOS,写的是企业管理思维,是软件组织架构思想,而不是软件代码。

msOS相比以前的实用单片机系统,可以认为进步太大了,经过一个多月的开源推广,各位高手的指点,禁得起推敲了,以前的实用单片机系统,比如MS3,那个代码自己看了都觉得过意不去,但就是这样的代码,也比很多初学者强太多,尤其是思想,所以有一大帮人学习,经常有人发邮件询问,QQ沟通,自现在建立QQ群:291235815以来,短短一个多月已经获200多位网友支持,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以前MS3的客户群体,基于MS3做了不少项目,他们现在需要在软件架构思想上有所突破,而不是拘泥于代码。

msOS写的是思想,不是代码。当然也欢迎楼上贴出自己的代码,帮助大家,也请楼上出手,具体的指点代码的垃圾部分,而不是空洞的两字。

网友X:
楼主,给我一份文档吧?

楼主:
首楼已经增加了msOS的文档,目前主要是MS3的文档,本文档不试图从寄存器及语法方面讲解,而是从软件架构上讲解。让初学者避开复杂繁琐的语法及寄存器,让这些基础的东西自然融入。

网友X:
等到文档了!!谢谢!!

网友X:
版主,有没有移植教程?

楼主:
看懂了,就会移植了,不建议没看懂就知道移植,分层设计的,很好移植

网友X:
引用 楼主:
看懂了,就会移植了,不建议没看懂就知道移植,分层设计的,很好移植

没用过51啊,用过MSP430,PIC16还有合泰。

楼主:
刚更新了文档,msOS-Mcu51部分已经写完,现在在写基础知识部分,基础知识通俗易懂的阐述一些必要的概念,为msOS-Stm32做铺垫。

感谢21ic网友的支持,msPLC/msOS QQ群:291235815  三分之一的网友来自21ic。短短2个月,人数达到300人。

也请各位指出文档中的错误。

网友V:
目前的文档中仍然使用source insight作为IDE,觉得有点不合适。

如果说仅是使用source insight的编辑功能,编译还得跑到MDK里,那显得有点画蛇添足了。

Keil原生的MDK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作为编辑器的功能也逐步跟上潮流,而且具备了很多特有的功能,如编译参数设置、debug等,早已经不是source insight可比的了。

楼主偏爱source insight,恐怕是早期的MDK不够好。楼主可以尝试最新的MDK,或者可以改变看法。

楼主:
用了MDK,是比以前进步很多,但还是不如SI的,跟它差距还是有一些的。

网友V:
还可以用ZLG的TKstudio,和MDK兼容。

个人感觉,MDK和TKstudio比SI强很多。

喜欢使用哪种IDE是否也有点初恋情结?

网友V:
楼主的51代码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细抠:

1、
如长循环里, 楼主写的是: for(i=0,i<xxxx;i++) 。。。。。
             可以优化为: for(i=xxxx,i> 0;i--) 。。。。。
如果MDK没有帮你优化,你对比两种写法的汇编代码就知道好处了。

2、
串口那里,putchar,putbyte等函数,效率太低了,直接使用发送中断更好。

3、
51里使用指针的代价是很高的,以前对比过,使用指针和使用数组,代码相差1K。

4、
象DelayMs这类阻塞型的函数就不要直接这么用了,把它进行细分、切割吧。

5、
按键那里,使用数组形式的映射表,更清晰、简洁些。

楼主:
这个回复比较中肯,我后面适当修改一下,不过msOS-Mcu51定位于入门,并为msOS-Stm32做铺垫的,写的太复杂不好,其中第二点,在STM32中就是用缓冲的。主要考虑内存,这是一个取舍问题。

核心是为msOS-Stm32,还请楼上看一下msOS-Stm32,点评一下。msOS-Stm32重视的是架构,设计思想,面向模式设计,不太重视资源开销,现在M3性能不错,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扣了。

网友V:
    STM32那里,粗看一下,感觉还是switch...case太长,流水帐太长不好看,维护起来也费劲,
如按键处理、菜单处理,搞成数组就好点。

    STM32的ADC那里,可以使用DMA模式,比较舒服。(粗看文档,没有发现,如果有了,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V:
STM32那里,粗看一下,感觉还是switch...case太长,流水帐太长不好看,维护起来也费劲,
如按键处理、 ...

你看到的都是细节,却看不到全局。

M3性能已经足够强,不要再在细节上拘泥,做无谓的优化。

msOS强调的是架构,软件思想,而不是细节的优化,甚至降低细节的优化达到系统的可读性,架构性,面向对象,面向模式设计,抛弃原来的嵌入式设计思维。

楼主:
目前msOS QQ群:291235815 人数增加迅速,两个月就突破了300号人,这段时间大家讨论最多的是“设备”两个字,到底什么是设备,msOS的应用是基于设备开发的,类似PC,这是分层设计的层的根本点,但是长期以来,嵌入式人员都把硬件,寄存器,驱动,设备,应用混淆了,无法分清楚设备,于是无法准确抽象,分层。这些群内的讨论,都会写入到文旦里面。

网友V:
引用 楼主:
你看到的都是细节,却看不到全局。

M3性能已经足够强,不要再在细节上拘泥,做无谓的优化。

每个人的观点不同吧。细节,在我看来很重要。

1、越底层的东西都是要千锤百炼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很重要,能否做到精简和高效,没有一定的功力是做不好的。

2、如果细节问题都无法解决好,大局从何谈起? 劣质的砖头瓦片能搭高楼?四川地震,咱心里怕怕。

3、楼主说到“降低细节的优化达到系统的可读性”,其实我前面就是说可读性不够,看得累。

4、每个人的阅历,经验都不同,在软件的架构,思想方面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的设计里,只分硬件驱动,接口,业务逻辑,8位机、32位机都这么处理了。

楼主:
这个只能说认识不同。msOS定位于架构,设计思想,而不是为了省一两句指令优化的。这个都是得益于现在的CPU性能越来越好,没必要把精力放在这儿了,当然,适当的优化是必要,看项目,但一根筋的优化,完全没有必要了。毕竟绝大部分项目,不需要这么的优化。

若按你的思想,什么wince,linux,android,上位机JAVA,C#都无法开发了。

不同规模层面的东西,需要不同的态度对待。

Cortex M3相比MCU51,已经提升了太多了,若还是按MCU51的思维来编程,那只能说是自找痛苦。

若为了千锤百炼,可能用汇编,机器码更合适。

网友V:
感觉好象不是在说同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要分51的思维Cortex M3的思维呢? 这样分,应该是当初51的思维没有提升到应有的档次,或者根本就不对路了。

优化,不是单纯指一、两句指令的优化,还有表达方式,编程技巧方面,甚至是书写格式方面。

网友Y(2013-11-01):
鼓掌支持,抽空拜读。

网友Z:
一个贴子看下来,受益非浅。

楼主:
刚更新了文档,增加了硬件部分,包括电磁场理论的通俗讲解。

QQ群内已经录制了视频,可以在群共享中下载。

楼主:
通俗易懂的讲解电磁场是怎么回事

电磁场理论基础

      从初中甚至更小,我们就接触到了电路,把电压比作水源的高度,电流比做水流,表征电压与电流关系的电阻就是水管的大小。从初中到大学毕业工作(排除专门学过电磁场,并且深入理解了的),我们一直这么理解的。因为电路、电压、电流、电阻的概念就是对照现实中看得到的水路、水压、水流和水阻而来的,非常直观、形象,并且长期以来感觉没什么问题,所以非常的深入人心。
电路理论的困境
       电路理论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两根紧挨着的信号线,会相互干扰,这个引入了磁场理论比较好的解释了:存在交变的电流,就激励出交变的磁场变化,部分磁力线相互围绕了傍边的信号线,根据安培定律,互感相互影响,这个采用磁场理论可以说完美的解释了。当然靠近的两根信号线不仅仅只有磁场的影响,电场也有影响,这个取决于电压与电流的比例关系。
       电路理论碰到的第二个问题,当一个回路的导线无规则,比较乱,信号源信号无法完美的传递到终端上,高频失真,信号完整性受损,限制了高速信号传输。而这个,电路理论解释不了,磁场理论也解释不了,需要第三种理论。
       电路理论碰到第三个问题,无法解释天线?怎么断路不相连的一段导线,可以辐射能量出去,而电路理论必须要有回路的,完全不可理解。
       电路理论无法解释第四个问题:传输线阻抗,一根同轴线,标称50欧姆,这个是表征什么物理量?这个50欧姆在哪儿呢?
信号的载体是能量
       硬件中的信号的传递,基于电压或者电流表征的,但无论电压还是电流,都是基于能量这一实体。
       在现实中,能量的传递,都是从A到B点,而在微观世界中,能量的传递只有两种,那就是基于粒子传递,如同扔石头,或者基于波的传递,如同声音或者水波,只有这两种。但是,电路是基于一个回路的,大家日常想着电流从电源的正极留出到电源的负极,或者电子从负极流出到达正极,这个是电路理论经常提到的,深入人心,但这个明显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回路里面,到底那个负载先上电呢?是靠近正极的A,还是靠近负极的C?

       我们知道,电子有质量,在金属中移动的速度很慢,远远小于光速,但电的建立是光的速度,所以电路建立的基础,显然不是以电子的移动作为初始条件,能跟光速比的,只有电磁场,它是波,可以传递能量,也满足能量传递条件。
场结构模型
       既然电路的理论基础是电磁场,能量的传递必须从信号源点到终端,不可能是回路形式,那么如下图,红色细线是电场,从信号源扩展到负载B,蓝色细圆圈是磁场,也从信号源扩展到负载B,理论上讲,电路的顺序是A、C、B,这样的顺序。

我们简化上图为传输线类型模式,可以清晰的看到,红电场和兰色磁场组成的电磁场从信号源到负载电阻。在传播过程中,电场和磁场都是存在于导线外面的,而这些电场和磁场都是能量场,所以要明确的是,能量都是在导线外面的,而不存在于导线内部,这个很关键,

       根据能量存在于导线外面的特点,我们加以利用,就得到不同的东西。比如为了实现传输,就需要降低损耗,降低对外的辐射而设计了同轴线,如下图1(截面图),外铜皮与内心铜线之间充填塑料,形成一个腔体,电场和磁场就分布在里面,电场是两极径向的红线,磁场是围绕铜芯的切向兰线。同轴线外没有任何的电场和磁场,所以对外没有辐射,损耗最小,最适合电磁场通讯。
       PCB上的信号连接,无法用同轴线,于是设计了一种类似同轴线的方案,叫微带线,如下图2。图中可知电场大部分被约束在信号线与参考地之间,但磁场有在外面,所以微带线适合短距离传输,往往只适合于PCB。
       若为了发射信号,如天线,就尽可能的把电场和磁场暴露在空间中,那么就需要把两极分开,如下图3.

       需要注意的是,一块悬空的金属,因为内阻为0,电磁场无法穿过而形成类似镜子的反射效应,卫星天线采用一块独立的类似锅盖形状的金属板作为卫星信号的反射面,利用凹透镜原理。
3.5.3 传输线阻抗
       电磁场是波,那么就必须要满足电场能量与磁场能量相等,只有两个能量相等,才能相生相克,互为阴阳,比如**,繁衍后代,生生不息。那么电场能量与磁场能量相等,相互转换才能把自己传递下去。注意,这儿讲的相等,是同一时间的能量要相等,这个跟LC振荡完全不同,振荡虽然也是电场与磁场转换,但不是同时,而是这一刻电场转化为磁场,下一刻,磁场转换为电场,所以总能量不变,在两者之间转换,无法传递下去。而对电磁场波来说,是同一时刻,相互转换,电转换为磁,磁转换为电,从源端获取能量传递到终端去。

3.5.3传输线微分模型

       取一小段传输线来,红线中间部分,我们用集中元器件来描述,导线的长度,就是电感L,导线之间就是电容C。电感对应的是磁场,电容对应的是电场,这两个能量要相等。
1/2 * C * U * U = 1/2 * L * I * I
整理可得:
Z = U / I = SQR(L/C),SQR 为开平方根号。

       传输线阻抗的物理意义:在电磁场传输的过程中,电场与磁场能量相等,那么传输线两端的电压与电流必须满足这个比例关系。
3.5.4 阻抗匹配
       通过以上很容易明白了,不同的传输线,它的阻抗是不同的,电磁场是一个能量场,若这个能量不能被后级完全吸收,必然会反射回来,因为能量是无法消失的。所以要求终端的电阻与传输线阻抗一样,这样传递过来的能量可以被完全吸收而不引起反射导致信号模糊。普通线之所以无法传递高频,就是因为不停的各种反射,导致信号模糊而失真。一般来说,要求信号源与终端都要跟传输线阻抗匹配,这样哪怕终端反射回来信号,也可以被源端的电阻吸收。
       当有些传输线特别短,远远小于信号波长的时候,可以不需要太考虑阻抗,因为传输线太短,哪怕多次反射折叠,也不会使信号恶劣太多,所以不需要太考虑。我们普通的电路回路,在低频下,远远小于信号波长,哪怕多次折叠,也对信号没有什么影响,这就是普通电路不用太考虑电磁场的原因,而电路理论可以认为是电磁场理论在低频下的一个近似模型。
       当多路不同阻抗的传输线或者终端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它们之间的阻抗匹配问题,需要引入电容电感实现阻抗匹配,这个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射频匹配问题。射频工作人员很大的精力都在调节信号的匹配。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理论上讲,传输线阻抗跟频率无关的,因为传输线微分等效电容电感的阻抗跟频率是同步变化的,抵消掉了,但是引入了电容电感来调节匹配,这些电容电感对不同的频率的阻抗不同,所以会有一些频响特性,不再是与信号的频率无关了。所以匹配调节的时候,一般要调节的在想要的频带上。
3.5.5 微带线
       电磁场的长距离传输,一般用同轴线,因为同轴线能量不能辐射到外界,但对于PCB的信号线设计,无法用同轴线,所以基于电磁场理论,设计了微带线。

3.5.5.0微带线截面图模型
       如上图右边的模型图,上面是宽度为W的信号线,PCB的覆铜一般是0.018毫米。下面是参考地,参考地要尽可能大于三倍的W宽度。信号线与地之间的高度是h,一般都是PCB的标准材料FR4,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厂家的FR4介电常数基本差不多,严格的需要厂家提供数据,并且还跟频率有关,一般1GHz以内的,取值4.2。
       微带线阻抗一般不需要用公式计算,网上有不少软件工具,只需要把这些参数代入即可。常用的知名专业软件为polar si8000,搜索“微带线阻抗”,网上有很多免费的。

3.5.5.1微带线计算界面

       在高速设计的时候,尤其是长距离设计,尽可能的按微带线的概念设计,越靠近理想,信号完整性越好。
图片无法显示,可以看blog内容。
https://bbs.21ic.com/blog-15467-113324.html
更详细描述见于顶楼嵌入式微系统msOS文档。

网友AA:
标记一下,持续关注

楼主:
现在开始msOS-Stm32部分的文档了

重点从当时的高频感应加热设备的项目需求入手,从那个项目需求开始讲解,都碰到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升级MS3架构到msOS,从这些一步步讲解过来。

从上图高频机的需求,如何演化到下图的msOS的框图

从需求角度分析,而不是从技术角度入手,讲解为什么要引入RTOS,RTOS解决了什么问题,GUI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分层、分块、封装、面向对象设计,他们都是为了什么目的。

紧紧围绕需求来写,抛弃技术角度。

网友AB(2013-12-22):
我给顶一下!受益良多!

楼主:
在首楼更新了资料和代码,也画出了架构图,欢迎下载

网友AC:
有机会试用一下,我们也是工控行业的,不知道楼主的那个群能不能加进去呢?

网友AD:
这个必须顶,一直关注着

网友AE(2014-02-11):
简单易懂,太符合俺编程思路了

楼主(2014-04-08):
发布了半年差不多,各种资料都已经完善起来了。
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jG3FjRg

目前msOS的技术讨论群:291235815成员都接近900人了,快到1000人的群顶了。

msOS群,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电磁场理论,年初都在写这方面的**,通俗易懂不带数学,名字叫“从电路到电磁场”,已经发表,它是硬件技术的总纲,尤其是今天高速时代,已经无法回避电磁场,二是msOS,把它变成嵌入式软件编程思想的总纲。这两者就如同软硬件里的独孤九剑第一式,总诀式。虽然有些夸大,但其意如此。其它扩展的有开关电源及模拟电路,因为这两个今天已经无法回避了。群内严禁娱乐,技术交流气氛很好。当然msOS我也不打算做广告宣传,完全靠口碑自然发展即可。

msOS的建立,为我公司奠定了统一的开发模版,目前的产品都是基于msOS配套的msPLC DEMO开发,自己公司仅半年就已经使用了上百块msPLC DEMO板,应用于各类设备中,光这一项获得了较大的回报。所以msOS**永久的开源,同时把公司做过的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基于msOS的项目都开源出来,比如TMC262步进电机代码也开源了,PID库也开源了,此外还有不少网友自己移植的代码也上传了上来。

有了msOS群之后,也解决了公司的人才招聘问题,msOS小组的人才,后来的基本上都是来自msOS群中,下个月将来一位在华为工作了5年之久的软件人员,由他来负责msOS的应用,尤其是PLC方面的平台应用。他也是来自msOS群中,认可这种模式而来的。

今年不会有大的创新,主要是基于现有技术的应用,把应用做好,做几个精品产品,跟国际竞争,把钱赚进来。
一年开拓、创新,一年沉淀、应用。

网友AF:
支持一下王绍伟先生,希望更更多像王绍伟先生一样的人,不在乎技术的高低,有想法就去干,敢干,敢闯,不怕失败,顶起...

楼主:
国产嵌入式微系统msOS成型记,msOS嵌入式软件架构开发连载在与非网上连载,说明msOS已经获得主流媒体认可支持。http://www.**.com/embedded/327278

QQ群成员通过半年差不多时间,达到912人,估计5月份达到满员,msOS继“实用单片机系统”MS3之后,获得广大网友的支持,感谢21ic最早的支持。

网友AG(2014-06-28):
这个硬件开源吗?

楼主:
全部开源,现在在写书

网友AH(2014-09-24):
做个记号

网友AH:
看了版主的代码,非常好!
我建议把结构体标签名与变量名区分开,  不知版主同意否?
struct MessageQueueTag                 //定义一个队列结构体
{
    ushort *Start;                  //指针指向队列开始
    ushort *End;                    //指针指向队列结束
    ushort *In;                     //指针插入一个消息
    ushort *Out;                    //指针取出一个消息
    byte    Size;                   //整个队列长度
    byte    Entries;                //实际消息个数
};
static struct MessageQueueTag idata MessageQueue;

楼主:
这个你自己决定,msOS偏重于架构平台。目前msOS-Stm32统一成
xxxStruct,结构体类的后面加了Struct,用于区分,你可以进群下载最新版本的msOS。

感谢网友对msOS的支持,因为大家的支持,让msOS获得参选资格参加18号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开源操作系统年度大会,敬请各位关注!这段时间都在写msOS的书,把msOS推广开,于是年底可以发布!

网址:http://soft.cs.tsinghua.edu.cn/os2atc2014/rc.html

网友W:
作者的文笔和推广能力很强悍,总结能力也很强。但是程序和框架以及所谓的思想基本上属于粑粑水平。

网友W:
引用 楼主:
楼上回复准确。

楼主虽然刚毕业时做过两年的手机软件驱动,代码写的虽然不怎么样,但功能都实现了,待遇也 ...

暂时没时间。等我抽空

网友AI(2014-11-17):
好,非常好!

网友AJ:
正在学习中,值得赞一个。

网友AK:
国之栋梁,大赞!

网友AI:
看了楼主的源码和开发板实物照片。问一下,楼主在开发板中用的12864液晶是串口驱动的吗?
在所有的文件中看不到液晶的最底层驱动引脚定义。

网友AL:
LZ太强悍了 顶礼膜拜  向你看齐

楼主:
是串口驱动的,我现在在广西河池学院推广msOS,来了两周了,学校搞了一个重点实验室,我全权负责培养,按我的方式来教

网友AM:
不错 学习下 以后试试

楼主(2015-07-12):
这段时间都在写书,没时间在网上聊天了,书写的差不多了,需要过来活动活动一下。刚更新了最新的msOS版本和文档,尤其文档,还原了msOS的整个开发过程,回忆msOS是怎么设计的,当时怎么想的,怎么选择的,目前讲设计的书非常少,希望msOS这本书成为为数不多的讲嵌入式设计的书。

楼主(2016-04-17):
msPLC/msOS的书下个月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