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啊,这个问题快把我弄疯了。。。

楼主(2013-08-04):
三运放的第一级那两个运放的反馈系数到底是多大啊。。问了两次都没人理。。虽然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傻,但是希望大神稍加指点一下啊

楼主:
如果用虚短虚断,对上面的运放而言,下面运放输入输出虚短,R5下面的节点接地,但是这样考虑的话上面的运放又对下面有反馈影响了,但是如果把下面的R3也算进去,可那个节点的电压确实实在在是零,R3上没有电流相当于断了。。。。求助,跪求了。。。真的想了好久了,因为涉及到前两个运放的带宽计算

网友A:
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62页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62页开始 ...

你好,我就是看这本书出的问题,书上没有写有限开环增益的影响,只是简单地虚短虚短推了个公式

网友B:
看过这本书,你的收获不会太大,最多是记住了许多公式,你现在做的练习就是要记f-3dB=beta*fT这个公式的。
前面差分级的闭环增益A=1+2R3/(R4+R5),取其倒数1/A就是你期盼的beta.
遇到的困难是许多电路你找不到beta,就算用书中方法找到beta也有问题,反向放大器的beta=R1/(R1+R2),那么1/beta=1+R2/R1.此时明显1/beta≠Aclose=-R2/R1,出现矛盾。

网友C:
楼主所言电路的反馈系数
F=0.5(R4+R5)/[0.5(R4+R5)+R3]=(R4+R5)/(R4+R5+2R3)

网友D:
这样你就会求算了:)

网友E:
差分反馈输入端对差分输出端的分压,LZ不会,不可能吧。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都是课本上学过的……

网友G:
貌似这是模电书上的课后习题啊,,,依稀记得那些年算过。。。:lol

网友H:
我来算算看,是不是这样的:
用虚短虚断
(Vo1-V1)/R3=(V1-V2)/(R4+R5)=(V2-Vo2)/R3
结果为
(Vo1-Vo2)=(V1-V2)*(2*R3+R4+R5)/(R4+R5)

网友I:
静待大神回复,,普济天下,恩泽四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你就会求算了

还是不太懂,我知道在差分放大时中点的电压是零,但是你帮忙看下我的看法哈
我是这样想的:“对上面的运放而言,将输出置Vo,其他源全部取零,运放虚短虚短条件不变,则R5下面的电压是零,反馈电压就是Vf=(R4+R5)/(R3+R4+R5),”请问这为什么错了呢,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所言电路的反馈系数
F=0.5(R4+R5)/[0.5(R4+R5)+R3]=(R4+R5)/(R4+R5+2R3)

这个0.5是为什么啊,能解释清楚点吗,谢谢

网友C:
0.5就是一半。电阻R4+R5的中点是虚地,虚地把R4+R5一分为二,上下各是0.5(R4+R5)。
反馈电压是Uf=0.5(R4+R5)/[R3+0.5(R4+R5)]Uo,反馈系数自然是
F=Uf/Uo=0.5(R4+R5)/[R3+0.5(R4+R5)]=(R4+R5)/(2R3+R4+R5)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懂,我知道在差分放大时中点的电压是零,但是你帮忙看下我的看法哈
我是这样想的:“对上面的运 ...

你的看法或想法不用了,看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看法或想法不用了,看图吧

为什么能去掉一半呢,难道就因为差模下中点电压为零么。请问

Vo12/V12=V01/V1

网友J:
可以这样不: R4+R5的电压为v1-v2,算出流过R4的电流再求出俩运放输出端电压,再计算后面的

网友K:
当然不能直接去掉一半,
对于上面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来说他并不只接受上面放大器输出的反馈,还接受下面放大器输出的反馈,两个放大器的输出会相互影响
对于上面的放大器输出V3,反馈到上面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的反馈系数是F=(R3+R4+R5)/(R3+R4+R5+R3),
对于下面的放大器输出V4,反馈到上面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的反馈系数是F‘=(R3)/(R3+R4+R5+R3)=1-F,
如果两个放大器的增益A一致,那么可以列出下面两个式子来求解输出电压:
{V1-[V3*F+V4*(1-F)]}*A=V3,
{V2-[V4*F+V3*(1-F)]}*A=V4,
若A趋向无穷大,则可得:
V3=[V1*F-V2*(1-F)]/(2*F-1),
V4=[V2*F-V1*(1-F)]/(2*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