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延时

楼主(2013-08-04):
用vhdL怎么写延时函数啊

网友A:
用时钟节拍控制

网友B:
input clk;
reg led;
reg[39:0] cn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nt<=cnt+1;
        if(cnt=='h1ffffff)
        begin
        cnt<=0;
        led<=~led;

        end
end

网友C:
谁来一个VHDL版本?

网友D:
时钟计数不就ok了吗

网友E(2013-11-08):
process(sysclk)
  begin
     if(sysclk'event and sysclk='1')then
          if(cnt=xxxx)then
              cnt<=(others=>'0');
              signal  <=xx;
          else
              cnt <= cnt++;
           end if;
end 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