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打开PCB文件报错

楼主(2013-08-04):
用公司电脑的protel 99SE打开PCB文件时出现 Format '%x' invalid or incompatible with argument ,这个不是打开高版本软件的PCB,就是原来用99SE建立的文件。最初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解决。然后把电脑的系统给重新安装了,结果用了一个月左右这样的问题又重新出现了。现在打开任何PCB都会出现这样或相似的问题,(ADVPCB.DLL )之类的报错。但是打开原理图没有问题,请问大家谁遇到相似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楼主:
但是很奇怪的是,好像打开公司加宓的PCB就没有相似的问题。公司加密的软件大概是打关的软件在你关闭之后会将所有与打开软件相关的东西给自己删除。

网友A:
安装这个补丁科技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这个补丁科技解决你的问题。

你给的这个文件下载下来就报有病毒……

楼主:
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B:
推荐使用ad6 吧

网友B:
兼容protel的

网友B:
这个板子可以导入altium designer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兼容protel的

这个肯定得兼容Protel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可以导入altium designer的

嗯嗯,必须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嗯,必须的啊

上手allegro是最好的 。

网友D:
见过这种问题,我只好把XP重新GHOST了,系统恢复到以前才能看,我的电脑里全是老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见过这种问题,我只好把XP重新GHOST了,系统恢复到以前才能看,我的电脑里全是老图。 ...

哎 ,如果不是盗版软件,让他们公司的AE过来看一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手allegro是最好的 。

allegro感觉上手比较难吧,现在开始在学PADS了,和protel不太一样,有点不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 ,如果不是盗版软件,让他们公司的AE过来看一眼。

你觉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使用ad6 吧

我是在公司的电脑上装了一个AD9,但是公司的电脑配置比较差,经常卡。还有就是其他人用的是99SE的,所以每次都得转到4.0格式的。感觉有点麻烦。

楼主:
找到了另外一个相似的问题,按照pa2792解决方式,卸载99SE之后,把C盘里所有99SE的文件都搜出来,删除掉。重新安装,到现在没有出现过相似的问题了。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手allegro是最好的 。

画高端的板子一般都用它吧。我看你发了好多allegro的学习知识,真的很感谢。我也是经常看,就是现在AD和99Se用习惯了,还不怎么想换。而且我安装那个orCAD,老是装不了。**不了,所以没有办法学习。现在先打算把pads学一下吧,刚上手PADS,感觉PADS布线时,总感觉有点生硬。。。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画高端的板子一般都用它吧。我看你发了好多allegro的学习知识,真的很感谢。我也是经常看,就是现在AD和9 ...

16.5版本的。

网友B:
这个**在网上很全面的。

网友B:
而且分享视频也有想过的**过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在公司的电脑上装了一个AD9,但是公司的电脑配置比较差,经常卡。还有就是其他人用的是99SE的,所以 ...

ad6 要不protel 好用 的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allegro感觉上手比较难吧,现在开始在学PADS了,和protel不太一样,有点不顺手。 ...

差不多的。只是焊盘麻烦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分享视频也有想过的**过程的。

呵呵,不知道是人品问题还是什么原因。照着**文件一步一步的来,反正就是不行。多搞几次不行,就没有耐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不知道是人品问题还是什么原因。照着**文件一步一步的来,反正就是不行。多搞几次不行,就没有耐 ...

你去对着视频,有教程的。

网友B:
这个视频很全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视频很全面的。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客气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的。

哈哈,小梅这么晚还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哈哈,小梅这么晚还来啊

猴哥,也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猴哥,也来了?

我不仅来了,还得了分数啊

网友F(2013-10-31):
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F:
有可能是兼容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