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怎么实现一路输入控制三路输出

楼主(2013-08-04):
请问一路输入高电平时,三路输出也是高电平,它们之间不能互相影响,怎么实现?

网友A:
搞三个二极管呗,
怕被输出拉低可以用三极管缓冲一下,

网友B:
用三极管扩展电路啊,,

网友C:
如果任何一个输出都存在短路的风险,可以加3个缓冲器。
不过,还是建议你不要这么设计,负载怎么会短路呢?怎么会相互影响?

网友D:
用三极管或74HC245.

楼主:
FPGA的LVTTL输出高电平同时控制三个逻辑开关。但直接连过去驱动能力不够,因此请教一下如何实现

网友E:
fpga管脚驱动电流是可以通过软件来设置的。但不能太大,太大的话就只好扩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