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将负电压转换为正电压

楼主(2013-08-05):
最近在做一个AD转换的练习,ADC的输入电压范围是0-5V,而输入信号是-2.5v——+2.5v。因此在AD前端需要加一个电平转换电路,将
-2.5v——+2.5v转换为0——5v电压。参考了网上的典型电路如下所示:

下图是输入信号的波形:

但是在输出端却出现了奇怪的事情,如下所示,在输出端并未输出正电压,仅仅是对输入信号的反相。

之后,我将电平转换电路中的参考电压改为了-2.5v,输出波形如下所示:和+2.5v的参考电压比,并无不同。

网上搜索了很多次,看到的典型电路都差不多,但仿真出来的却是这个样子。之后先后换了LM324和OP37等芯片进行仿真,结果却都一样。

请各位前辈指教,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用一比一差分加REF2.5V。

网友B:
找本书看看运放 加法这章
图给你参考

网友A:
这种东东最头疼的是REF的精度,以及差分电阻配对。

网友C:
不必为偏压而头痛,看看附件电路如何。

网友D:
lm385 产生2.5V 基准 抬升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