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的TIM3_CH2进行输入捕获一段负电平不成功

楼主(2013-08-05):
使用STM32F103RBT6处理器,使用PA7管脚对应的TIM3_CH2进行输入捕获,捕获一段负电平长度(负电平结束时会直接跳变到+3V左右)。
由于硬件电路设计,我的程序“任务2”用来产生一段负电平,但是这段负电平维持一段时间后(毫秒级)会自动跳变到高电平,所以我想用TIM3_CH2的上升沿捕获这段电平的长度,即从任务2开始之后打开定时器3,然后阻塞程序直到上升沿到来,然后在定时器中断中捕获这段负电平长度。一直没有成功,而且出现了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为了调试,我在定时器3的中断中加入了一些打印信息,我是在while循环里打开定时器3的,但无论是否注释掉这一句,第一次循环的时候都会在固定位置(任务1后边)打印定时器3中断的信息……
部分代码如下:

//定时器3通道2输入捕获初始化
void TIM3_Cap_Init(u16 arr,u16 psc)
{
        RCC->APB1ENR|=1<<1;           //TIM3 时钟使能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时钟

        GPIOA->CRL&=0X0FFFFFFF;        //PA7 清除之前设置
        GPIOA->CRL|=0X80000000;        //PA7 输入
        GPIOA->ODR|=1<<7;                //PA7 上拉

        TIM3->ARR=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3->PSC=psc;                  //预分频器

        TIM3->CCMR1|=1<<8;        //CC2S=01         选择输入端 IC2映射到TI2上
        TIM3->CCMR1|=0<<12;         //IC2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3->CCMR1|=0<<10;         //IC2PSC=00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3->CCER|=0<<5;                 //CC2P=1        上升沿捕获
        TIM3->CCER|=1<<4;                 //CC2E=1         允许捕获计数器的值到捕获寄存器中

        TIM3->DIER|=1<<2;           //使能捕获中断
        TIM3->DIER|=1<<0;           //使能更新中断
        TIM3->CR1&=0x00;                    //关闭定时器3
        MY_NVIC_Init(2,0,TIM3_IRQChannel,2);//抢占2,子优先级0,组2
}

u8  TIM3CH2_CAPTURE_STA=0;        //输入捕获状态
u16        TIM3CH2_CAPTURE_VAL=0;        //输入捕获值
//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
u8 T3_Num = 0;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u16 tsr;
        printf("AD Capture\n");
        tsr=TIM3->SR;

        if(0 == T3_Num)
        {
                T3_Num++;//第一次开定时器会产生中断,避过这次中断
        }
        else {
                if((TIM3CH2_CAPTURE_STA&0X1)==0)//main函数中将TIM3CH2_CAPTURE_VAL置零才能开启下一次捕获
                {
                         printf("AD Capture 1\n");
//                        if(tsr&0x02)//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if(tsr&0x04)//捕获2发生捕获事件
                        {
                                TIM3CH2_CAPTURE_STA = 1; //标记为一次捕获
                                printf("AD Capture 2\n");
                                TIM3CH2_CAPTURE_VAL = TIM3->CCR2;        //获取捕获值
                                printf("Capture_value:%f\n",TIM3CH1_CAPTURE_VAL);
                        }
                }
                TIM3->SR=0;//清除中断标志位
                TIM3->CR1 &= 0x00;
        }
}

//主程序
extern u8  TIM3CH2_CAPTURE_STA;
extern u16        TIM3CH2_CAPTURE_VAL;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115200);
        TIM3_Cap_Init(19999,7199);
        while(1)
        {
                任务1();
                任务2();
                TIM3->CR1 |= 0x01; //开启定时器3
                while(0 == TIM3CH2_CAPTURE_ST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