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an如何发送扩展帧,扩展ID如何发送,现在是对不上

楼主(2013-08-05):
今天偶然用到CAN的扩展帧,现在的问题是,我发送的和我接收的对不上,我发的时候,是判断了是标准帧还是扩展帧,当判断标准帧的时候发送的ID和接收的ID可以对应上,但是,发送的是扩展帧的时候,发送的ID不知道如何加载进去,我把STDID和EXTID分开,开始的时候是STDID作低位,EXTID是高位,还有一个方式是,STDID作为标准帧,EXTID的是扩展帧的ID,这两种都不是很对……

请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
楼主最好把代码贴一下,方便分析,扩展帧29位中低11位是标准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把代码贴一下,方便分析,扩展帧29位中低11位是标准帧

是呀,但是在程序中,不知道如何添加

楼主:
int8_t Can_Send_Msg(int8_t* msg,int8_t len)
{
  int8_t mbox;
  int16_t i=0;
  CanTxMsg TxMessage;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TxMessage.StdId=FStdId;//FStdId;                                         // 标准标识符为(11位)
  TxMessage.ExtId=FExtId;//FExtId;                                 // 设置扩展标示符(29位)
  TxMessage.IDE=FIDE;         // 使用扩展标识符
  TxMessage.RTR=FRTR;         // 消息类型为数据帧,一帧8位
  TxMessage.DLC=len;        // 发送两帧信息
  for(i=0;i<len;i++)
  TxMessage.Data[i]=msg[i];                                 // 第一帧信息
  mbox= CAN_Transmit(CAN1, &TxMessage);
  i=0;
  while((CAN_TransmitStatus(CAN1, mbox)!=CANTXFAILED)&&(i<0XFFF))i++;        //等待发送结束
  if(i>=0XFFF)return 1;
  return 0;

}

楼主:
TxMessage.StdId=FStdId;//FStdId;                                         // 标准标识符为(11位)
  TxMessage.ExtId=FExtId;//FExtId;

我想知道,这两个ID值,该如何载入

网友A:
使用扩展帧就直接使用TxMessage.RTR=FRTR;  这条
TxMessage.IDE=FIDE;这条可以去掉
你要发的扩展标示符就是FExt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扩展帧就直接使用TxMessage.RTR=FRTR;  这条
TxMessage.IDE=FIDE;这条可以去掉
你要发的扩展标示符就 ...

TxMessage.IDE=FIDE;         // 使用扩展标识符
  TxMessage.RTR=FRTR;         // 消息类型为数据帧,一帧8位
可是这两个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吧,我理解一个标准帧和扩展帧,一个是数据帧和远程帧

网友B:
//        TxMessage.StdId = ((0x03 & 0x000f)<<4) | (0x000f) & 0x00ff;// 设定标准标识符 ,帧类型3bit + 目的地址4bit + 本单元地址4bit
          TxMessage.ExtId = (0x03<<24) | (0x0f<<20) |(0x01) & 0x00ff; // 设定扩展标识符
          Tx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设定消息标识符的类型
          TxMessage.IDE = CAN_ID_EXT;  // 设定待传输消息的帧类型
          TxMessage.DLC = 2;                   //设定待传输消息的帧长度
          TxMessage.Data[0]=FPGA_addr;
        TxMessage.Data[1]=i;
//        TxMessage.Data[2]=(temp_int/1000) |0x30; temp_int=temp_int%1000;
//        TxMessage.Data[3]=(temp_int/100)  |0x30; temp_int=temp_int%100;
//        TxMessage.Data[4]=(temp_int/10)   |0x30; temp_int=temp_int%10;
//        TxMessage.Data[5]= temp_int                  |0x30;

        CAN_Transmit(CAN1, &TxMessage);        //开始一个消息的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B:
//        TxMessage.StdId = ((0x03 & 0x000f)

我现在发送的时候跟踪,确实是发送的扩展帧,但接的时候仍然是标准帧

楼主:
uint8_t CAN_Transmit(CAN_TypeDef* CANx, CanTxMsg* TxMessage)
{
  uint8_t transmit_mailbox = 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CAN_ALL_PERIPH(CANx));
  assert_param(IS_CAN_IDTYPE(TxMessage->IDE));
  assert_param(IS_CAN_RTR(TxMessage->RTR));
  assert_param(IS_CAN_DLC(TxMessage->DLC));
  /* Select one empty transmit mailbox */
  if ((CANx->TSR&TSR_TME0) == TSR_TME0)
  {
    transmit_mailbox = 0;
  }
  else if ((CANx->TSR&TSR_TME1) == TSR_TME1)
  {
    transmit_mailbox = 1;
  }
  else if ((CANx->TSR&TSR_TME2) == TSR_TME2)
  {
    transmit_mailbox = 2;
  }
  else
  {
    transmit_mailbox = CAN_NO_MB;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CAN1, DISABLE);
  }
  if (transmit_mailbox != CAN_NO_MB)
  {
    /* Set up the Id */
    CANx->sTxMailBox[transmit_mailbox].TIR &= TMIDxR_TXRQ;
    if (TxMessage->IDE == CAN_ID_STD)
    {
      assert_param(IS_CAN_STDID(TxMessage->StdId));
      CANx->sTxMailBox[transmit_mailbox].TIR |= ((TxMessage->StdId << 21) | TxMessage->RTR);
    }
    else
    {
      assert_param(IS_CAN_EXTID(TxMessage->ExtId));
      CANx->sTxMailBox[transmit_mailbox].TIR |= ((TxMessage->ExtId<<3) | TxMessage->IDE |
                                               TxMessage->RTR);
    }

    /* Set up the DLC */
    TxMessage->DLC &= (uint8_t)0x0000000F;
    CANx->sTxMailBox[transmit_mailbox].TDTR &= (uint32_t)0xFFFFFFF0;
    CANx->sTxMailBox[transmit_mailbox].TDTR |= TxMessage->DLC;
    /* Set up the data field */
    CANx->sTxMailBox[transmit_mailbox].TDLR = (((uint32_t)TxMessage->Data[3] << 24) |
                                             ((uint32_t)TxMessage->Data[2] << 16) |
                                             ((uint32_t)TxMessage->Data[1] << 8) |
                                             ((uint32_t)TxMessage->Data[0]));
    CANx->sTxMailBox[transmit_mailbox].TDHR = (((uint32_t)TxMessage->Data[7] << 24) |
                                             ((uint32_t)TxMessage->Data[6] << 16) |
                                             ((uint32_t)TxMessage->Data[5] << 8) |
                                             ((uint32_t)TxMessage->Data[4]));
    /* Request transmission */
    CANx->sTxMailBox[transmit_mailbox].TIR |= TMIDxR_TXRQ;
  }
  return transmit_mailbox;
}

void CAN_Receive(CAN_TypeDef* CANx, uint8_t FIFONumber, CanRxMsg* RxMessage)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CAN_ALL_PERIPH(CANx));
  assert_param(IS_CAN_FIFO(FIFONumber));
  /* Get the Id */
  RxMessage->IDE = (uint8_t)0x04 & CANx->sFIFOMailBox[FIFONumber].RIR;
  if (RxMessage->IDE == CAN_ID_STD)
  {
          FIDE=0;
    RxMessage->StdId = (uint32_t)0x000007FF & (CANx->sFIFOMailBox[FIFONumber].RIR >> 21);          //标准帧
  }
  else
  {
          FIDE=1;
    RxMessage->ExtId = (uint32_t)0x1FFFFFFF & (CANx->sFIFOMailBox[FIFONumber].RIR >> 3);          //数据帧
  }

  RxMessage->RTR = (uint8_t)0x02 & CANx->sFIFOMailBox[FIFONumber].RIR;
  /* Get the DLC */
  RxMessage->DLC = (uint8_t)0x0F & CANx->sFIFOMailBox[FIFONumber].RDTR;
  /* Get the FMI */
  RxMessage->FMI = (uint8_t)0xFF & (CANx->sFIFOMailBox[FIFONumber].RDTR >> 8);
  /* Get the data field */
  RxMessage->Data[0] = (uint8_t)0xFF & CANx->sFIFOMailBox[FIFONumber].RDLR;
  RxMessage->Data[1] = (uint8_t)0xFF & (CANx->sFIFOMailBox[FIFONumber].RDLR >> 8);
  RxMessage->Data[2] = (uint8_t)0xFF & (CANx->sFIFOMailBox[FIFONumber].RDLR >> 16);
  RxMessage->Data[3] = (uint8_t)0xFF & (CANx->sFIFOMailBox[FIFONumber].RDLR >> 24);
  RxMessage->Data[4] = (uint8_t)0xFF & CANx->sFIFOMailBox[FIFONumber].RDHR;
  RxMessage->Data[5] = (uint8_t)0xFF & (CANx->sFIFOMailBox[FIFONumber].RDHR >> 8);
  RxMessage->Data[6] = (uint8_t)0xFF & (CANx->sFIFOMailBox[FIFONumber].RDHR >> 16);
  RxMessage->Data[7] = (uint8_t)0xFF & (CANx->sFIFOMailBox[FIFONumber].RDHR >> 24);
  /* Release the FIFO */
  CAN_FIFORelease(CANx, FIFONumber);
}

网友C:
野火stm32开发板有开源的CAN 扩展帧 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TxMessage.StdId=FStdId;//FStdId;                                         // 标准标识符为(11位)
   ...

这两条ID值只能选其一使用,TxMessage.StdId是标准标示符,TxMessage.ExtId是扩展标示符,直接填写你要发的标示符就好了啊,
比如你要发送的标准标示符为0X0602那就写TxMessage.StdId=0X0602;
如果你要发送扩展标示符为0X00200602那就写TxMessage.ExtId=0X00200602;
楼主说的如何载入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条ID值只能选其一使用,TxMessage.StdId是标准标示符,TxMessage.ExtId是扩展标示符,直接填写你要发 ...

呵呵,这个不是只写一个,是写好程,让程序选其中一个,当然我这个是有标志的,当这个标志是扩展帧的时候,就可以选择扩展帧的ID发送

楼主:
如果只写一个,当还想发送数据帧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当我想发送数据帧的时候能发,想发扩展帧的时候也能发,现在的问题是,我可以发送扩展帧了,但是接收的那边的标志还是数据帧
/* Get the Id */
  RxMessage->IDE = (uint8_t)0x04 & CANx->sFIFOMailBox[FIFONumber].RIR;
  if (RxMessage->IDE == CAN_ID_STD)
  {

程序还是走到标准帧的里面

网友D:
看到好问题,路过学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只写一个,当还想发送数据帧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当我想发送数据帧的时候能发,想发扩 ...

楼主的测试环境是怎么样的 用的是板子自身的回环模式?还是两块板子之间的通行?
发完一帧 要发下一帧不同类型的就重新填写TxMessage这个发送结构体啊

网友E:
学习学习   这一块   了解的不多  楼主    希望能早点将这个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测试环境是怎么样的 用的是板子自身的回环模式?还是两块板子之间的通行?
发完一帧 要发下一帧不 ...

我用的是两个板子对发的,其中还有一个上位机,但是我现在如果没有发送扩展帧而是标准帧的时候一切是正常的。

网友F:
TxMessage.StdId=FStdId;//FStdId;                                         // 标准标识符为(11位)
TxMessage.ExtId=FExtId;//FExtId;                                 // 设置扩展标示符(29位)
个人认为这两个只能保留一个,如果你两个都需要使用,可以加个条件,如果你单纯的这样写应该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TxMessage.StdId=FStdId;//FStdId;                                         // 标准标识符为(11位)
TxM ...

嗯,对的,你可以看一下我给的程序,里面是有区分的,通过判断是标准帧还是扩展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对的,你可以看一下我给的程序,里面是有区分的,通过判断是标准帧还是扩展帧 ...

但是你的Can_Send_Msg函数依然不能那样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但是你的Can_Send_Msg函数依然不能那样写,

那要怎样写呢

楼主:
只是屏蔽就可以吗、我把标准帧去了,还是一样的不好用,可能还有哪里有问题

网友G: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应该不会太难吧   个人的理解

网友H:
旁听学习一下,越听越头疼,看来学习还是硬道理啊……

网友A:
还有一个节点是上位机的话,是否可以看到板子发出来的数据?楼主最好先确定是发送的问题还是接受的问题,个人认为按照例程来填写发送结构体一般不会出问题,也许是接收端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和关注,本人的问题解决了,原因很简单我的程序没问题,我发上去的例程不用改变就可以实现

错就错在我的程序是与上位机相结合,下来的标准帧和扩展帧的判断我们用的是内部的协议导至我这一块没有改成这里边用到的扩展帧为0X04,而我用的是0X01,因此出现在发送和接收对不上,是我马虎出的错:P

网友B:
注意用完了以后要清零,然后在赋值,有的时候,逻辑复杂了,清清0,能比较好的避免逻辑bug

网友I:
好帖子   需要好好学一学   顶一个   很不错

网友J(2015-07-25):
引用 网友F:
TxMessage.StdId=FStdId;//FStdId;                                         // 标准标识符为(11位)
TxM ...

野火 的程序里边只用了 扩展的部分,而没有加标准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