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抗干扰解决方案

楼主(2013-08-05):
请教各位大侠:本人正在做一个测温的板子,测温电阻信号必须从外部采集,这就导致了电源和信号线出版子了,当外部线路受到静电放电等干扰时容易损坏板子的核心芯片,请教各位,是否有什么隔离电路,比如可以隔离静电的芯片或电路等,谢谢!!!!

网友A:
为什么引出电源线呢?测电阻的话,2根线就好了。
线可以考虑采用带屏蔽的;
烧芯片?步板有问题吧,顺便加点ESD保护,IO串电阻等;

猜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引出电源线呢?测电阻的话,2根线就好了。
线可以考虑采用带屏蔽的;
烧芯片?步板有问题吧,顺便加 ...

谢谢指点,学习了。
测电阻时需要将板子上的电压施加给电阻,然后测量电阻两端的压差,ESD保护可以考虑试一试,马上查一下

网友B:
测量信号 上加钳位
电源盒信号上加TVS ESD

网友B:
有条件 加一级运放再接单片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学习了。
测电阻时需要将板子上的电压施加给电阻,然后测量电阻两端的压差,ESD保护可以考虑试 ...

最好上个图吧。
我都没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个图吧。
我都没烧过。

谢谢,增加了ESD保护,等测试完成再看看

网友C:
电源加压敏电阻,TVS管,信号串电阻,加TV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