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咨询加速度精密控制问题

楼主(2013-08-05):
两个各150KG的物体,放在一根横梁两端,然后横梁放到一个小车上的立柱导轨上,当小车匀速运动的时候,控制横梁上下做设定的缓慢加减速运动。最大运动距离4米。要求加速度精度误差不超过10um/s^2。(最大速度0.5m/s)。考虑到小车速度是40公里/小时,肯定有风影响。这玩意个头不小,机械加工以及电机控制都是大问题。有谁有类似经验啊?给指点一二。谢谢!

初步想用线性电机,然后光栅测量位置。
不过这玩意是户外的,高低温得考虑。风得考虑。

网友A:
精确的位置测量, 精确的执行机构是必要的. 还要有一个控制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