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求助DSP型号

楼主(2013-08-05):
新人想买德州DSP开发板,不知道买什么型号的。请问做QPSK调制解调,单路载波,载波频率100KHz,需要什么性能的DSP?

网友A:
要做信号处理我觉得选择5000系列的还是较好些
别的外设没有要求吗   如果只做这个调制解调的话随便选都没问题
选择体积小的   价格低的

楼主:
外设基本没要求  只要有基本的SPI/I2C接口就行,也不要多,因为我听说数字调制解调器是要用A/D和D/A的。
就是说发送方把数据通过D/A转换器送出去,接收方经过A/D转换在做傅立叶变换,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设基本没要求  只要有基本的SPI/I2C接口就行,也不要多,因为我听说数字调制解调器是要用A/D和D/A的。
就 ...

AD/DA肯定是要用到的   将有载波的信号通过AD采集进去  然后处理   处理完在通过DA送出解调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