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请问DSP还是FPGA

楼主(2013-08-05):
请问做低载波频率的调制解调(100khz以下),用DSP好还是FPGA好?

网友A:
个人觉得DSP好啊  里面有相应的函数库  算法库
用c语言做相关的算法方便多了   FPGA的描述会困难些

楼主:
那么多高速度的DSP可以呢? 载波频率不超过100KHZ, QPSK调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多高速度的DSP可以呢? 载波频率不超过100KHZ, QPSK调制。

100M以上的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