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助,选择DSP还是FPGA

楼主(2013-08-05):
请问做低载波频率(100khz以下)的调制解调,选择DSP好还是FPGA好?哪个更容易?

楼主:
请问Backkom用多高速度的DSP可以呢? 100KHz的载波,调制方式就是基础的QPSK,100MHz主频的DSP够不够?

网友A:
本人不懂哈,纯属酱油。我觉得如果不太确定,可以两者结合一起使用,试验一下,DSP+FPGA的架构还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