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的C语言学习的各种疑惑,求指点一二

楼主(2013-08-05):
最近在看别人写的代码,看得我都是一头的污水,其中疑惑多多!!
1、怎么样能快速看懂别人写的源代码?特别是在注释不多的情况下。
2、对于程序很长变量太多时,怎么样才能看懂别人为什么要定义一个这样的变量,以及此变量的用法?
3、一些定义还是理解不透。比如:#define        T_15MINUTE 900 // 15 * 60 = 900sec 就这样的一条定义语句怎么就能实现15分钟的定时?单片机是ATmega16
等等问题。。疑惑真的是太多。。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看来菜鸟了.

#define        T_15MINUTE 900

只是个宏而已, 应该是个计时器用了这个宏定参数. 这个计时器每 1 S 减1 吧.

做笔记, 把变量都列处理, 从使用的地方去理解其作用, 都写下来.
最后做个整理

网友B:
要看懂别人的代码,首先要知道人家要做什么

网友C:
要看懂代码 首先要 看明白什么目的吧   这个版块人还是多啊 不错 以后经常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菜鸟了.

#define        T_15MINUTE 900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没错我就是一菜鸟。。:lol这个是宏定义没错,而且还复定义了一下两个(#define LEAKAGE_GAP_TIME        T_15MINUTE          #define LEAKAGE_GAP_TIME        T_15MINUTE)用法则是if(guLeakageSec >= LEAKAGE_GAP_TIME)   做判断  我想知道的是900这个参数为什么就是900S而不是900MS或者是900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懂别人的代码,首先要知道人家要做什么

大概的框架懂别人要干嘛 就是到具体的细节 就是不太明白。。

网友A:
用法是

if(guLeakageSec >= LEAKAGE_GAP_TIME)

说明变量 guLeakageSec  是每1秒加1的. 如果是每 1 mS 加1, 那么就是 900mS 了

网友D:
宏定义是为了方便理解和修改程序
从字面上看就是一个漏气检测,超过15分钟就做相关处理,会不会就是胎压检测产品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的框架懂别人要干嘛 就是到具体的细节 就是不太明白。。

如果不懂,可以问原作者的,充分的交流有利于自己的进步,不能老靠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宏定义是为了方便理解和修改程序
从字面上看就是一个漏气检测,超过15分钟就做相关处理,会不会就是胎压检 ...

是充电器类的产品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懂,可以问原作者的,充分的交流有利于自己的进步,不能老靠猜

原作者都已经离职了 我也是刚拿到源程序没多久。。这不看起来有点迷糊。。

网友:
先了解产品的功能
而后只能慢慢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