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遇到harddefault怎么调试啊

楼主(2013-08-05):
一般遇到harddefault怎么调试啊?有没有给力点的参考文档,基本上都是数组地址越界造成的,我遇到了问题就加大栈,但是总归不是办法。求指点一二。

网友A:
静等高手解答,我也经常性碰到,LR不给力啊

网友B:
可以分段屏蔽程序,找出问题根源。

网友C:
条件可以的话,送到IAR中调试。

网友D:
软件这一块   了解的不多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楼主

网友E:
内存管理哦,子函数里也不可用过大的数组的。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了,全局变量用达数组的话不会影响到栈吧?子函数里面确实用了大数组,然后拿出来了,不过遇到这样的问题如何调试比较像,全局变量越界会影响到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了,全局变量用达数组的话不会影响到栈吧?子函数里面确实用了大数组,然后拿出来了, ...

全局变量用大数组不会影响到栈.

网友F:
栈大小自己需要估量一下,编译完成后,可以看一下全局变量大小,然后尽可能的调大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