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己做的工具在stm32f的sram调试程序真好!

楼主(2013-08-05):
效果很不错!可以完成IAP !可以修改PC,程序从sram到flash切换运行!
可以对stm32f上的外扩spi,fsmc接口的flash存储器读写!

网友A:
很好啊
!! 有图么?

网友B:
来晒东西的呀, 说得详细点呢
最好再晒个靓照吧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C:
上图上真相,大家欣赏一下!
很感兴趣!我现在是自己做了stm32的仿真器,感觉比普通的jlink好用 哈哈 可能是我自己用习惯了

楼主:
我的工具是用c8051f320做的!
相机坏了!发一张调试dsp的照片。

网友D:
好家伙,真棒。

网友E:
速度快了不少吧?

网友F:
好东西  不错   楼主  够给力   顶一个

网友F:
将原理图什么的  上传一个吧   我们也想玩玩

网友G:
楼主用的什么版本的keil我的4.72a现在不能从RAM启动了!

网友H:
恭喜恭喜,楼主取得长足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的什么版本的keil我的4.72a现在不能从RAM启动了!

可以用IAR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恭喜,楼主取得长足进步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家伙,真棒。

:handshake

楼主:
把十六进制代码和数据都分配到sram里,包括bootloader和用户程序。
bootloader通过stm32f10x_ram.icf 编译link,用户程序通过stm32f10x_flash.icf 编译link.
我的工具就是负责把bootloader和用户程序代码写到指定的sram里边。

楼主:
bootloader功能是把用户程序代码复制(烧写)到片内flash。

楼主:
手动复位后程序从flash开始执行。

楼主:
sram只有20k,大的用户代码需要分批次烧写。

网友I:
很不错   感觉比较给力   顶一个   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不错   感觉比较给力   顶一个   很不错

:handshake

楼主:
stm32f usb/can不能同时用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速度快了不少吧?

速度很快的!

楼主:
nxp的sram容量大,频率高,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