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DC-DC

楼主(2013-08-05):
要求如下:
1、3.3V转1.8V,电流输出能力要大于1.2A(1.5A左右比较合适)。
2、带有powergood和输出使能引脚
3、尽量好买,尽量便宜,封装尽量小一点(不强求,所以用尽量来形容)
@jjjyufan @airwill @NE5532

网友A:
封装尽量小一点, 还是考虑楼上的BUCK 方式吧.
如果想要线性的, 可以考虑 TPS75718,
不过这个电流上去, 发热会很大, 散热一定要处理好哦

楼主:
有没有人用过TPS54110/TPS54310的,给个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尽量小一点, 还是考虑楼上的BUCK 方式吧.
如果想要线性的, 可以考虑 TPS75718,
不过这个电流上去, 发 ...

其实LDO我也考虑,就是这个封装太大了些。

网友A:
是的, LDO 这个封装, 也够小了, 再小散热很成问题了.
WEBENCH® 也是推荐 TPS54310, 不妨申请个样品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LDO我也考虑,就是这个封装太大了些。

用LDO吧。怕发热的话串几个二极管,降低LDO压差。

网友C:
没用过这么低的

网友D:
MP2161h或2143
SOT23-8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LDO吧。怕发热的话串几个二极管,降低LDO压差。

因为板子的面积太小,而且高度也有限制,必须尽可能的减少发热。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用过TPS54110/TPS54310的,给个评价。

还是习惯楼主以前的头像。: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