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时器1输出PWM?

楼主:
请教,定时1做如图1所示的配置,可以理解成图2所示的频率图吗?

楼主(2013-08-05):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PWM1模式吧。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网友B:
顺便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C:
推荐楼主看下野火的教程,里面有详细的PWM设置

楼主:
明白了,应该是这样才是正确的,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