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单片机通过开关管控制大功率LED

楼主(2013-08-05):
在做09年的模拟路灯控制 的题,我用1w的LED,想通过单片机来控制,有驱动电源,驱动电源接市电,然后接到1Wled   我想通过单片机来控制,但不懂开关管怎么用,请大虾帮帮忙,跟我说下怎么搭电路

网友A:
单片机IO 驱动个三极管  三极管驱动个MOS管 mos管接LED

网友B:
2楼上图呀。。。上图才是硬道理。。。

网友C:
现在来个阻容降压,给单片机供电,然后用可控硅去驱动LED,完事,

网友D(2013-10-18):
-|continue;|-| | 2013-10-18 23:11 | 只看该作者
楼上的是什么管NPN/PNP,LED不用限流吗

网友E(2014-04-21):
引用 网友D:

直接烧掉,要么继电器控制,或者可控硅

网友F:
大功率有多大。再大就用继电器。

网友:
不知道多少LED的电流电压规格:一般LED的0.3A(min),大的有1A(max), 用3394驱动一个能通1A的Pmosfet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