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用XILINX 7系IC做SDI

楼主(2013-08-05):
XILINX的7系IC做SDI,但不知道7系的CMT性能如何,由其是在解声音时需要3.072MHz的时钟。不知道它的CMT能否实现分频,至少得到12.288M时钟。请各位大师多多指教

网友A:
可以的,我们s6都做过sdi-3G

楼主:
关键还是在声音的时钟,我一直做得不太好,请教版主大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们s6都做过sdi-3G

关键还是在声音的时钟,我一直做得不太好,请教版主大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片ICS662-03加一片PLL1707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前者用于高清时钟(74.25MHz和74.25/1.001MHz)生成12.288MH ...

当输入信号是3G时,如果将148.5M的时钟分频得74.25M,请问把这个时钟给到ICS662行不,声音效果是否可以接受?
PLL1707我有加,当输入HD信号时将74.25M变成27M给它,但声音听起来要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