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430launch pad 驱动装不上

楼主(2013-08-05):
IAR版本是5.5的,小板子插上电脑后,就这样了,之后百度过,论坛找过,还是没有解决,求知道方法的前辈帮帮忙,万分感谢,小弟一个程序都还没写了,不能死在这里呀。

网友A:
自己手动更新下程序啊.......不行的话卸载了IAR,装IAR时管理员身份运行.....再找驱动安装目录更新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B:
直接上手ccs的就行了。

网友B:
2553 好想在5版本才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手ccs的就行了。

CCS也要版本限制的,4.0版本的就没的,问别人说要4.2的版本。
这两天时间都用在安装卸载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手动更新下程序啊.......不行的话卸载了IAR,装IAR时管理员身份运行.....再找驱动安装目录更新下应该就 ...

我指定过目录,还是不行,什么是"装IAR时管理员身份运行"  能具体的讲讲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指定过目录,还是不行,什么是"装IAR时管理员身份运行"  能具体的讲讲吗?

64位的win7总是很蛋疼。

你手动安装这个驱动试试

另外问你一句,你的win7系统是原生的么?有人说用GHOST安装的win7无**常安装驱动,要下载原生64位win7系统然后重装才行。但我没试过。
我已经改用XP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指定过目录,还是不行,什么是"装IAR时管理员身份运行"  能具体的讲讲吗?

安装exe文件按时,不要双击来运行,用鼠标放在exe文件上点右键,win7系统的右键菜单有一个“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的选项,单击用这种方式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64位的win7总是很蛋疼。

你手动安装这个驱动试试

我是指定Drivers这个文件夹的,结果就是这样,指定Drivers子文件夹,一个一个的都试了,还是不行,不知道
系统是不是原生的,反正每次只要装个什么驱动就很蛋疼。刚学430那会,IAR仿真器的驱动都装了一个星期。。。。。他们说ccs4.2版本的可以,官网上下载还要等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CCS也要版本限制的,4.0版本的就没的,问别人说要4.2的版本。
这两天时间都用在安装卸载上面了。 ...

如果是2553型号的,得5以上的版本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CCS也要版本限制的,4.0版本的就没的,问别人说要4.2的版本。
这两天时间都用在安装卸载上面了。 ...

4版本不一定有的。如果是5版本的话,dspc2000 也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exe文件按时,不要双击来运行,用鼠标放在exe文件上点右键,win7系统的右键菜单有一个“以管理员身份 ...

:'(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4版本不一定有的。如果是5版本的话,dspc2000 也可以用的。

那在哪下,官网吗?官网有直接可以免费下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指定Drivers这个文件夹的,结果就是这样,指定Drivers子文件夹,一个一个的都试了,还是不行,不知道 ...

看来楼主对windows7系统的操作不是很熟练。
我上传的这个附件,先解压缩会出来一个PL2303_Prolific_DriverInstaller_v1210.exe文件,用鼠标右键单击,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然后一直点下一步就可以安装好。你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在哪下,官网吗?官网有直接可以免费下的吗?

可以的,还有**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对windows7系统的操作不是很熟练。
我上传的这个附件,先解压缩会出来一个PL2303_Prolific_Drive ...

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对windows7系统的操作不是很熟练。  我上传的这个附件,先解压缩会出来一个PL2303_Prolific_Drive ...

你先试试看,如果不行,明天我上QQ详细告诉你怎么装这个驱动。今天用手机,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585416&uk=2182572857

谢谢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试试看,如果不行,明天我上QQ详细告诉你怎么装这个驱动。今天用手机,不方便。 ...

你发的附价没看到呀,我的QQ给你发过去了,每次软件和驱动的安装都是凭运气,明天还望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呀。

不客气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发的附价没看到呀,我的QQ给你发过去了,每次软件和驱动的安装都是凭运气,明天还望指教。 ...

驱动经常安不上的话你应该重装个系统啊.........有些系统本身的驱动都不行装了以后还需要下载驱动人生什么的重新再装呢.......

网友C:
不好意思,昨天附件上传没成功

网友D:
我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呢   自动安装的

网友E:
搞开发尽量别用64位的系统,兼容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呢   自动安装的

没遇到就是幸运的,遇到这种事情蛋疼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开发尽量别用64位的系统,兼容性不好。

以前只是听别人说,自己没有体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昨天附件上传没成功

我准备和你一样,换系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准备和你一样,换系统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以前只是听别人说,自己没有体会呀

现在体会到了吧

网友F:
之前也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系统是WIN7 64BIT,原因是跟我鼠标驱动冲突了,鼠标用的是雷蛇,将鼠标驱动卸载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G:
是不是板子哪里有问题?win7如果没有设置,默认情况下他是会自动装驱动的。我上次有一块p430g2553的新板子也是装不上驱动,后来我又换了一块,就可以自动装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