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 SPI读写SD卡问题

楼主(2013-08-05):
SD卡上电后,需要等待74个Clk,网上很多教程都是这么写的
在片选使能之前
for(retry=0; retry<10; retry++)
{
      _spi_read_write(DUMMY_BYTE);
}

而_spi_read_write()的定义如下:
__inline int _spi_read_write(uint8_t data)
{
      /* Loop while DR register in not emplty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Send byte through the SPI2 peripheral */
      SPI_I2S_SendData(SPI2, data);
      /* Wait to receive a byte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Return the byte read from the SPI2 bus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我的问题是,片选没有使能,从机会返回数据吗?如果不返回,那不是会死在while里?如果返回,多从情况下不是会造成总线冲突?

网友A:
片选没有使能,从机不会返回数据.
看来这个代码是有问题的

所以有很多教程相互参考, 导致一不小心就带进去问题. 使用时要验证甄别

楼主:
谢谢斑竹,纠结了半天了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就好   很不错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