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容易STC12C(LE)5A才能识别

楼主(2013-08-05):
一晃有十来年没搞单片机了,与同事跟风,想用它弄个自平衡小车。手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从淘宝上淘了2百多块的主要材料。

东西到了,自己用洞洞板接上最基本的复位、晶振、电源,用USB——TTL小板连了N次,3、5V单片机试了个遍,就是识别不了,更别提编程了。

拿到公司一试,都很OK。说明俺的笔记本驱动能力不够?于是自己找了大约4.3VLED照明灯用的充电电池一块,给C5A做电源,仍然不成;串两个二极管,给LE5A做电源,也是不成。郁闷死俺了。

今天再拿到公司,不用外接电源,C5A识别OK;LE5A用USB——TTL自带的3.3,不OK,听坛子里大侠说,5V烧,3.3运行,索性也换用5V,居然LE5A的就能识别了。

这都什么事儿啊……看来俺是老啦

网友A:
烧写过LE的,3.3V下很正常。
用替换法,看看是USB烧写串口还是单片机的问题。

http://www.stcisp.com/q_and_a_stcisp.html

(20)

网友B:
当用USB转232时,如果是TTL输出的,要在连接P3.0的线反串一个二极管,避免倒灌电流导致STC不能冷启动。STC要求冷启动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