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单片机的仿真头的引脚怎样与pic单片机连接?

楼主(2013-08-05):
图1 是pic12f615单片机仿真头AC162083;图2是AC162055,PIC16F684仿真头,请问仿真头的引脚如火如和连接单片机,从而进行在线调试和仿真????

网友A:
PIC的仿真头,模块下面都设计有圆孔引脚呵,对应插入(用圆针转接)DEMO用户板上芯片位置即可!

网友:
仿真头本身已经带Debug芯片了,只要在板子上做应用电路就好了,不需要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的仿真头,模块下面都设计有圆孔引脚呵,对应插入(用圆针转接)DEMO用户板上芯片位置即可!

...

要是没有DEMO用户板的话,只有单片机引出脚,pic12f615单片机只有8个引脚,那么仿真头下面的引脚该如何与单片机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是没有DEMO用户板的话,只有单片机引出脚,pic12f615单片机只有8个引脚,那么仿真头下面的引脚该如何与 ...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连接,你就按照调试头上芯片的引脚和你实际芯片引脚对应连接,如果调试头上芯片的引脚在实际芯片上不具备,这个引脚不连接就是了。

网友C(2016-04-07):
1.仿真头单片机引脚要与被仿真的引脚都相接吗?
2.仿真头单片机被当普通单片机下载程序了,还能用来仿真吗?

网友D:
动手多尝试几遍,这样比较涨经验!
当然还可以用软件仿真,比如Prote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