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系统的学习好多概念不清求指教

楼主(2013-08-05):
本人有一个5W的LED灯  前日坏了,打开发现电路板上一个贴片三极管炸烂了,随便找了一个焊上没反应,想单独做一个电源不然扔了可惜了。该灯泡由10个灯珠组成,两两并联之后再串联,单个灯珠工作电压大概是3.2V,功率为0.5W  。现在手头有一个双15V,20W的变压器,是否可以直接将单个的15V交流转化为直流直接连接LED灯,因为考虑到灯泡功率为5W,使用20W的变压器会不会把灯珠烧坏,对变压器的这个功率有点概念不清,这个20W是么意思。变压器的输出的最大电流是20W/30V=0.67A吗?,当我使用单15V时 该变压器的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 ,概念不清,望赐教

网友A:
10个灯珠组成,两两并联之后再串联 那就是5串 电压大概3.2x5=16V  电流5W/16V=0.3125A
双15V,20W的变压器 取单路10W 带5W灯串足够了
变压器 AC 15 桥式整流后大概为18V 最大电流0.55A
所以18V带16V 灯串 是可以的,电流也是满足的,压差2V 根据电流 自己串个电阻或者二极管

网友B:
20W的变压器说的是变压器的额定功率是2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