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霍尔传感器分类

楼主(2013-08-05):
霍尔传感器有分为单极、双极和全极,请问有什么区别?
如果用于检测门是否打开,要用哪种?
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是开关型霍尔传感器分类吧。
霍尔传感器一般分为线型霍尔传感器和开关型霍尔传感器两种。
用单极还是双极的取决你的用途,比如齿轮测试,用单极性;比如电机中的电子换向,用双极的。。。

楼主:
是开关型的
主要是想了解下单极双极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B(2014-04-07):
单级的话只对一个磁极(N或者S)有感应
双级的话,对两个磁极都有感应,如:N级霍尔打开,S级霍尔关闭。还分 带自锁的和不带自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