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16进制数表示1M字节的地址范围应为00000~FFFFF

楼主(2013-08-05):
以前看了很久64M等于从0x00000到0xffffff 具体数是多少我不知道,所以一直想知道他这个到底是怎么表示64M的但是今天我知道了~!
举个例子,
为什么16进制数表1M字节的地址范围应为00000~FFFFF:
1M = 2的20次方 = 0x100000,所以1M可以表示0x100000个地址,地址范围就是0x00000~0xFFFFF
就像一个byte可以表示0x100个地址,地址范围是0~0xFF道理一样的
这就是答案了,这是不是就是表示1M的一个片子能放0x100000个数,而不是说能放这些个地址··
欢迎补充,求神人再好好说说~~~!

网友A:
k二进制10个0
m二进制20个0
g二进制30个0

楼主:
引用 网友A:
k二进制10个0
m二进制20个0
g二进制30个0

还是有个问题?
一个byte可以表示0x100个地址,地址范围是0~0xFF
这里面的的地址是按 一个位对齐的是吧
而1M的一个片子能放0x1M = 2的20次方 = 0x100000,所以1M可以表示0x100000个地址,地址范围就是0x00000~0xFFFFF
这个里面的地址是按 一个字节对齐的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有个问题?
一个byte可以表示0x100个地址,地址范围是0~0xFF
这里面的的地址是按 一个位对齐的是吧

在存储里面按byte计算的时候是没有对齐的概念的。
只有到了cpu寻址的时候,有些指令是需要4byte对齐的,按照你目前的理解,我觉的还没必要去管对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存储里面按byte计算的时候是没有对齐的概念的。
只有到了cpu寻址的时候,有些指令是需要4byte对齐的,按 ...

先不管对不对齐了,
对单片机的地址都是按 一个一个的byte来增加的对吧?
至于那个一个byte 可以分为256个地址 是按一位一位来增加的吧?
这是对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不管对不对齐了,
对单片机的地址都是按 一个一个的byte来增加的对吧?
至于那个一个byte 可以分为256 ...

非常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正确

谢谢 这个帖子结了 谢谢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帖子结了 谢谢哈哈

:lol你这个帖子不用结,本来就是已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帖子不用结,本来就是已结的

呵呵,好吧,这两天看ARM存储管理想到的问题顺便整了一下这个问题,然后ARM存储管理器和MMU,就先不看了大概有个深入的了解就好了,以后用再深入,感觉现在弄了也没啥大的用处,明天争取弄中断定时器,再次感谢你帮助我,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好吧,这两天看ARM存储管理想到的问题顺便整了一下这个问题,然后ARM存储管理器和MMU,就先不看了 ...

别客气,MMU是存储系统里面最不容易理解的内容,还是要花点时间啊,祝你早日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客气,MMU是存储系统里面最不容易理解的内容,还是要花点时间啊,祝你早日进步 ...

恩恩,谢谢,我先不看这块了,等吧裸板的各个功能弄起来,以后在说这个,我感觉这个以后还用,到时候再使劲弄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