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转串口求助,,

楼主(2013-08-05):
USB转串口,,,正常串口有 RXD,TXD,GND ,三根线,,现在由于条件限制,要求把 TXD,RXD公用一根线,对外只留GND和数据线,,这两根,,电路该如何做??

网友A:
不好处理,为什么不考虑485?can?

网友B:
电气上的半双工嘛

网友B:
CH340的RX、TX外加驱动电路,收变高阻输入,发变低阻输出,然后连一起可以不?对端电路原理可以一样

楼主:
因为MCU带串口,,,电路板面积限制不能加其他芯片了,,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直接用TTL电平吧? 用上拉电阻配合二极管可以实现,但是通讯的两端都要对等处理才行

网友D:
如果不要求全双工的话是可以的,就是半双工,做个双向就行,参考汽车中的LIN or K-line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