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这样的焊盘封装可以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8-05):
不可以
所有的IO 外移0.254mm

网友B:
焊盘可以做成椭圆的

网友C:
这个封装不太好,最好将所有焊盘向外平移。再者,楼主将丝印圆圈标在内部,芯片焊上以后你就不太好区分哪个是第一脚了,可以把丝印圈或者点放在焊盘外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所有的IO 外移0.254mm

可是,我是安装机械封装图画的啊,外移0.254MM,那就和机械图不一样了啊,我最后把焊盘的宽从2.5MM改到了2.0mm,并且把阻焊膜,紫色的那部分,从原来的0.102mm改到了0.05mm,这样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盘可以做成椭圆的

封装它是长方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是安装机械封装图画的啊,外移0.254MM,那就和机械图不一样了啊,我最后把焊盘的宽从2.5MM改到了 ...

机械图不能完成装配与返修,不是footprint,
通俗点  公头和母头是不一样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封装它是长方形

我做过很多5*5、6*6 QFN的IC封装,IC资料里面都是长方形,我做的都是椭圆,最后组装什么的都没一点问题。这个东西你可以参考下,以前看有资料说椭圆的比矩形的好些。不过有些有硬性要求的就不知道了,经验还是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很多5*5、6*6 QFN的IC封装,IC资料里面都是长方形,我做的都是椭圆,最后组装什么的都没一点问题。 ...

,我最后把焊盘的宽从2.5MM改到了2.0mm,并且把阻焊膜,紫色的那部分,从原来的0.102mm改到了0.05mm,这样应该也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图不能完成装配与返修,不是footprint,
通俗点  公头和母头是不一样的 , ...

,我最后把焊盘的宽从2.5MM改到了2.0mm,并且把阻焊膜,紫色的那部分,从原来的0.102mm改到了0.05mm,这样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E:
引脚比较密的话,制板厂会直接开一长条窗口,不会给你每个引脚直接保留阻焊,一般不影响贴片生产。你觉得四个脚不放心的话,可以缩短一点点,datasheet的封装只是建议。完全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焊盘可以做成椭圆的

这个也可以???

网友F:
电路图不过资料怎么样,最终还是以实物为准,不要纠结已有的资料,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就行。

网友G:
能在外圈也弄个丝印标识第一脚嘛,方便维修。要不然芯片焊上去以后第一脚还要找半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最后把焊盘的宽从2.5MM改到了2.0mm,并且把阻焊膜,紫色的那部分,从原来的0.102mm改到了0.05mm,这 ...

2mm的长度  比较大了,对于56pin的LQFP来说,1.5mm也可以,但是要把爬脚放到焊盘的中心位置,阻焊就无所谓了,另外椭圆的焊盘可以减少辐射,现在大厂都用椭圆的。你说得机械图是不准确的,是有延伸脚的焊盘,
没有2D的机械图,要看侧视图,然后参考行业的IPC规范制作封装

网友H:
安装机械图只是说明元件的尺寸,实际画的时候,焊盘宽度及长度千万不能按照那样画,否则不仅布线出来效果不好,实际焊接还容易连锡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安装机械图只是说明元件的尺寸,实际画的时候,焊盘宽度及长度千万不能按照那样画,否则不仅布线出来效果不 ...

那根据什么尺寸啊,焊盘的宽度和长度都比机械图小点吗,还是大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根据什么尺寸啊,焊盘的宽度和长度都比机械图小点吗,还是大点

焊盘尺寸和实际脚宽一致。记住和实际IC脚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