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请大家协助一下,帮忙看看这个USB的问题

楼主(2013-08-05):
我现在做的一个项目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在我们的板子上通过USB总线接了一个USB接口的wifi模块,运行一段时间后(大概5分钟到半小时),就会出现wifi模块不再工作的情况,通过使用USB协议分析仪发现出现问题的时候USB总线上只有SOF帧,没有任何其他USB协议报文,看起来就像是EHCI控制器不再往device发数据了。但是通过插拔wifi模块,CPU的EHCI控制器能够检测到设备断开,再插入wifi模块,软件也能重新加载USB wifi模块;另外,如果通过软件写EHCI的port状态控制器的复位bit,也可以让EHCI控制器重新加载wifi模块,从这两个实验,我们怀疑CPU这边的USB host应该没有出现异常,而是device出现了问题(wifi模块挂死了?),我们同时也换过其他品牌的WIFI 模块,也有类似现象。
这个问题,我们怀疑过USB的电压、电流,但用示波器抓了出问题的瞬间,都没有发现异常,现在也有点怀疑是USB总线上出现干扰导致USB 设备suspend了,但这个还没有证实。
请问,论坛上有碰到类似问题的人吗?
谢谢

网友A:
你怎么用ehci啊,我们都是用ohci,好像没有你说的那个问题

楼主:
device 就是高速设备,host那里就会使用EHCI控制器。
昨天用示波器抓了一下出问题时的波形,没有发现总线上出现过3ms的idel,所以设备应该没有进入到suspend状态。
有没有人给个建议啊

网友B:
你那5分钟和半小时内能抓到啥数据?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B:
@huangxz 这位兄弟知道UHCI和OHCI在写固件的时候有啥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