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 ic绑定

楼主(2013-08-05):
求大神 ?? allegro怎样画ic绑定图即IC软包

网友A:
看datasheet 做焊盘
原理图画2个IC 一摸一样的封装
PCB库建2个,一个大的,一个根据裸片尺寸
然后建立器件 。。。

楼主:
请问 是用cadence哪个软件??? Package Designer ???

网友B:
bonding吗?allegro不能直接做,要做的话用cadence的sip可以设计。我都是在allegro里画焊盘,然后在AutoCAD里画die的装配图。

楼主:
请问大神 有cadence sip的资料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