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测量

楼主(2013-08-05):
最近要自己设计个测线圈电感的电路。。。。想借鉴一下万用表里测电感的方法和电路。。。。。有谁知道的请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万用表测量电感,相当地不准确。
万用表,包括电感电容表,都是测量电压,再根据已知频率进行计算。
还是用电桥法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量电感,相当地不准确。
万用表,包括电感电容表,都是测量电压,再根据已知频率进行计算。
还是用 ...

我现在用的是LC振荡电路测频率求电感的方法。结果就是我用万用表测得的值和算的电感值差的很多

网友B:
比较好的方法是用LCR电桥测量。要求不高就用阻抗法,近似认为感抗与复阻抗相等(也即认为电阻部分的影响可以忽略)。

网友C:
到矿石收音机去搜索LCR....各种方式供你参考

网友D:
谐振法测L,简单,开源,现成,连成品都有卖.便宜

网友E:
这些都是无效劳动,买个电感表就行了嘛.

电感表?呵呵,俺感觉是个鸡肋。可信度真的不高。量个电阻看看,其读数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