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机

楼主(2013-08-05):
在网上发现有交流永磁同步电机、直流永磁同步电机?
我的理解应该都是一种电机,请问有没有对电机深入了解的,该两种电机是否有区别?

网友A:
一个用交流电,一个用直流电。呵呵,永磁说明里面都有一块吸铁石与电磁场对抗产生旋转推力

网友B:
电机同步概念是对应异步;
异步电机又称为感应电机。(同步异步取决于电机磁场和转子旋转的同步与否)
楼主这种简单分法不是很科学,永磁同步电机包括正弦波永磁同步电动机、无刷永磁直流电动机。
通常所说的永磁同步电动机是正弦波永磁同步电动机,但这里的正弦波交流其实是直流电源经过功率逆变电路得到的可调交流电;而无刷永磁直流电动机就是常说的无刷电机,现在电动自行车上多用。

网友C:
无刷直流电机:磁钢为方波充磁,控制电压PWM也为方波,电流也为方波。一个
            电周期有6个空间矢量。控制简单,成本低,一般的MCU就可实现。
永磁同步电机:磁钢为正弦波充磁,反电动势也为正弦波,电流也为正弦波。一
           般采用矢量控制技术,一个电周期一般最少会有18个矢量(当然越
           多越好),需要高性能的MCU或DSP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