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输出电流的确定方式!!

楼主(2013-08-05):
如题:今天在做变频器的与电流电路相关的测试时,发现键盘板上面显示的电流和工装上霍尔电流传感器测出来的电流值不一样(用示波器看的),具体的是键盘板上面是1.8A,霍尔是4V/100A的规格,按照相关计算方式是2.03A,我现在调试硬件电路时应该选择哪个为正确值呢?现在的想法是按照霍尔测出来的电流值来进行确定,不知道大家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确定输出电流的正确值的?

网友A:
霍尔测出来的也是AD进MCU的吧?后面还有隔离、运放、AD呢,哪怕参考电源有点偏差,跟示波器也不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测出来的也是AD进MCU的吧?后面还有隔离、运放、AD呢,哪怕参考电源有点偏差,跟示波器也不全一样。 ...

恩,是的,工装测试台上的霍尔测出来是进入AD采样的,确实电源稍有偏差就跟示波器不一样了。
其实在这里想问的是,用示波器直接看霍尔输出来的电压是不是最能准确反映输出电流值的大小,这样我好参照这个值来调试相关的硬件电路。
现在弄的是小功率的变频器,用的HCPL-788J,因PCB布线时有阻抗,直接进入788J并不是分流电阻的压降,也包括了PCB上布线的阻抗,根据理想条件下计算相关电路的阻值就不对了,想送入MCU采样的信号和实际上没有偏差(或偏差很小),所以就出现了问的问题,霍尔感应出来的值是不是最能准确反映该输出电流值的大小。(刚入行业不久,很多东西不清楚。)

网友B:
你想用来实时采样电流,还是做过流保护啊?

网友C:
你软件没做校准吗?
用个钳型表 卡下电流,键盘输入电流值,校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用来实时采样电流,还是做过流保护啊?

就想向大家确定用霍尔测出来的电压值是不是最能准确反映输出电流的大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想向大家确定用霍尔测出来的电压值是不是最能准确反映输出电流的大小!! ...

用采样电阻的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采样电阻的准。

garin223,你们怎么做的电流校准,像楼上有位仁兄说,用钳流表显示的值作为输出电流的准确值,再调试与之相关的软硬件!!

网友D:
你的霍尔是额定100A,测量2A的电流,不靠谱,,霍尔的误差是多大,你可以看下;可以考虑用小电流的霍尔测试,精度可以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霍尔是额定100A,测量2A的电流,不靠谱,,霍尔的误差是多大,你可以看下;可以考虑用小电流的霍尔测试 ...

霍尔的精度是1%,是感觉不靠谱,kiucaihu兄,你们用的什么样的方式呢?

网友A:
个人认为霍尔的精度不准。霍尔标称1%,还远不如平常标称0.5%、0.2%的指针表呢。标称都这么高,个人认为,这个等级的测量数值,仅能当个参考。

个人经验,一般的测量仪表,如果没有严格的使用环境、方式,实际偏差能到标称偏差的5倍甚至更多;——这是咱国家的现状

网友E(2016-12-06):
引用 网友B:
用采样电阻的准。

你好,我用的是脉冲电流互感器,现在计算电流均方根值 和钳表测得 差了一倍多。请问一下,你们检测电流怎么弄的??还是我的计算的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软件没做校准吗?
用个钳型表 卡下电流,键盘输入电流值,校准啊。

我用脉冲电流互感器,算出来和钳表小了一倍多。输出电流有效值,只是采样然后算均方根就可以了吗??

网友F:
变频器输出都不是50Hz了,用钳形表测不准吧,用其他方式也要重新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