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问题

楼主(2013-08-05):
process内部是顺序语句,原则上不能有并行语句,那为什么会有case variable is
                                                                                     when 表达式1=》y=<"000";
                                                                                      when 表达式2=》y=<"001";
                                                                                     .................................

网友A:
这个不是并行语句啊

网友A:
哪里并行了?

楼主:
那怎么判断它是顺序语句还是并行语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判断它是顺序语句还是并行语句?

这个是顺序的语句啊。

网友A:
你把并行语句拿出来就知道他们之间的不同了

网友B:
这个是条件分支的。

网友B:
相当于c语言中的上switch case

楼主:
顺序语句指定并行行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序语句指定并行行为?

哪里能并行呢?您给我详细说一下。

网友A:
这种语法在书本里面就是叫顺序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