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BUF634缓冲器问题,输入输出含有较大直流成分,算正常吗?

楼主(2013-08-05):
用三个BUF634并联构成一个缓冲器,理论增益为零,现在我的电路增益在-3db左右,输入输出波形都完美,但是输入输出含有较大直流分量,请问专家这算正常现象吗?

这是我的原理图:

不好意思,没有分给大家了。。。都用光了

网友A:
额,这个示波器好高端。不过我以前用BUF634做过一次,在高频时确实有较大直偏,40mv左右。具体解决方案同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示波器好高端。不过我以前用BUF634做过一次,在高频时确实有较大直偏,40mv左右。具体解决方案同求 ...

请问你最后做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