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数据地址

楼主(2013-08-0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F2812的数据地址为32位,理论上可以寻址的空间为4G,但实际只有4M的寻址范围,很多资料解释的是因为F2812采用了分页机制,所以数据空间只有4M的寻址范围,这样解释对吗?既然只有4M的寻址范围,为什么还要采用32位的地址线呢?

网友A:
32位与它的速度和一个clk的信息量有关系  不一定你的总线是32位就要寻址4G啊

楼主:
不是特别明白,版主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特别明白,版主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

我的意思就是32位一个clk就有32位的信息  这样肯定比16位处理器有优势吧
32位寄存器需要对应32位总线   不一定就要访问4G的存储器
每个控制器的存储器够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