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倒车雷达电路原理

楼主(2013-08-05):
这个收发一体雷达电路发射那地方看懂了没什么,在接收回波的时候,那个三极管是怎么工作的?还有那两个运放。求指点。。

网友A:
超声波的好不好,我还以为什么雷达呢?

楼主:
不好意思 是超声波。。。

网友B:
???雷达是不能私自研究的吧

楼主:
:L超声波倒车雷达

网友C(2014-04-25):
发射时,N1工作,TX1输出端电压很高,N2饱和导通,信号不能进入运放;接收时,N1不工作,TX1收到微弱信号,N2也不工作,信号进入运放,2级带通运放后,D2,D3钳位,N3工作。OK

网友D(2018-06-23):
引用 网友C:
发射时,N1工作,TX1输出端电压很高,N2饱和导通,信号不能进入运放;接收时,N1不工作,TX1收到微弱信号, ...

这个666!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呢,谢谢!

网友E:
N2组成发射信号箝位电路,发射高脉冲能导通,直接短路输入信号。
U1、U2是2个带通放大器,中心频率就是超声波谐振频率。
C9、D3、D2、C10组成峰值检波。输出信号驱动N3产生回波负脉冲。

网友F(2018-10-30):
仿真发现发射的时候其实n2在导通前已经有信号进入了后级滤波器,所以触发信号还是有输出的。。。

网友G:
N2就是共射放大电路,后为2级带通滤波器,N1N3皆当开关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