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发热严重

楼主(2013-08-05):
我使用LM2576,把12V转成3.3V给ARM以及网口芯片供电,但是会出现电源芯片过热的情况,时间越长发热量越明显。网口芯片是ENC28J60.LM2576的具体电路我是参考手册上的。具体如下图:.输入电容是100UF,电感是100UH,输出电容是1000UF。而且经过我的测量,我的ARM以及网口芯片总电流才149MA,感觉不应该过热的。我电感曾经换成330UH,但是没有多大的改善,请求各位大大帮忙看看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二极管用的是不是肖特基?
电感是不是功率电感?

楼主:
是的 ,是肖基特二极管,电感也是功率电感,目前的是100UH,2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用的是不是肖特基?
电感是不是功率电感?

是的 ,是肖基特二极管,电感也是功率电感,目前的是100UH,2A的。

网友A:
有多热?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热?多少度

具体多少度没有实际测量过,但是1分钟不到,手就不能长时间放在上面了。

网友B:
有没有算过转换效率?

网友C:
1,你的LM2576-3.3采用的什么封装,有没有加散热器或者铺散热面处理;
2,LM2576-3.3效率大概为75%,按照这样计算的话,损耗P=0.25*(12-3.3)*0.149=0.3W

按照这样计算的话,温升大概也就只有20K.
加上环境温度后,也就顶多50-60°.
你如果感觉到热的话,大概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1)输出电流不止149mA,你要用示波器测试瞬态电流。
(2)这个电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非常可靠稳定的电路。不要怀疑电路,要怀疑你使用的元器件,输入条件,负载情况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算过转换效率?

没有,我回头算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的LM2576-3.3采用的什么封装,有没有加散热器或者铺散热面处理;
2,LM2576-3.3效率大概为75%,按照这 ...

我的原件是直插式的,已经加装了散热片。我摸着感觉不是那种温温的,而是很烫,估计不止60°.如果这个电路中的原件值没有错的话,估计是原件的问题,等到实验室换一换原件试试。谢谢你写的这么详细的回答,有方向就好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你的LM2576-3.3采用的什么封装,有没有加散热器或者铺散热面处理;
2,LM2576-3.3效率大概为75%,按照这 ...

LM2576-3.3效率大概为75%,按照这样计算的话,损耗P=0.25*(12-3.3)*0.149=0.3W
*********************
是这样算的吗?
损耗P=3.3*0.149/0.75*0.25=0.164W。
这个损耗不只是加到LM2576上的,肖特基和电感会占掉大概一半。

LM2576-3.3V在12V输入,3.3V/150mA输出时,效率为70%,总体损耗0.21W,LM2576损耗大概0.11W,温升7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576-3.3效率大概为75%,按照这样计算的话,损耗P=0.25*(12-3.3)*0.149=0.3W
*********************
是 ...

这么说温度远远没有到烫手的地步啊,那我这个问题估计是原件的问题了么,还有什么方面可能导致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原件是直插式的,已经加装了散热片。我摸着感觉不是那种温温的,而是很烫,估计不止60°.如果这个电 ...

2576为buck电源,开关频率固定,发热原因个人认为与你外部器件选型和PCB有关。
1.输入、出电容温度,ESR问题要注意;
2.直接一点,你的电流没那么大,干嘛用那么大的电容,输入并3个10u一个104,输出22u、10u和104的组合更合理;
3.续流二极管应Vf小,额定电流为电感上1.5-2倍左右,Ir也要小,这些都会影响效率;
4.在就这个电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大,规格书也是,这不是什么好事。我用的电源都在2.2u-10u,一颗也不贵1块多;
5.如拿你现在设计的电源给模拟电路供电,视频或是音频,你就知道效果有多明显了。但是对于要求不高的数字电路,在不影响功能的情况下可以玩玩。
6.最后认为PCB的设计也相当关键,地的处理,摆布的位置,合理的散热,如果系统强大,要求高,有效的热仿真是不可少的。

网友E:
这个电路用了很多遍了,从来没有加过散热片,也是怀疑器件的问题,不妨换个2576看看..现在买所谓的LM2576,很多都是假货

网友F:
输出电容用耐压25V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76为buck电源,开关频率固定,发热原因个人认为与你外部器件选型和PCB有关。
1.输入、出电容温度,ESR ...

恩恩,我准备重新搭建一下电源模块,换换电感,电容再试试啊。谢啦,提供这么多有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用了很多遍了,从来没有加过散热片,也是怀疑器件的问题,不妨换个2576看看..现在买所谓的LM2576,很多 ...

恩恩,我也是这么打算的,换一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电容用耐压25V的试试

这个耐压值也有那么大的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76为buck电源,开关频率固定,发热原因个人认为与你外部器件选型和PCB有关。
1.输入、出电容温度,ESR ...

我刚刚又测量了一下,利用示波器,串入1欧电阻测负载的瞬时电流,发现有跳变,如下图:

这个是我电源本身的问题,还是负载的问题啊。

网友E:
这个测量的是输入还是什么地方? 电容是不是虚焊了,好像都没起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测量的是输入还是什么地方? 电容是不是虚焊了,好像都没起作用呢

我是利用1欧电阻串入电路,测量的是电阻两边的电压,以此来推断电流。是指我的输出电容有问题是么?

网友G:
这么小电流 怎么会发热 肯定是设计问题 检查电路和走线

网友H:
测一下你的供电端的电流。如果输入电流明显过大的话,有可能是输出某个地方短路了。

网友I:
你输出的电容太大了吧,上电时电流会非常大的,换个100uf并个103,输入12V直流,也换小点的,再并个103之类的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测一下你的供电端的电流。如果输入电流明显过大的话,有可能是输出某个地方短路了。 ...

我的电流并不是很大啊,电流表测量才149MA附近,只是有时跳变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输出的电容太大了吧,上电时电流会非常大的,换个100uf并个103,输入12V直流,也换小点的,再并个103之类 ...

这是按照手册来的,我开始并不知道该用多少,恩之前也有人提到了,打算等下午原件到了一块改改试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流并不是很大啊,电流表测量才149MA附近,只是有时跳变搞不明白。

149mA是输入还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小电流 怎么会发热 肯定是设计问题 检查电路和走线

这个电路的原理图是按照手册来的,我检查过电路,并没有发现短路或者漏接的现象,这块芯片PCB走线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么?是指反馈线要绕开电感么?具体是怎么样的,并不是很明白,能说详细一点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149mA是输入还是输出?

是电源模块的输出电流,由万用表测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刚刚又测量了一下,利用示波器,串入1欧电阻测负载的瞬时电流,发现有跳变,如下图:

这个是我电源本 ...

你示波器,时间轴是多长时间一格,幅值是多大一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示波器,时间轴是多长时间一格,幅值是多大一格?

幅值一格500MV,时间是10us,电流值在100MA多一些,但是峰值在200MA附近。

网友J:
测量的时候串的电阻太大了,如果瞬间电流1A,输出只剩2.3V,估计芯片都要复位了,网卡芯片电流变化比较大,换0.1欧的试试

网友K:
感觉是芯片的问题。在这种负载情况下应该不会发热

网友L:
输入电压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测量的时候串的电阻太大了,如果瞬间电流1A,输出只剩2.3V,估计芯片都要复位了,网卡芯片电流变化比较大, ...

恩,我找找看看,再试试

网友M:
轉了電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M:
轉了電容嗎?

额,什么电容?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电源模块的输出电流,由万用表测量的。

我的意思是,你要测一下你的输入电流
然后看一下你的输出电压是否能稳定?
这个可以计算出加在你的2576上面的功率到底有多大了
如果功耗在温升范围内,那就考虑换个管子
另外,要重点考虑你的电感是否有100uH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幅值一格500MV,时间是10us,电流值在100MA多一些,但是峰值在200MA附近。

一格500mv,峰值岂不是4格=2A?

网友N:
1、换2576看看(可以到国产的某些公司申请样品试验,TI的这个片子太老不好申请);
2、PCB怎么画的,步线及2576散热部分;
3、测试下2576输出电压波形吧;
很简单的方法:用非隔离的DC-DC模块,3条腿的,输入输出加电容就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刚刚又测量了一下,利用示波器,串入1欧电阻测负载的瞬时电流,发现有跳变,如下图:

这个是我电源本 ...

你这个示波器能测电流吗?电流和响应不是这么测试的,要用专门的探头和负载发生器。
串1欧姆电阻?什么意思?1欧姆是负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格500mv,峰值岂不是4格=2A?

我的电阻是10欧,在实验室找不到更小的了,所以应该是2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示波器能测电流吗?电流和响应不是这么测试的,要用专门的探头和负载发生器。
串1欧姆电阻?什么意 ...

这个这里没有条件,仅仅是在电路中串了一个10欧姆的电阻,利用示波器测这个电阻的电压,来推测电流的

网友D:
哦 如果要求不高 随便玩下OK的
网上查下资料 以后设计注意下 LDO、DC-DC 这样低压电源设计要点。
做的多了,测试多了,问题出的多了,慢慢就成长了。

网友O:
这电路很成熟了 我输出1A的电流都不会太热的,应该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