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询问关于稳压芯片的电容作用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8-05):
不要C2可以吗?

楼主:
我想输入7.2v输出5v

网友A:
线路不长可以不用,输入7.2应该不好得到5V,LZ看看PDF吧,好像是输入要大于输出3V,我也没太记得清楚,LzCHA CHA

网友B:
应该是滤波吧,C1针对低频成分,C2针对高频成分

网友C:
没有说是什么芯片,  很多 LDO 并没有要求有这么个电容的.
如果要深究该不该的问题, 先啃一啃你的 LDO 的手册吧

网友D:
楼主去自动控制或者模电书运放章节看零极点补偿的相关知识就知道了,怀疑楼主用的7805,大部分近代稳压器都对外部电容不敏感,不需要考虑零极点补偿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