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 STC12C5A60S2 单片机 PWM 频率调节

楼主(2013-08-05):
//让定时器0工作在IT模式下 最大应该可以为SYSCLK呀 但是我却实现不了 代码有问题 请指教
#include "stc12.h"
void init_Timer0();
//sbit d1=P0^0;
//unsigned char t=0;
void main()
{
      CCON=0;         //PCA控制寄存器初始化,PCA定时器停止运行,清楚CF标志位,清除全部单元中断标志?
      CL=0;
      CH=0;
          CMOD=0x04;                       //设定时钟为定时器0的溢出次数

      CCAP0H=CCAP0L=0x80;          //PWM0输出占空比为50%
          AUXR=0x80;                                         //使定时器0工作在1T模式 即不分频 12倍频
      CCAPM0=0x42;                                        //PCA不中断        //PCA工作在8bit模式
                                                                            //PCA时钟溢出不能使位

                 //PCA_PWM0=0x03;   //这个不可以有,因为前面设定了工作是在8位模式
          init_Timer0();

      CR=1;//PCA定时启动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254;//赋初值
          TH0=255;//赋初值
         /* t++;
          if(t==50)
          t=0,d1=~d1;//小灯用来测试 */
}
void init_Timer0()//定时器0初始化
{
          TL0=254;//
          TH0=255;
          TMOD=0x01;//方式1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中断
          TR0=1;   //开始计数
         // d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