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全速USB接口做一个U盘怎么提高传输速度啊?

楼主(2013-08-05):
单片机自带的USB接口,只支持低速和全速,不支持高速,我用的 8M系统时钟和 8M的SPI时钟,因为暂时只想实现U盘功能,所以没有FAT文件系统,存储用的SD卡(SPI方式),结果做出来读写速度简直了... 读取110KB/s,写入 83KB/s,全速USB的理论速度是 1.5MB/s啊,这差的也太多了吧,怎么才能让读写速度上1MB/s啊?

网友A:
这个和卡的关系也比较大! 还有和你USB接口的数据处理有关    你的读写数据也太慢了!  建议先测试一下读写FIFO的速度

网友B:
先不要操作SD卡,直接跟主机交换数据,回环测试,看一下速度多少。话说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到1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要操作SD卡,直接跟主机交换数据,回环测试,看一下速度多少。话说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到1M。 ...

我测试了一下:
不操作SD卡,不处理USB端点缓冲区数据的话,读写速度都是860KByte/s左右;
不操作SD卡,只将USB端点缓冲区数据取出存放到我自己定义的缓冲区中,读写速度就会降低到450KB/s左右...如果再操作SD卡速度就变成我上面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