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功耗低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2013-08-05):
MSP430功耗低是个什么概念,能不能用数据说明和51、M3或低端单片的比较,或从大概的耗电量来举例?

网友A:
低功耗模式还是待机模式我忘了。。可以用水果来供电

网友B:
用电池供电好像能支持好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供电好像能支持好几年

那其他CPU大概能支持多久

网友C:
TI msp430 day讲义里面提供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 msp430 day讲义里面提供的数据:

嗯,谢谢。有没有关于电路设计低功耗所要注意的事项、怎么设计之类的帖子,不仅是MCU方面,还有外围电路、系统设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有没有关于电路设计低功耗所要注意的事项、怎么设计之类的帖子,不仅是MCU方面,还有外围电路 ...

有一本叫《低功耗CMOS电路设计》的书,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D:
但就单片机芯片本身来比较的话算的上是低功耗的

网友D:
不过要是相对外设所消耗的电量来说,单片机的功耗上的优势就不是很显现出来的

网友D:
所以说低功耗不管是考虑单片机本身,还要考虑对外设的耗电的控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说低功耗不管是考虑单片机本身,还要考虑对外设的耗电的控制上

都有哪些常用的外设耗电会比单片机大的,LCD?射频芯片?还有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TI msp430 day讲义里面提供的数据:

楼上给提供的资料很是一目了然的,关键是在与实际的应用了

网友:
一个苹果就能带动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上给提供的资料很是一目了然的,关键是在与实际的应用了

是的,有了低功耗的mcu,外围电路的低功耗设计也很重啊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有了低功耗的mcu,外围电路的低功耗设计也很重啊哟

这方面一点经验都没有,还有很多要慢慢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