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无偏置电路实验结果

楼主(2013-08-05):
正常电路时波形:

大师的无偏置电路实验结果:

楼主:
注:实验电路图:

上图做出来的结果就是上面的“正常电路时的波形”;
把上图中的R1换成10uF电容,得到结果叫“大师的无偏置电路实验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实验电路图:

应该说明运放型号和电源电压。
另外,实际电路元件也应该拍一张照片,免得“大师中的大师”“专家中的专家”挑刺。

网友B:
大师的风格早已淋漓呈现。
而且不止一个ID是那种风格,这论坛里居然有好几个,跟多胞胎似的,他们都是‘糊撸娃’兄弟。
根本就不讲道理。

网友C:
加分。。。就喜欢用示波器说话的。。。

网友D:
你随便照了几张相片,是毫无说服力的,谁知道你 这是神马电路的波形?
你有证明不了。
毫无疑问,在这个坛子里,你是不可信的一个,当然了,你不是唯一的一个。

楼主:
注意:实验一定要有耐心。
当示波器输出幅度很大时,波形下面截止,这时候倘若把示波器输出幅度调小,这时输出波形立马“正常”了,但是你等一会,会发现输出波形下面又开始慢慢地开始变平了;倘若再把示波器输出幅度调小,立马波形又正常了。。。随着幅度越来越小,等待输出波形变形的时间会越来越长,可能要几分钟。。。
可见,倘若要仿真,不知道得仿真多久才能看见失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意:实验一定要有耐心。
当示波器输出幅度很大时,波形下面截止,这时候倘若把示波器输出幅度调小,这时 ...

耦合电容取1uF的话,我估计要一小时以上。
我没有仿真到波形切底,仅仅是从波形向下移动速度外推。
电容用10nF倒是仿真到了切底。

https://bbs.21ic.com/icview-589403-1-1.html

网友B:
大师说了,不用DC偏置,只要有AC输入,就代替DC偏置了,他的理论是:在某一时间点上,AC等于一个DC电压,就像DC一样啦
那我把AC幅度无穷小,也可以哟
这样就好办喽, 就是计算Ib 对于Cac充电,1pA对1pF充电到1V需要1S——〉1pA对1uF是1e6秒——〉10pA对10uF是1e6秒——〉11.5天

网友B:
上面是算着玩的。
大师的神器是碰巧用了个低标称Ib的运放TL082,又碰巧用了一片更低实际Ib的运放,又碰巧大师用了绝缘电阻差的电容,比如只有10Gohm,假设在当时的温度下,Ib是10pA,这样产生了100mV的偏置,还好没超出共模,大师结论出来了,电路可以工作。
再比如,大师的板子老脏了,绝缘电阻不够高,而大师毕生都在寻找一个机会——一个成为大树,令人敬仰的大树的机会。无暇反思了,着急忙慌的就releas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随便照了几张相片,是毫无说服力的,谁知道你 这是神马电路的波形?
你有证明不了。
毫无疑问,在这个坛 ...

我是不是要找公证处来公正?
自己就仿真玩,自己不愿意动手,想找个人实验下,就这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是要找公证处来公正?
自己就仿真玩,自己不愿意动手,想找个人实验下,就这么回事。。 ...

换个马甲来公正?
你这也太过于“公正”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是要找公证处来公正?
自己就仿真玩,自己不愿意动手,想找个人实验下,就这么回事。。 ...

老许阿,老徐,如果不是实际情况,怎么会进行如此详细的理论分析?仿真只是验证一下,但对于这个问题,并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耦合电容取1uF的话,我估计要一小时以上。
我没有仿真到波形切底,仅仅是从波形向下移动速度外推。
电容 ...

电容10uF,输出幅度大,变形所需时间短;幅度小的话(比如3V)可能真得等N个小时,变化太慢了。幅度大时,比如10V,只需分把钟就能看见底部慢慢变平了。。

另外,运放输入阻抗和偏置电流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某些运放相对另一型号运放偏置电流小,输入阻抗却也小。我已经找了几个这样的例子。
没错。正是如此。datasheet上的偏置电流,有测试条件的。实际上的偏置电流,随输入信号幅度变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1k的信号,10uF的阻抗就是100000/2pi*1000是17欧姆左右,而三极管的Rbe在几K,所以,电容压降几乎为0。
G ...

你这脸皮真厚,算数都不会。
10uF在0Hz是阻抗为无穷大,跟你Rbe,分压,你那Rbe电压为0V,还工作个屁。
你会算吗?so easy!
你赶快去小学补补课,我再也不用担心你的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老许阿,老徐,如果不是实际情况,怎么会进行如此详细的理论分析?仿真只是验证一下,但对于这个问题,并 ...

嘻嘻嘻嘻,你也配理论分析,你说话颠三倒四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脸皮真厚,大家都在嘲笑你呐,就拿你当一乐;
模拟电路界里缺奇葩,你可来了,一下子就填补了空白,哈 ...

这还真不是谦虚!

网友B:
你连交流直流都分不清楚,简单的叠加定理你也学不会,大师,你能再多抖些包袱让大家再乐呵乐呵吗?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连交流直流都分不清楚,简单的叠加定理你也学不会,大师,你能再多抖些包袱让大家再乐呵乐呵吗?哈哈 ...

是你不会吧?本大会要是不会,哪会阿珍是奇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还真不是谦虚!

我可从没认为你谦虚,我都是一直确定你是吹牛高手的。你可别谦虚,再谦虚就啥都不是啦。
你多整些你的祖传秘籍私房定理,给大家当个反面教材,比正面教材给力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你不会吧?本大会要是不会,哪会阿珍是奇葩了!

你啥都不会,反正我看得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都乐得合不拢嘴了,你真的是奇葩哎,你应该去talent选秀去。
对了,你那天说电容的PSR,到底是啥东西, ...

镇不愧为小肖小小小菜鸟。连PSR都不懂,就是缘边反抗的意思,Understan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乐得合不拢嘴了,你真的是奇葩哎,你应该去talent选秀去。
对了,你那天说电容的PSR,到底是啥东西, ...

还是计算一下Rbe吧? 否则,全摊子的人,都瞧不起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镇不愧为小肖小小小菜鸟。连PSR都不懂,就是缘边反抗的意思,Understand? ...

我崇洋媚外的,你给翻译成英文术语看看,我google一下,看看是不是你独家专有的,也学习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那几万字有啥用啊,都是乱说的,用winrar压缩一下,就没有料了啊。
我跟你没法说清楚啊,你一根筋的认 ...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小菜鸟,你应该知道,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作为大师,不指望,你这样的小小菜鸟,能够知道,毕竟这是基础概念问题,可不是一朝一夕就掌握的哦!

终于这段好像没错笔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小菜鸟,你应该知道,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作为大师,不指望,你这样的 ...

你说的蛮对的,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可是,少数人掌握的未必是真理,也许是祖传手机贴膜类的技术咧

网友:
引用 网友B:
google不好用,百度好用,那是你这种没文化的用户的肤浅体验;
你不能说google老掉线,你就说google不好, ...

明儿见!
完成作业,就吱声!
否则,你看着办!

楼主:
正常偏置转换成无偏置的过程录像(相机拿倒了,图像是颠倒的):

没病毒吧?

网友E:
本菜鸟想说的是同相放大输入阻抗不是无穷大么???那这样电容没有放电回路了啊。本人菜鸟不要喷我。

网友F:
加1000M欧偏置电阻的仿真结果,运放正常,输出有一点直流失调输出。

揭穿假象:
由于TL084的偏置电流很小,电路板表面、芯片表面的漏电电阻,电容的漏电电阻,形成了实际存在的偏置电流通路,才造成了所谓的无直流偏置电流通路能正常工作的假象。

这是我的电路认识和长期的实践经验。

依赖漏电电阻作为偏置电流通路,是不可靠的,作为玩具可以,作为产品,要害人的。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无偏置电阻时的仿真结果:运放饱和,不能工作。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近一定时期,有股大师热。

彭建学 上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偏置转换成无偏置的过程录像(相机拿倒了,图像是颠倒的):

你这算是变相承认了?
你的结果证明,这个电路的确可以正常工作!
但不知道你的运放型号,输入电压,频率,以及电源电压。削波问题,很可能是你的输入太大!

网友:
你可以考虑去掉你的4.7k输出电阻。

网友:
Gz,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菜鸟,你对pengjianxue,敢在21IC鬼扯,却不敢发表论文说明其“正确性”一事,怎么看?
清发表你的菜鸟看法,谢谢!

楼主:
示波器打到X10档。电源+10V、-10V,正常偏置和无偏置时波形:

网友F:
看图说话:
用C1隔直后,运放+端直流电位不确定,电路板上与运放+端不同电位的地方,都会通过漏电阻向C1充电,
当运放+端直流电位与交流峰值电位之和达到一定值,运放饱和。

当然,如果C1容量较大,与运放+端异电位处对C1的充电漏电阻又极大时,这种充电时间会很长,看到的
运放工作正常是短期的假象。

不同的电路元件、材料、参数、环境条件(温度、湿度、污染度),会造成不同的实验结果,暂态时间不同,可能毫秒,可能数小时。

大师你说,这个实验有价值吗?谁会无聊,去做这种没有对实际应用无任何指导意义的实验?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一个特别的现象:

当示波器出现55楼图2时,这时用数字表黑笔接地、红笔接运放同相输入端,刚一接上数字表好像是-8.XXV,然后读数开始不间断地变小,即-8.55、-8.54、-8.53.。。。。。而随着读数变小,波形下半部份开始向下扩展,慢慢地开始变正常,大约到-5V左右波形就正常了,而万用表读数仍然继续变小,直到0V,然后突变到-3V左右,然后又变小,但速度明显减慢。。。。

网友F:
不能提供确定的偏置,能稳定工作吗?

按大师的理论指导实验,会折腾死人的,最终还没有好结果。

LS还真有闲心呵。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大师们”总是弄些莫名其妙的“新发现”来忽悠人,揭穿这些“新理论、新方法”远比他们发现“新理论、新方法”难得多。

彭建学  上海

网友G:
以后见了大师、教授、专家还是绕道走吧。尤其是自封的,这些人,不管专业好不好,扯皮的功夫咱肯定是差得远

网友F:
借用网友的。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耦合电容取1uF的话,我估计要一小时以上。
我没有仿真到波形切底,仅仅是从波形向下移动速度外推。
电容 ...

maychang:

事实与你的预测可能是截然相反的:
你仿真表明开始时能正常工作的,这是因为仿真器默认所有初始节点电压为0,所以同相端初始电压是个正常值,所以你的仿真开始时正常的。
而实验表明,上电时,同相端电压接近负电源,所以导致开始波形是错误的,而随着同相端慢慢放电,放到0V时,波形开始正常,当然这个放电时间会很漫长。而且波形幅度比正常值要小的多才行(大约电源电压一半吧)。

楼主:
实验到此结束:同相端电压具有不可控性是个难题。

两个月前的帖子:
容易遗忘的直流通路

https://bbs.21ic.com/icview-556220-1-1.html

网友H:
新手路过学习学习!顶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借用网友的。

彭建学 上海

请问你这是哪本书上的说明啊,能介绍一下书名,作者吗

网友F:
我也不知道,哪本书,引用自本模拟板块的一个帖子中的。

见帖子:针对6398网友的“基本概念测试题”,我也贴个图。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正负电源的放大,输入加入电容,这本身就是外行!

说的对,网上“外行”电路,一抓一大把,全都是“错误”设计,这些设计电路的人水平太差了,应该认你为师。

以我之见,你对这两点的认识有问题

楼主:
经过一天混战,遍地**毛,天昏地暗。
到头来却是“虚惊一场”,没事了,大家散了吧,就当听了个冷笑话。。。:lol

网友J:
只有耦合电容,没有直流偏置能够得到第二个图的波形啊?电容没法放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负电源的放大,输入加入电容,这本身就是外行!

说的对,网上“外行”电路,一抓一大把,全都是“错误 ...

你第一个是高通铝箔。下面的那个,电阻电容都可以去掉!
攻放 输入的电阻电容,主要还是直流的考虑,在没有输入信号的时候,保证输出为尽量为0,为此需要考虑偏执电流造成的直流误差。
但实际上,意义不大。去掉音质更好。

网友A:
“专家中的专家”,这个电路外行不?

还有这个电路,外行不?

还有,外行不?

网友K:
6398:“电容 缘边反抗(psr)”这个名词比较新,能否详细指导一下,或给一个连接。谢谢!!

网友F:
大师的谬论

网友F:
大师说,共模电压为0,就没有偏流。
看看LM324结构图,两个输入端接地,共模电压和差模电压均为0,输入端照样有偏流。

彭建学  上海

网友L:
靠,哥感觉这又是个扯皮,炒作,骗人气的帖子,看得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L:
靠,哥感觉这又是个扯皮,炒作,骗人气的帖子,看得蛋疼~

你不是说转行去写小说了吗?看这个对你写小说有什么帮助?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不是说转行去写小说了吗?看这个对你写小说有什么帮助?

写了几万字,写不下去了,没思路了,回来看看有什么好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K:
6398:“电容 缘边反抗(psr)”这个名词比较新,能否详细指导一下,或给一个连接。谢谢!! ...

我那天问大师了,求大师给各英文原词,大师没理睬;大师只会百度,我也没百度到。
求大师隔空发功弄死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写了几万字,写不下去了,没思路了,回来看看有什么好玩的~

还差10万字就要截稿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还差10万字就要截稿了?

得慢慢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那天问大师了,求大师给各英文原词,大师没理睬;大师只会百度,我也没百度到。
求大师隔空发功弄死我 ...

此“大师”非彼“大师”,那些“大师”是骗科盲的,所以能骗过数十年,此“大师”在21IC一露头,

即刻打回原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此“大师”非彼“大师”,那些“大师”是骗科盲的,所以能骗过数十年,此“大师”在21IC一露头,

即刻打 ...

你实科盲加流氓!
看作pjx技术无赖,学术流氓的份上,它的电流**能耗的了吗?
一个流氓+**客的产品会有可信度吗? 难道其电流击不是与pjx一样有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此“大师”非彼“大师”,那些“大师”是骗科盲的,所以能骗过数十年,此“大师”在21IC一露头,

即刻打 ...

你这个臭流氓,被WINH大师,给打的,N个月不敢耍流氓,你现在吃错药了吧,怎么胆敢露面了?你并的不清阿!

网友K:
大师,求你了,百忙之中抽空解释一下“电容 缘边反抗(psr)”,或给连接。谢谢!!